error C267: 'Delay_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程序错误,需要怎么改

楼主(2018-07-17):
这个程序运行后出现
compiling main.c...
..\code\main.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CODE\MAIN.C(25): warning C206: 'Delay_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CODE\MAIN.C(25): error C267: 'Delay_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code\main.c - 1 Error(s), 2 Warning(s).

这是怎么回事呀?需要怎么修改?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Weight_Shiwu = 0;
char Price_Count = 0;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unsigned char Price_Buffer[3] = {0x00,0x00,0x00};
unsigned long Money = 0;
bit Flag_OK = 0;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                        //开机画面第一行

        Delay_ms(2000);                 //延时2s

loop:Price_Count = 0;
        Price_Buffer[0] = 0;
        Price_Buffer[1] = 0;
        Price_Buffer[2] = 0;
        Flag_OK = 0;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WEI |PRI | MON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0.000|  . |   .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while(1)
        {
                if( Flag_OK == 0)
                {
                        Get_Weight();                        //称重

                        //显示当前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

                KEY_NUM = KEY_Scan();

                if( KEY_NUM != 0x55)                        //当返回的不是初值时候,确认按键按下。
                {
                        if(KEY_NUM == 16)                        //数字A键,去皮功能
                        {
                                Get_Maopi();                        //去皮
                        }

                        if(KEY_NUM == 15)                        //数字B键清除键,二次测量
                        {
                                goto loop;
                        }

                        if(KEY_NUM == 12)                        //数字C输入单价错误时返回上一步
                        {
                                Price_Count--;
                                if( Price_Count < 0)
                                {
                                        Price_Count = 0;
                                }

                                Price_Buffer[Price_Count] = 0;                           //清除上一个输入的数据

                                switch(Price_Count)
                                {
                                        case 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 ');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data(' ');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9);
                                                        LCD1602_write_data('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if(KEY_NUM == 13)                        //数字D键,计算总价
                        {
                                Money = Price_Buffer[0] * 100 + Price_Buffer[1] * 10 + Price_Buffer[2];
                                Money = Money * Weight_Shiwu / 10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oney%10 + 0x30);

                                Flag_OK = 1;
                        }

                        if(KEY_NUM >= 0 && KEY_NUM <= 9)                                          //显示输入的价值
                        {
                                Price_Buffer[Price_Count] = KEY_NUM;

                                switch(Price_Count)
                                {
                                        case 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Price_Buffer[0] + 0x30);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data(Price_Buffer[1] + 0x30);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9);
                                                        LCD1602_write_data(Price_Buffer[2] + 0x30);
                                                        break;
                                        default : break;
                                }

                                Price_Count++;

                                if( Price_Count >= 3)
                                {
                                        Price_Count = 3;
                                }
                        }

                }

        }
}

//****************************************************
//矩阵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 0;
        unsigned char com = 0x55 , com1 = 0 , com2 = 0;
        P3=0xf0;
        if(P3!=0xf0)
        {
                com1=P3;
                P3=0x0f;
                com2=P3;
        }
        P3=0xf0;
    while(P3!=0xf0);
        temp=com1|com2;
        if(temp==0xee)com=1;//数字1
        if(temp==0xed)com=4;//数字4
        if(temp==0xeb)com=7;//数字7
        if(temp==0xe7)com=11;//备用键*号键
        if(temp==0xd7)com=0;//数字0
        if(temp==0xb7)com=14;//备用键*号键

        if(temp==0xde)com=2; //数字2
        if(temp==0xdd)com=5; //数字5
        if(temp==0xdb)com=8;//数字8

        if(temp==0xbe)com=3;//数字3
        if(temp==0xbd)com=6; //数字6
        if(temp==0xbb)com=9;//数字9

        if(temp==0x7e)com=16;//数字A键,去皮功能
        if(temp==0x7d)com=15;//数字B键清除键,二次测量
        if(temp==0x7b)com=12;//数字C输入单价错误时返回上一步
        if(temp==0x77)com=13;//数字D键,计算总价
        return(com);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HX711_Buffer = HX711_Buffer/100;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4.22+0.05);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4.30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数值一般在4.0-5.0之间。因传感器不同而定。
//+0.05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
                Buzzer = 1;                                //关闭警报
        }
//        else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30)
//        {
//                Buzzer = 0;                                //负重量报警
//        }
//        else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24970)                //大于5Kg的最大量程,报警
//        {
//                Buzzer = 0;
//        }

        if(Weight_Shiwu > 5000 || 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30)
        {
                Buzzer = 0;
        }
        else
        {
                Buzzer = 1;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Weight_Maopi = HX711_Buffer/100;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网友A:
Delay_ms这个函数在编译时无法获取其原型。
要么把Delay_ms函数体放在调用它的函数前面,要么在前面添加writecmd()函数的原型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