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2个开关分别控制两个二极管的亮灭硬件连接图以及程序

楼主(2018-07-17):
不知道

网友A:
进行接口扩展

网友B:
自学一下哦,做伸手党可不好

楼主:
如果用P1口的两个引脚接二极管,P2口的两个引脚接开关,然后用开关控制P2口的高低电平的输入,利用程序将P2口的数据传送给P1口,这样的思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P1口的两个引脚接二极管,P2口的两个引脚接开关,然后用开关控制P2口的高低电平的输入,利用程序将P2 ...

是这样的,一直扫描P2口判断其电平,然后P1为对应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