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模块互相冲突问题如何避免?

楼主(2018-07-17):
各位大神好,想咨询一下RF信号冲突问题
在同一片区域里面,多个同频道的RF模块同时发送数据会产生干扰,使负责接收的RF模块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呢?
每个控制模块的程序都一样,分时发送好像不太可能,想知道如何在同一程序下避免互相冲突的这种情况

网友A:
RF无线信号,相同频段肯定互相干扰的。要么错开频率,要么分时。分时的话就设地址区分多个RF,要改发送方数据,增加地址数据即可。比如1号多发个01,2号多发个02.。。。

网友B:
应将它分类区别,具体可以查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