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麦克纳姆轮控制代码

楼主(2018-07-17):
FPGA麦克纳姆轮小车控制代码

FPGA源程序如下:
/********************************版权声明**************************************
**                              大西瓜团队
**
**麦克纳姆轮小车控制程序已完结
*******************************************************************************/
module ADC_TLC549
(
        clk,        //系统50MHZ时钟
        adc_sclk,   //AD TLC549的时钟
        data,       //AD TLC549的数据口
        cs,         //AD TLC549的片选择
                  adc_sclk2,   //AD TLC549的时钟
        data2,       //AD TLC549的数据口
        cs2,         //AD TLC549的片选择
                  adc_sclk3,   //AD TLC549的时钟
        data3,       //AD TLC549的数据口
        cs3,         //AD TLC549的片选择
                  adc_sclk4,   //AD TLC549的时钟
        data4,       //AD TLC549的数据口
        cs4,         //AD TLC549的片选择
                  adc_sclk6,   //AD TLC549的时钟
        data_,       //AD TLC549的数据口
        cs6,         //AD TLC549的片选择
                  led,
                  M,
                  fashe,
                  zhuanwan,
                  chenggan_pwm,
                  chenggan,
                  zhuantai_pwm,
                  zhuantai
);

input       clk;
input       zhuanwan;
input       data;
input       data2;
input       data3;
input       data4;
input       data_;
output      cs;
output      adc_sclk;
output      cs2;
output      adc_sclk2;
output      cs3;
output      adc_sclk3;
output      cs4;
output      adc_sclk4;
output      cs6;
output      adc_sclk6;
output[3:0] led;
output[7:0] M;
output[1:0] fashe;
output chenggan_pwm;
output zhuantai_pwm;
output[1:0] chenggan;
output[1:0] zhuantai;
reg[7:0] M;
reg[1:0] zhuantai;
reg[1:0] chenggan;
reg [32:0] count1;
reg [32:0] countchenggan;
reg [10:0] pwm_count;
reg flag;
reg[3:0] pwm_flag;
reg pwm_flag4;
reg[16:0]   tenvalue1;
reg flag_pwm;
reg cs,adc_sclk,clk1k,clk1ms;
reg[15:0]   coun;
reg[15:0]   count;
reg[15:0]   count5;
reg[15:0]   count7;
reg[24:0]   count1ms;
reg[3:0]    cnt;
reg[2:0]    number;
reg[1:0]    state;
reg[3:0]    wei;
reg         ledcs;
reg [7:0]   duan;
reg[7:0]    dataout;
reg[16:0]   tenvalue;
reg[16:0]data5;
reg[16:0]data6;
reg[16:0]data7;
reg[16:0]data8;
reg [32:0] count12;
reg [10:0] pwm_count2;
reg [10:0] pwm_count4;
reg flag2;
reg[1:0] pwm_flag2;
reg[16:0]   tenvalue12;

reg cs2,adc_sclk2,clk1k2,clk1ms2;
reg cs3,adc_sclk3,clk1k3,clk1ms3;
reg cs4,adc_sclk4,clk1k4,clk1ms4;
reg cs6,adc_sclk6,clk1k6,clk1ms6;
reg[15:0]   count2;
reg[15:0]   count3;
reg[15:0]   count4;
reg[15:0]   count6;
reg[24:0]   count1ms2;
reg[24:0]   count1ms3;
reg[24:0]   count1ms4;
reg[24:0]   count1ms6;
reg[3:0]    cnt2;
reg[3:0]    cnt3;
reg[3:0]    cnt4;
reg[3:0]    cnt6;
//reg[2:0]    number;
reg[1:0]    state2;
reg[1:0]    state3;
reg[1:0]    state4;
reg[1:0]    state6;
//reg[3:0]    wei;
//reg         ledcs;
//reg [7:0]   duan;
reg[7:0]    dataout2;
reg[16:0]   tenvalue2;
reg[7:0]    dataout3;
reg[7:0]    dataout4;
reg[7:0]    dataout6;
reg[16:0]   tenvalue3;
reg[16:0]   tenvalue4;
reg[16:0]   tenvalue5;
reg[16:0]   tenvalue6;
reg[16:0]   tenvalue7;
parameter   sample=2'b00,
            display=2'b01;
parameter   sample2=2'b00,
            display2=2'b01;
parameter   sample3=2'b00,
            display3=2'b01;
parameter   sample4=2'b00,
            display4=2'b01;
        parameter   sample6=2'b00,
            display6=2'b01;
/*****************************************************
*****************车底盘控制AD采集***********************
*****************************************************/

/**********产生100k的采集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250)
        count<=count+1'b1;
    else
    begin
        count<=0;
        adc_sclk<=~adc_sclk;
    end
end
/*******产生周期为1ms即1kHz的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ms>25'd25000)
    begin
        clk1ms<=~clk1ms;
        count1ms<=0;
    end
    else
        count1ms<=count1ms+1;
end

/*********AD采样程序**************/
always@(negedge adc_sclk)
begin
    case(state)
    sample:
    begin
        cs<=0;
        dataout[7:0]<={dataout[6:0],data};
        if(cnt>4'd7)
        begin
            cnt<=0;
            state<=display;
        end
        else
        begin
            cnt<=cnt+1;
            state<=sample;
        end
    end
    display:
    begin
        cs<=1;//关AD片选
        tenvalue<=(tendata((dataout>>4)&8'b0000_1111)*16+ tendata(dataout&8'b0000_1111))*129;//
        //得到采集的数据
        state<=sample;
    end
    default: state<=display;
    endcase
end

/***********2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function[7:0] tendata;//返回一个4位的数字
input[7:0]   datain;
begin
    case(datain)
    4'b00000000: tendata=4'd0;//0
    4'b00000001: tendata=4'd1;//1
    4'b00000010: tendata=4'd2;//2
    4'b00000011: tendata=4'd3;//3
    4'b00000100: tendata=4'd4;//4
    4'b00000101: tendata=4'd5;//5
    4'b00000110: tendata=4'd6;//6
    4'b00000111: tendata=4'd7;//7
    4'b00001000: tendata=4'd8;//8
    4'b00001001: tendata=4'd9;//9
    4'b00001010: tendata=4'd10;//
    4'b00001011: tendata=4'd11;//
    4'b00001100: tendata=4'd12;
    4'b00001101: tendata=4'd13;
    4'b00001110: tendata=4'd14;
    4'b00001111: tendata=4'd15;
    default:tendata=4'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十进制转LED段选函数*********/
/*function[7:0] leddata;//返回一个8位的数字
input[3:0]    datain;
begin
case(datain)
    4'd0: leddata=8'b11000000;//0
    4'd1: leddata=8'b11111001;//1
    4'd2: leddata=8'b10100100;//2
    4'd3: leddata=8'b10110000;//3
    4'd4: leddata=8'b10011001;//4
    4'd5: leddata=8'b10010010;//5
    4'd6: leddata=8'b10000010;//6
    4'd7: leddata=8'b11111000;//7
    4'd8: leddata=8'b10000000;//8
    4'd9: leddata=8'b10010000;//9
    4'd10: leddata=8'b10111111;//-
    4'd11: leddata=8'b01111111;//.
    default:leddata=8'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数码管扫描函数*************/
/**********产生100k的采集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2<=250)
        count2<=count2+1'b1;
    else
    begin
        count2<=0;
        adc_sclk2<=~adc_sclk2;
    end
end
/*******产生周期为1ms即1kHz的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ms2>25'd25000)
    begin
        clk1ms2<=~clk1ms2;
        count1ms2<=0;
    end
    else
        count1ms2<=count1ms2+1;
end

/*********AD采样程序**************/
always@(negedge adc_sclk2)
begin
    case(state2)
    sample2:
    begin
        cs2<=0;
        dataout2[7:0]<={dataout2[6:0],data2};
        if(cnt2>4'd7)
        begin
            cnt2<=0;
            state2<=display2;
        end
        else
        begin
            cnt2<=cnt2+1;
            state2<=sample2;
        end
    end
    display2:
    begin
        cs2<=1;//关AD片选
        tenvalue2<=(tendata2((dataout2>>4)&8'b0000_1111)*16+ tendata2(dataout2&8'b0000_1111))*129;//
        //得到采集的数据
        state2<=sample2;
    end
    default: state2<=display2;
    endcase
end

/***********2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function[7:0] tendata2;//返回一个4位的数字
input[7:0]   datain2;
begin
    case(datain2)
    4'b00000000: tendata2=4'd0;//0
    4'b00000001: tendata2=4'd1;//1
    4'b00000010: tendata2=4'd2;//2
    4'b00000011: tendata2=4'd3;//3
    4'b00000100: tendata2=4'd4;//4
    4'b00000101: tendata2=4'd5;//5
    4'b00000110: tendata2=4'd6;//6
    4'b00000111: tendata2=4'd7;//7
    4'b00001000: tendata2=4'd8;//8
    4'b00001001: tendata2=4'd9;//9
    4'b00001010: tendata2=4'd10;//
    4'b00001011: tendata2=4'd11;//
    4'b00001100: tendata2=4'd12;
    4'b00001101: tendata2=4'd13;
    4'b00001110: tendata2=4'd14;
    4'b00001111: tendata2=4'd15;
    default:tendata2=4'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always@(posedge clk1ms)
begin
    if(number==5)
        number<=0;
    else
    begin
        number<=number+1;
        case(number)
        4'd0:
        begin
            duan<=leddata((tenvalue/10)%10);//个位
            wei<=4'b1110;
        end
        4'd1:
        begin
            duan<=leddata((tenvalue/100)%10);//十位
            wei<=4'b1101;
        end
        4'd2:
        begin
            duan<=leddata((tenvalue/1000)%10); //百位
            wei<=4'b1011;
        end
        4'd3:
        begin
            duan<=leddata(tenvalue/10000);//千位
            wei<=4'b0111;
        end
        4'd4:
        begin
            duan<=leddata(4'd11);//.   显示小数点
            wei<=4'b0111;
        end
        endcase
    end
end */
/*****************************************************
*****************发射装置电机AD采集*********************
*****************************************************/

/**********产生100k的采集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3<=250)
        count3<=count3+1'b1;
    else
    begin
        count3<=0;
        adc_sclk3<=~adc_sclk3;
    end
end
/*******产生周期为1ms即1kHz的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ms3>25'd25000)
    begin
        clk1ms3<=~clk1ms3;
        count1ms3<=0;
    end
    else
        count1ms3<=count1ms3+1;
end

/*********AD采样程序**************/
always@(negedge adc_sclk3)
begin
    case(state3)
    sample3:
    begin
        cs3<=0;
        dataout3[7:0]<={dataout3[6:0],data3};
        if(cnt3>4'd7)
        begin
            cnt3<=0;
            state3<=display3;
        end
        else
        begin
            cnt3<=cnt3+1;
            state3<=sample3;
        end
    end
    display3:
    begin
        cs3<=1;//关AD片选
        tenvalue3<=(tendata3((dataout3>>4)&8'b0000_1111)*16+ tendata3(dataout3&8'b0000_1111))*129;//
        //得到采集的数据
        state3<=sample3;
    end
    default: state3<=display3;
    endcase
end
/***********2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function[7:0] tendata3;//返回一个4位的数字
input[7:0]   datain3;
begin
    case(datain3)
    4'b00000000: tendata3=4'd0;//0
    4'b00000001: tendata3=4'd1;//1
    4'b00000010: tendata3=4'd2;//2
    4'b00000011: tendata3=4'd3;//3
    4'b00000100: tendata3=4'd4;//4
    4'b00000101: tendata3=4'd5;//5
    4'b00000110: tendata3=4'd6;//6
    4'b00000111: tendata3=4'd7;//7
    4'b00001000: tendata3=4'd8;//8
    4'b00001001: tendata3=4'd9;//9
    4'b00001010: tendata3=4'd10;//
    4'b00001011: tendata3=4'd11;//
    4'b00001100: tendata3=4'd12;
    4'b00001101: tendata3=4'd13;
    4'b00001110: tendata3=4'd14;
    4'b00001111: tendata3=4'd15;
    default:tendata3=4'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
*****************撑杆控制AD采集************************
*****************************************************/

/**********产生100k的采集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5<=250)
        count5<=count5+1'b1;
    else
    begin
        count5<=0;
        adc_sclk4<=~adc_sclk4;
    end
end
/*******产生周期为1ms即1kHz的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ms4>25'd25000)
    begin
        clk1ms4<=~clk1ms4;
        count1ms4<=0;
    end
    else
        count1ms4<=count1ms4+1;
end

/*********AD采样程序**************/
always@(negedge adc_sclk4)
begin
    case(state4)
    sample4:
    begin
        cs4<=0;
        dataout4[7:0]<={dataout4[6:0],data4};
        if(cnt4>4'd7)
        begin
            cnt4<=0;
            state4<=display4;
        end
        else
        begin
            cnt4<=cnt4+1;
            state4<=sample4;
        end
    end
    display4:
    begin
        cs4<=1;//关AD片选
        tenvalue4<=(tendata4((dataout4>>4)&8'b0000_1111)*16+ tendata4(dataout4&8'b0000_1111))*129;//
        //得到采集的数据
        state4<=sample4;
    end
    default: state4<=display4;
    endcase
end
/***********2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function[7:0] tendata4;//返回一个4位的数字
input[7:0]   datain4;
begin
    case(datain4)
    4'b00000000: tendata4=4'd0;//0
    4'b00000001: tendata4=4'd1;//1
    4'b00000010: tendata4=4'd2;//2
    4'b00000011: tendata4=4'd3;//3
    4'b00000100: tendata4=4'd4;//4
    4'b00000101: tendata4=4'd5;//5
    4'b00000110: tendata4=4'd6;//6
    4'b00000111: tendata4=4'd7;//7
    4'b00001000: tendata4=4'd8;//8
    4'b00001001: tendata4=4'd9;//9
    4'b00001010: tendata4=4'd10;//
    4'b00001011: tendata4=4'd11;//
    4'b00001100: tendata4=4'd12;
    4'b00001101: tendata4=4'd13;
    4'b00001110: tendata4=4'd14;
    4'b00001111: tendata4=4'd15;
    default:tendata4=4'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
*****************转台控制AD采集************************
*****************************************************/

/**********产生100k的采集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7<=250)
        count7<=count7+1'b1;
    else
    begin
        count7<=0;
        adc_sclk6<=~adc_sclk6;
    end
end
/*******产生周期为1ms即1kHz的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1ms6>25'd25000)
    begin
        clk1ms6<=~clk1ms6;
        count1ms6<=0;
    end
    else
        count1ms6<=count1ms6+1;
end

/*********AD采样程序**************/
always@(negedge adc_sclk6)
begin
    case(state6)
    sample6:
    begin
        cs6<=0;
        dataout6[7:0]<={dataout6[6:0],data_};
        if(cnt6>4'd7)
        begin
            cnt6<=0;
            state6<=display6;
        end
        else
        begin
            cnt6<=cnt6+1;
            state6<=sample6;
        end
    end
    display6:
    begin
        cs6<=1;//关AD片选
        tenvalue6<=(tendata6((dataout6>>4)&8'b0000_1111)*16+ tendata6(dataout6&8'b0000_1111))*129;//
        //得到采集的数据
        state6<=sample6;
    end
    default: state6<=display6;
    endcase
end
/***********2进制转十进制函数*************/
function[7:0] tendata6;//返回一个4位的数字
input[7:0]   datain6;
begin
    case(datain6)
    4'b00000000: tendata6=4'd0;//0
    4'b00000001: tendata6=4'd1;//1
    4'b00000010: tendata6=4'd2;//2
    4'b00000011: tendata6=4'd3;//3
    4'b00000100: tendata6=4'd4;//4
    4'b00000101: tendata6=4'd5;//5
    4'b00000110: tendata6=4'd6;//6
    4'b00000111: tendata6=4'd7;//7
    4'b00001000: tendata6=4'd8;//8
    4'b00001001: tendata6=4'd9;//9
    4'b00001010: tendata6=4'd10;//
    4'b00001011: tendata6=4'd11;//
    4'b00001100: tendata6=4'd12;
    4'b00001101: tendata6=4'd13;
    4'b00001110: tendata6=4'd14;
    4'b00001111: tendata6=4'd15;
    default:tendata6=4'bzzzz_zzzz;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撑杆计算中值//////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tenvalue4>16750)
begin
tenvalue5=3*(tenvalue4-16750);
chenggan=2'b01;
end
else
begin
tenvalue5=3*(16750-tenvalue4);
chenggan=2'b10;
end
end
///////////////////////////////转台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tenvalue6>20000)
begin
tenvalue7=(15000*5-(tenvalue6-18000)*5);
zhuantai=2'b01;
end
if(tenvalue6<17000)
begin
tenvalue7=(17900*4-(17000-tenvalue6)*5);
zhuantai=2'b10;
end
if(20000>tenvalue6&&tenvalue6>17000)
begin
tenvalue7<=0;
//chenggan  =2'b1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tenvalue7==0)
flag_pwm=1'b0;
else
begin
    if(coun<=tenvalue7)
        coun<=coun+1'b1;
    else
    begin
        coun<=0;
        flag_pwm<=~flag_pwm;
    end
         end
end

///////////////////////////////撑杆///////////////////////////////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wm_count4<=tenvalue5 [16:5] ;
        countchenggan=countchenggan+1'b1;
        if (countchenggan[13:4] < pwm_count4)
                pwm_flag4=1'b1;
        else
                pwm_flag4=1'b0;
end
//////pwm发射电机////////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wm_count2<=tenvalue3[16:5] ;
        count4=count4+1'b1;
        if (count4[13:4] < pwm_count2)
                pwm_flag2=2'b11;
        else
                pwm_flag2=2'b00;
end
//////////计算中值////////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tenvalue>16750)
data5=3*(tenvalue-16750);
else
data6=3*(16750-tenvalue);
if(tenvalue2>14800)
data7=3*(tenvalue2-14800);
else
data8=3*(14800-tenvalue2);
end
//////////轮子控制代码///////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ata5>data6&&data5>data7&&data5>data8)
begin
tenvalue1<=data5;
M=8'b01010101;
end
if(data6>data5&&data6>data7&&data6>data8)
begin
tenvalue1<=data6;
M=8'b10101010;
end
if(data7>data5&&data7>data6&&data7>data8)
begin
tenvalue1<=data7;
if(zhuanwan==1)
M=8'b01101001;
else
M=8'b10011001;
end
if(data8>data5&&data8>data6&&data8>data7)
begin
tenvalue1<=data8;
if(zhuanwan==1)
M=8'b10010110;
else
M=8'b01100110;
end
pwm_count<=tenvalue1[16:5] ;
        count1=count1+1'b1;
        if (count1[13:4] < pwm_count)
                pwm_flag=4'b1111;
        else
                pwm_flag=4'b0000;

end
assign led=pwm_flag;
assign fashe=pwm_flag2;
assign chenggan_pwm=pwm_flag4;
assign zhuantai_pwm=flag_pwm;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