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DS18B20温度传感器24小时检测一次温度并控制继电器通断

楼主(2018-07-17):
如何让DS18B20温度传感器24小时检测一次温度并控制继电器通断

网友A:
楼主是出售方案吗?还是什么的,没明白意思

黑我一跳,还以为楼主在出售方案,要800黑币,原来是管理在审核。。

网友B:
你可用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时(又叫掉电模式、停机模式)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的指令将成为休眠前单片机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进入休眠模式后,芯片中程序未涉及到的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都将保持原值。然后睡眠24小时,检测一次温度并控制继电器通断

你可用二位置极化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衔铁按线圈电流方向被吸向左边或右边的位置,线圈断电后,衔铁不返回。

网友C:
用中断定时

网友D:
有单片机,这样的工作容易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