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de制作的语音滤波器源码

楼主: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的一个作业,主要是语音滤波功能
语音滤波器Guide界面如下:

MATLAB源代码:

function varargout = FilterSpeech(varargin)
% FILTERSPEECH MATLAB code for FilterSpeech.fig
%      FILTERSPEECH,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FILTERSPEECH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singleton*.
%
%      H = FILTERSPEECH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FILTERSPEECH or the handle to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FILTERSPEECH('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FILTERSPEECH.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FILTERSPEECH('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FILTERSPEECH or raises the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FilterSpeech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FilterSpeech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FilterSpeech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11-Jun-2018 01:26:21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FilterSpeech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FilterSpeech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Executes just before FilterSpeech is made visible.
function FilterSpeech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FilterSpeech (see VARARGIN)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FilterSpeech
handles.output = hObject;
set(handles.uipanel3,'parent',gcf);
set(handles.uipanel11,'parent',gcf);
set(handles.uipanel12,'parent',gcf);
handles.fs=20000;
handles.y=0;
%set(handles.fig1,'xcolor',[1 1 1]);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UIWAIT makes FilterSpeech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function varargout = FilterSpeech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5.
function pushbutton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handles.r=audiorecorder(44100,16,2);
handles.r=audiorecorder(44100,16,1);
record(handles.r);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7.
function pushbutton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7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pause(handles.r);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8.
function pushbutton8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8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resume(handles.r);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9.
function pushbutton9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9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top(handles.r);
handles.myspeech=getaudiodata(handles.r);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0.
function pushbutton10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0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filename,~]=uiputfile({'*.wav'},'保存录音');
if(filename==0)
    return
end
audiowrite(filename,handles.myspeech,44100);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1.
function pushbutton1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ound(handles.myspeech,44100);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2.
function pushbutton1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clear sound;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3.
function pushbutton13_Callback(hObject, ~,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plot(handles.fig1,handles.myspeech);
%handles.t=0:1/44100:(length(handles.myspeech)-1)/44100;
handles.y=handles.myspeech;
handles.fs=44100;
handles.sizeOfy=size(handles.y);
handles.t=0:1/handles.fs:(length(handles.y)-1)/handles.fs;
plot(handles.fig1,handles.t,handles.myspeech);
title(handles.fig1,'录音信号时域波形','color','w');
N=length(handles.t);
df=44100/N;
handles.f=[0:df:df*(N-1)]-44100/2;
plot(handles.fig2,handles.f,fftshift(abs(fft(handles.y,N))));
title(handles.fig2,'录音信号频域波形','color','w');
set(handles.fig1,'XColor','w','YColor','w') ;
set(handles.fig2,'XColor','w','YColor','w')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
function push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filename,filepath]=uigetfile('.wav','选择音频信号');
if(filename==0)
    return
end
audeofile=strcat(filepath,filename);
[handles.y,handles.fs]=audioread(audeofile);
handles.sizeOfy=size(handles.y);
handles.t=0:1/handles.fs:(length(handles.y)-1)/handles.fs;
plot(handles.fig1,handles.t,handles.y);
title(handles.fig1,'音频信号时域波形','color','w');
N=length(handles.t);
df=handles.fs/N;
handles.f=[0:df:df*(N-1)]-handles.fs/2;
handles.fy=fftshift(abs(fft(handles.y,N)));
plot(handles.fig2,handles.f,handles.fy);
title(handles.fig2,'音频信号频域波形','color','w');
set(handles.fig1,'XColor','w','YColor','w') ;
set(handles.fig2,'XColor','w','YColor','w') ;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
function pushbutton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et(handles.uipanel3,'visible','off');
set(handles.uipanel11,'visible','on');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3.
function pushbutton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ound(handles.y,0.5*handles.fs);
set(handles.uipanel12,'visible','on');
set(handles.uipanel3,'visible','off');
set(handles.uipanel11,'visible','off');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4.
function pushbutton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clear sound;
guidata(hObject,handles);

function edit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3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4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4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4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5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5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5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6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6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6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6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6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6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4.
function pushbutton1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if(handles.fs==0)
    %handles.fs=20000;
    %set(handles.text7,'string','');
    %set(handles.text7,'string','默认fs为2000Hz ');
%end
handles.wp1=str2double(get(handles.edit1,'string'));
handles.wp2=str2double(get(handles.edit2,'string'));
handles.ws1=str2double(get(handles.edit4,'string'));
handles.ws2=str2double(get(handles.edit5,'string'));
handles.wap1=handles.wp1*2/handles.fs;
handles.wap2=handles.wp2*2/handles.fs;
handles.was1=handles.ws1*2/handles.fs;
handles.was2=handles.ws2*2/handles.fs;
rp=str2double(get(handles.edit3,'string'));
rs=str2double(get(handles.edit6,'string'));
handles.dll=get(handles.popupmenu1,'value');
if(rp>0&&rs>rp)
    if(handles.dll==1)
        if(handles.wap2>0&&handles.wap2<handles.was1&&handles.was1<1)
            [handles.n,handles.wn]=buttord(handles.wap2,handles.was1,rp,rs);
            [handles.bz,handles.az]=butter(handles.n,handles.wn,'low');
            [H,F]=freqz(handles.bz,handles.az,400,handles.fs);
            plot(handles.fig3,F,20*log10(abs(H)));
            set(handles.text7,'string','');
            set(handles.text7,'string','参数选择合理');
        else
            set(handles.text7,'string','');
            %n0=strcat(g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set(handles.text7,'string',n0);
            s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end
    elseif(handles.dll==2)
        if(handles.wap1<1&&handles.wap1>handles.was2&&handles.was2>0)
            [handles.n,handles.wn]=buttord(handles.wap1,handles.was2,rp,rs);
            [handles.bz,handles.az]=butter(handles.n,handles.wn,'high');
            [H,F]=freqz(handles.bz,handles.az,400,handles.fs);
            plot(handles.fig3,F,20*log10(abs(H)));
            set(handles.text7,'string','');
            set(handles.text7,'string','参数选择合理');
        else
            set(handles.text7,'string','');
            %n0=strcat(g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set(handles.text7,'string',n0);
            s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end
    elseif(handles.dll==3)
        if(handles.was1>0&&handles.was1<handles.wap1&&handles.wap1<handles.wap2&&handles.wap2<handles.was2&&handles.was2<1)
            handles.wap=[handles.wap1,handles.wap2];
            handles.was=[handles.was1,handles.was2];
            [handles.n,handles.wn]=buttord(handles.wap,handles.was,rp,rs);
            [handles.bz,handles.az]=butter(handles.n,handles.wn,'bandpass');
            [H,F]=freqz(handles.bz,handles.az,400,handles.fs);
            plot(handles.fig3,F,20*log10(abs(H)));
            set(handles.text7,'string','');
            set(handles.text7,'string','参数选择合理');
        else
            %return
            set(handles.text7,'string','');
            %n0=strcat(g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set(handles.text7,'string',n0);
            s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end
    elseif(handles.dll==4)
        if(handles.wap1>0&&handles.wap1<handles.was1&&handles.was1<handles.was2&&handles.was2<handles.wap2&&handles.wap2<1)
            handles.wap=[handles.wap1,handles.wap2];
            handles.was=[handles.was1,handles.was2];
            [handles.n,handles.wn]=buttord(handles.wap,handles.was,rp,rs);
            [handles.bz,handles.az]=butter(handles.n,handles.wn,'stop');
            [H,F]=freqz(handles.bz,handles.az,400,handles.fs);
            plot(handles.fig3,F,20*log10(abs(H)));
            set(handles.text7,'string','');
            set(handles.text7,'string','参数选择合理');
        else
            %return
            set(handles.text7,'string','');
            %n0=strcat(g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set(handles.text7,'string',n0);
            s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频带不符合要求');
        end
    end
else
    set(handles.text7,'string','');
    %n0=strcat(g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增益不符合要求');
    %set(handles.text7,'string',n0);
    set(handles.text7,'string','输入增益不符合要求');
end
set(handles.fig3,'XColor','w','YColor','w')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1.
function popupmenu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1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1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5.
function pushbutton1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5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if(handles.y==0)
    set(handles.text8,'string','');
    set(handles.text8,'string','无输入信号');
    return;
else
    handles.yy=filter(handles.bz,handles.az,handles.y);
    plot(handles.fig4,handles.t,handles.yy);
    title(handles.fig4,'滤波后信号时域波形','color','w');
    plot(handles.fig5,handles.f,fftshift(abs(fft(handles.yy,length(handles.yy)))));
    title(handles.fig5,'滤波后信号频域波形','color','w');
    set(handles.fig4,'XColor','w','YColor','w') ;
    set(handles.fig5,'XColor','w','YColor','w') ;
    set(handles.text8,'string','');
    set(handles.text8,'string','输入输出合理');
end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6.
function pushbutton16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6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filename,~]=uiputfile({'*.wav'},'保存滤波后音频文件');
if(filename==0)
    return
end
audiowrite(filename,handles.yy,handles.fs);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7.
function pushbutton1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7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ound(handles.yy,handles.fs);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8.
function pushbutton18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8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clear sound;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uipanel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uipanel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If Enable == 'on', executes on mouse press in 5 pixel border.
% --- Otherwise, executes on mouse press in 5 pixel border or over pushbutton1.
function pushbutton1_ButtonDown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9.
function pushbutton19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9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handles.t=0:1/handles.fs:(length(handles.y)-1)/handles.fs;
handles.snb=str2double(get(handles.edit7,'string'));
%handles.f0=str2double(get(handles.edit8,'string'));
handles.nll=get(handles.popupmenu2,'value');
if(handles.nll==1)
%     handles.y=handles.y(:,1);
%     handles.t0=0:(length(handles.y)-1)/handles.fs;
%     handles.n=handles.snb*sin(2*pi*handles.f0*handles.t0);
    handles.n=handles.snb*randn(length(handles.y),1);
    handles.y=handles.y+handles.n;
%     if(handles.sizeOfy(2)==1)
%         handles.y=handles.y+handles.n;
%         %handles.y=handles.y+handles.snb*sin(2*pi*handles.f0*handles.t);
%     elseif(handles.sizeOfy(2)==2)
%         handles.y1=handles.y(:,1);
%         handles.y2=handles.y(:,2);
%         handles.y=[handles.y1;handles.y2];
%         handles.t1=0:1/handles.fs:(length(handles.y1)-1)/handles.fs;
%         handles.n1=handles.snb*sin(2*pi*handles.f0*handles.t1);
%         handles.t2=0:1/handles.fs:(length(handles.y2)-1)/handles.fs;
%         handles.n2=handles.snb*sin(2*pi*handles.f0*handles.t2);
%         x=length(handles.y1)
%         y=length(handles.y2)
%         z=length(handles.n1)
%         s=length(handles.n2)
%         m=length(handles.y)
%         handles.y1=handles.y1+handles.n;
%         handles.y2=handles.y2+handles.n;
%         handles.y=[handles.y1,handles.y2];
%         handles.t1=0:(2*(length(handles.y)-1))/handles.fs;
%         handles.n=handles.snb*sin(2*pi*handles.f0*handles.t1);
%         handles.y=handles.y+handles.n;
%     end
elseif(handles.nll==2)
    handles.y=awgn(handles.y,handles.snb);
end
plot(handles.fig1,handles.t,handles.y);
title(handles.fig1,'混入噪声信号时域波形','color','w');
N=length(handles.t);
df=handles.fs/N;
handles.f=[0:df:df*(N-1)]-handles.fs/2;
handles.fy=fftshift(abs(fft(handles.y,N)));
plot(handles.fig2,handles.f,handles.fy);
title(handles.fig2,'混入噪声信号频域波形','color','w');
set(handles.fig1,'XColor','w','YColor','w') ;
set(handles.fig2,'XColor','w','YColor','w') ;
guidata(hObject,handles);

function edit8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8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8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8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8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8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function edit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7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7 as text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7 as a double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edit7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edit7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2.
function popupmenu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2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2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0.
function pushbutton20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0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et(handles.uipanel11,'visible','off');
set(handles.uipanel3,'visible','on');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ushbutton14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3.
function popupmenu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3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3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3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4.
function popupmenu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4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4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4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1.
function pushbutton2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handles.v1=str2double(get(handles.popupmenu3,'value'));
handles.v1=get(handles.popupmenu3,'value');
handles.v2=get(handles.popupmenu3,'string');
handles.vo=str2double(handles.v2(handles.v1));
%handles.v3=str2double(get(handles.popupmenu4,'value'));
handles.v3=get(handles.popupmenu4,'value');
handles.v4=get(handles.popupmenu4,'string');
handles.ve=str2double(handles.v4(handles.v3));
sound(handles.vo.*handles.y,handles.ve.*handles.fs);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2.
function pushbutton2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set(handles.uipanel12,'visible','off');
set(handles.uipanel3,'visible','on');
guidata(hObject,handles);

网友A(2019-03-27):
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