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AT24C02模拟/固定 I2C两种方式 而且可以读写小数

楼主(2018-07-17):
AT24C02 模拟/固定 I2C 两种方式  而且可以读写小数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I2C EEPROM(AT24C02)测试,测试信息通过USART1打印在电脑的超级终端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EEP_Firstpage      0x00
u8 I2c_Buf_Write[256];
u8 I2c_Buf_Read[256];
void I2C_Test(void);

//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long double cal_p[6]={0.1, 1.1, 3.1, 4.02, 6.3, 0.01};
long double cal_test[6]={0};
uint8_t cal_flag = 0xaa;

uint8_t k;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串口1初始化 */
        USART1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I2C外设(AT24C02)读写测试例程 \r\n");
        //LED_GPIO_Config();

        /* I2C 外设初(AT24C02)始化 */
        I2C_EE_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I2C外设(AT24C02)读写测试例程 \r\n");

        //I2C_Test();

/*-------------------------------------------------------------------*/

  printf("\r\n start to write \r\n");
  I2C_EE_BufferWrite((void*)cal_p, 1, sizeof(cal_p));
  //I2C_EE_BufferWrite((void*)cal_p, 1, sizeof(cal_p));

  printf("\r\n start to read \r\n");
  I2C_EE_BufferRead((void*)cal_test, 1, sizeof(cal_test));

  for( k=0; k<6; k++ )
    printf("%LF\r\n", cal_test[k]);

  while (1)
  {
  }
}

/**
  * @brief  I2C(AT24C02)读写测试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2C_Test(void)
{
        u16 i;

        printf("写入的数据\n\r");

        for ( i=0; i<=255; i++ ) //填充缓冲
  {
    I2c_Buf_Write[i] = i;

    printf("0x%02X ", I2c_Buf_Write[i]);
    if(i%16 == 15)
        printf("\n\r");
   }

  //将I2c_Buf_Write中顺序递增的数据写入EERPOM中
   //LED1(ON);
        I2C_EE_BufferWrite( I2c_Buf_Write, EEP_Firstpage, 256);
        //LED1(OFF);

  printf("\n\r写成功\n\r");

   printf("\n\r读出的数据\n\r");
  //将EEPROM读出数据顺序保持到I2c_Buf_Read中
    //LED2(ON);
        I2C_EE_BufferRead(I2c_Buf_Read, EEP_Firstpage, 256);
   //LED2(OFF);

  //将I2c_Buf_Read中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
        for (i=0; i<256; i++)
        {
……………………

网友A(2021-05-26):
感谢楼主,是野火的程序,测试了模拟IIC,可用,是连续写入和连续读取

网友B:
你确定你这是硬件IIC使用吗,稳定吗

网友A(2022-05-17):
验证过硬件IIC的程序,没有问题,可正常读写。虽连续读和连续写

网友C:
导入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