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24秒倒计时错误查找

楼主(2018-07-17):
           这是一个51单片机24秒倒计时的程序,但是其中有一个错误,哪位大神能够帮忙找到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0_ISR
ORG 0030H
MAIN: MOV P0,#3FH     ;初始化赋值
      MOV P1,#0FFH
   MOV P2,#3FH
   MOV R0,#00H
   MOV R1,#24
   MOV DPTR,#TAB
KEY: JB  P3.0,$        ;判断启动键是否按下
     ACALL DELAY30MS
  JNB P3.0,$
  ACALL START
  SJMP KEY ;
START: MOV  TMOD,#01H     ;启动程序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STOP:  JB P3.2,ZTJX           ;判断复位键是否程序
       ACALL  DELAY30MS
    JNB  P3.2,$
    SJMP MAIN      ;复位程序
ZTJX : JB  P3.1,XS           ;判断暂停键是否按下
       ACALL  DELAY30MS
    JNB  P3.1,$
ZT:    CLR TR0            ;K2按下后暂停计数,并关中断
       CLR ET0
    CLR EA
    JB P3.1,$          ;K2再次按下继续计数
    ACALL  DELAY30MS
    JNB P3.1,$

JX:  SETB ET0              ;第二次按下暂停键后继续倒计时(继续启动)
     SETB EA
  SETB TR0
XS:  MOV A,R1             ;显示子程序
     MOV B,#10
  DIV AB
  MOVC A, @A+DPTR
  MOV  P0,A             ;  显示秒十位
  MOV A,B
  MOVC A, @A+DPTR
  MOV P2,A               ;显示秒个位
  CJNE R0,#100,STOP  ;1S时间到否,未到直接转数码管显示
  MOV R0,#00H        ;1S时间到,R0重赋初值
  MOV A,R1           ;R1减1,不为0转数码管显示,为0则重新开始
  CLR C
  SUBB A,#1
  MOV R1,A
  JNC STOP          ;计数未到0继续判断暂停键和停止键
  MOV R1,#24        ;计数到0停止计数并关中断,
  CLR ET0
  CLR  EA
  CLR  TR0
  SJMP  SND             ;跳到报警程序
  SJMP KEY              ;  跳回开始检测启动键
  RET
DELAY30MS: MOV R6,#150       ;延时程序子程序
     AAA: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AAA
  RET

T0_ISR:   CLR TR0          ;中断程序子程序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INC R0
    SETB TR0
    RETI

SND:  CLR P1.0           ;报警程序子程序(红色发光二极管亮一下就灭)
      MOV R7,#0FFH
DL: MOV R6,#0FFH
DL1: DJNZ R6,DL1
     DJNZ R7,DL
  SETB P1.0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compiling Text3.C...
TEXT3.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0000'
Text3.C - 1 Error(s), 0 Warning(s).

这是一个51单片机24秒倒计时的程序,但是其中有一个错误,哪位大神能够帮忙找到

网友A:
compiling Text3.C...
TEXT3.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0000'
Text3.C - 1 Error(s), 0 Warning(s).

129行少了个:号........

网友B:
可以在Keil里面编译一下,看提示错误信息是什么,这样容易找到问题点在那方便修改。

网友C:
做纯汇编工程,你要用.asm文件, 不能用.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