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交编码器源码

楼主(2018-07-17):
stm32正交编码器

#include "STM32F1.h"

u16        Parameter = 400;                                                                                                    //输入编码器线数
u16 Count,Old_Count;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CD_Init();                                                                                                    //初始化LCD
        TIM_Init();                                                                                                    //初始化TIM4为编码器借口模式
        POINT_COLOR=BLUE;                                                                                                    //字体颜色
        LCD_ShowString(75,150,200,16,16,"Count:");
        LCD_ShowNum(125,150,0,1,16);
        LCD_ShowNum(135,150,0,1,16);
        LCD_ShowNum(145,150,0,1,16);
        LCD_ShowNum(155,150,0,1,16);
  while(1)
        {
                Old_Count = Count;                                                                                                    //获取先前的计数值
                Count = TIM4->CNT;
                printf("数值");                                                                                                    //获取编码器当前数值
                if(Old_Count != Count)                                                                                                    //如果先前的计数值与当前计数值不相等,说明编码器已转动打印当前数值
                {
                        printf("数值 = %d\n",Count);                                                                                //串口打印数值
                        LCD_ShowNum(125,150,Count/1000,1,16);                                                //液晶显示数值
                        LCD_ShowNum(135,150,(Count%1000)/100,1,16);
                        LCD_ShowNum(145,150,(Count%100)/10,1,16);
                        LCD_ShowNum(155,150,Count%10,1,16);
                }
        }
}

网友A(2019-07-25):
TIM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2022-04-06):
So far this is 16 bit counter, looking for 32 bit plus sign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