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9190+LM393电机调速及测速源程序

楼主(2018-07-17):
电机调速及测速程序电路图
P1排针

VCC接A或者接B,可以实现正传和反转。
OUT脉冲输出端,用于单片机测速。

电路原理图如下:

/*--------------------------------------------------*/
/*STC12C5A60S2 1T 系列单片机------------------------*/
/*SYSCLK:22.1184M----------------------------------*/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pwm.h"
#include"motor_ctr.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timer.h"
sbit IR=P3^3;  //红外接口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int cs = 0;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int FinalData = 0;
unsigned int TempRecData[5]={0};
unsigned char TempData[16];
int i=0;
int ddata=5000;
int xdata e=0,e1=0,e2=0;
float xdata uk=0,uk1=0,duk=0;
float xdata kp=4,ki=1.2,kd=0.8;
int xdata out;
/*------------------------------------------------
                  函数声明
------------------------------------------------*/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1_isr () interrupt 3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1_ISR (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1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2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1=0x00; //重载值
  TL1=0x00; //初始化值
  ET1=1;    //开中断
  TR1=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1init(void)
{
IT1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
{
  int Findata=0;
        int flag=0;
        if(IRcord[2]==0x16)
        {
                Findata=0;
        }
        if(IRcord[2]==0x0c)
        {
                Findata=1;
        }
        if(IRcord[2]==0x18)
        {
                Findata=2;
        }
        if(IRcord[2]==0x5e)
        {
                Findata=3;
        }
                if(IRcord[2]==0x08)
        {
                Findata=4;
        }
                if(IRcord[2]==0x1c)
        {
                Findata=5;
        }
                if(IRcord[2]==0x5a)
        {
                Findata=6;
        }
                if(IRcord[2]==0x42)
        {
                Findata=7;
        }
                if(IRcord[2]==0x52)
        {
                Findata=8;
        }
                if(IRcord[2]==0x4a)
        {
                Findata=9;
        }
                if(IRcord[2]==0x09)//确认信号
        {
                Findata=66;
                flag=1;
        }
                if(IRcord[2]==0x43)//暂停信号
        {
                Findata=55;
                flag=3;
        }
        if(flag==0)
        {
          TempRecData[i] = Findata;
                i++;
        }
        if(flag==3)
        {
                flag=0;
                cs++;
                if(cs==1)
          {
                        START_F = 0;
                        MOTOR_STOP;                 //快速制动
                }
                if(cs==2)
                {
                        cs=0;
                        PWM_EN;                  // 启动
                        START_F = 1;
                }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if(flag==1)
        {
                flag=0;
                if(i==5&&TempRecData[0]>2)
                {
                        TempRecData[0]=1;
                        TempRecData[1]=0;
                        TempRecData[2]=0;
                        TempRecData[3]=0;
                        TempRecData[4]=0;
                }
                switch(i)
                {
                        case 0:FinalData = 6000;break;
                        case 1:FinalData = TempRecData[0];break;
                        case 2:FinalData =TempRecData[0]*10+TempRecData[1];break;
                        case 3:FinalData =TempRecData[0]*100+TempRecData[1]*10+TempRecData[2];break;
                        case 4:FinalData =TempRecData[0]*1000+TempRecData[1]*100+TempRecData[2]*10+TempRecData[3];break;
                        case 5:FinalData =TempRecData[0]*10000+TempRecData[1]*1000+TempRecData[2]*100+TempRecData[3]*10+TempRecData[4];break;
                        default:break;
                }
                ddata= FinalData;
                i=0;
                TempRecData[0]=0;
                TempRecData[1]=0;
                TempRecData[2]=0;
                TempRecData[3]=0;
                TempRecData[4]=0;
        }
        if(i==6)
        {
                i=0;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10ms处理程序
/************************************************************************/
void DS10MS_CNT(void)
{
   if( JS10MS_F )        //10ms到
   {
                JS10MS_F = 0;//标志位清零
                Key();                 //按键扫描
   }
}

/************************************************************************/
//10ms处理程序
/************************************************************************/
void DS50MS_CNT(void)
{
   if( JS50MS_F )        //10ms到
   {
                JS50MS_F = 0;   //标志位清零
                        pca_pro();            //转速处理
                PID_Adjust();              //PID调节
   }
}
/************************************************************************/
//100ms处理程序
/************************************************************************/
void DS100MS_CNT(void)
{
        if(JS100MS_F)//200ms到
        {
         JS100MS_F = 0;
         Key_symbol_process();         //按键处理
        }
}

/****************************************************/
//1000ms处理程序
/***************************************************/
void DS1MIN_CNT(void)
{
        if(JS1MIN_F) //1000ms到
        {
         JS1MIN_F = 0;  //标志位清零
         //Data_Display(); //更新数据显示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WM_Init();      //PWM初始化
  Motor_Ctr_Int(); //控制初始化
        lcd_init();             //160液晶初始化
        Timer0_Init();
        EX1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1init();           //初始化定时器
        EA = 1;//开总中断
  DIR=!DIR;
        PWM_EN;                  // 启动
        START_F = 1;
        while (1)
        {

                DS10MS_CNT();
                DS50MS_CNT();
                DS100MS_CNT();
                DS1MIN_CNT();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e = ddata - rpm;
          duk = (kp*(e-e1)+ki*e+kd*(e-2*e1+e2))/100;
          uk = uk1+duk;
          out = (int)uk;
          if(out>250)
          {
           out = 250;
          }
          if(out<1)
          {
                   out = 0;
          }

          uk1 = uk;
                e2=e1;
          e1=e;
          PWM0_TEMP = 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