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开关74HC4051可以用于PWM控制吗?

楼主(2018-07-17):
我的飞思卡尔单片机有8个PWM输出口,需要控制26个MOSFET的开断,请问可以使用多路模拟开关74HC4051控制吗?

网友A:
为什么控制MOS的开关需要模拟信号?

26个的话,3片595级联用三个GPIO,外加两个GPIO,可以控制
或者用4片595,那么便宜的多一片无所谓,还增强了可扩展性

用8路PWM获得26路模拟输出,方案大致是这样的,本人最近正好有个相关的项目
每个PWM滤波后控制4路输出,用4片4052(双四选一模拟开关)切换通道,每通道后接采样保持
如果采样时间远大于PWM频率,可以不加滤波
注意采样保持的性能要不影响DAC精度,最好是1/2LSB以内(指你需要用到的分辨率的LSB)
用两个GPIO控制通道选择,刷新周期取决于需要的精度与S/H的性能
感觉和多位数码管动态扫描有些类似,可以参考

楼主:
多谢指教,我需要用单片机输出8个PWM信号来控制26个NMOS管的开断,NMOS的控制方式不清楚,请问这种接线方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