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数码管共阴极与共阳极有什么区别,8段数码管每位都需要数据输入吗?

楼主(2018-07-17):
共阴极与共阳极有什么区别,8段数码管每位都需要数据输入吗

网友A:
不需要全部

网友B:
区别:公共端连接的是低电平,就是共阴极:公共端连接的是高电平,就是共阳极。输入的话,一般八段的引脚都会接到单片机,或者别的芯片上,然后根据需要来点亮数码管,让它显示数值。

网友C:
共阳极就是共用正极,另一端只需要给低电平就能点亮,共阴极反之,八段数码管相当于八个led灯,所以都需要输入数据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