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找到运放啊 初学求帮助

楼主:
AD中怎样找到运放啊

网友A(2018-07-18):
添加一个运放的库,比如TI Operational Amplifier
库名字都是英文的
如果找不到你要的,随便添加一个,然后把名字改掉

网友B:
用SCH library 和PCBlibrary画一个

网友C:
在元器件库里面找找。

网友D:
在库里面找啊,没库自己添加一个库

网友E:
元件都是在元件库里面找的
初学者都有个误区,就是以为库都是现成的,其实工作后,很多元件和对应的封装,都是自己画的。所以建议有空学习怎么画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至于现在,直接百度“AD中怎样搜索元器件”,有很多图文教程。

网友F:
找元件时选择安装软件的库路径,搜到后点击添加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