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电压3到5V,收入电流在1A,输出5V3.5A到5A的芯片

楼主(2018-07-18):
各位大哥,小弟相求,请求如题【求输入电压3到5V,收入电流在1A,输出5V3.5A到5A的芯片】,不胜感激

网友A:
网络有看到TPS65280芯片,不知是否是你要的仅供参考。

网友B:
有毛病啊,输入5V1A你给我输出个5V3A看看,赶紧申请诺贝尔吧

网友C: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先用电池启动电路,接半导体散热片,把一边的热量收集起来变成电,因为从环境吸热了所以电力源源不断,也可以把刚才电池中消耗的电能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