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9电压表(12864显示,程序 + 仿真)

楼主(2018-07-18):
51单片机ADC0809电压表(12864显示,程序 + 仿真)并口;0~5V先上图正常工作图

上图:最大电压值
上图渐变电压值(最大到最小)

这是仿真图,可以进行仿真

程序分享一部分,剩下的一半在下面的压缩包里,大家可以自由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2864.h>

sbit OE=P3^6;
sbit EOC=P3^7;
sbit CLOCK=P3^0;
sbit ST=P3^3;

void Lcd12864_Display();
unsigned char dat[]="0.000V";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adc;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2;
        TL0=206;
        TL0=206;
        TR0=1;
        Lcd12864_init();
        Lcd12864_Display();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
                OE=1;
                adc=P1;
                tmp=adc*196;
                dat[0]=tmp/10000                +'0';
                dat[2]=tmp/1000%10        +'0';

网友A:
谢谢分享   进行仿真  出现错误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LCD12864A.DLL' [000013C0].
百度翻译  内部异常:模块'LCD12864 A.DLL '[900013C0]中的访问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进行仿真  出现错误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LCD12864A.DLL' [00 ...

仿真中LCD12864是别人给我的库文件,这个文件是他自己画的,所以会有很多错误,但不影响显示。一个错误的的话你可以更换12864液晶在进行仿真

网友B:
如果让他同时在显示一个电流    是不是还需要在开一路AD转换

网友B:
借鉴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让他同时在显示一个电流    是不是还需要在开一路AD转换

对的,需要一个功率比较大的取样电阻,在开一路AD检测取样电阻电流就是整个回路电流

网友C:
楼主,那如果想显示四路电压的话,是不是要换单片机了,最近在研究如何开四路,同时显示...

网友C:
接上,同时,程序要大改了吗?

网友D(2019-04-15):
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LCD12864A.DLL' [000013C0].
咋办

网友E:
大佬,要是还要显示温度,天气,时间要怎么做呢

网友F:
这个可以用于检测交流电路吗

网友G(2019-10-20):
新手,前来学习中。

网友H(2019-11-20):
ADC0809是8位的,怎样显示四位10进制的?

网友H:
回复不了?

网友I(2020-01-06):
佩服焊接

网友J(2020-06-22):
感谢分享,最近在学ADC转换,看看代码

网友K(2020-12-03):
谢谢师傅分享,这个能测试模拟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