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电子琴课程设计全套资料(源码+实物+视频+报告+仿真)

楼主(2018-07-18):
1.本设计采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
2.外部加上放音设备如喇叭等,来实现音乐演奏控制器的硬件电路
3.用8个手工的按键发出八个音阶

制作出来的电子琴实物图如下:

视频讲解:
电子琴原件清单
1.    8欧0.25w小喇叭
2.    8050三极管*2
3.    10k电阻*2
4.    30欧姆电阻
5.    40脚座
6.    STC89c51
7.    10uf电容
8.    30pf电容*2
9.    小按键*8
10.     自锁开关
11.     DC电源座
12.     12m晶振
13.     7*9万用板
14.    导线若干
15.     焊锡若干
16.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DC电源插头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speaker=P1^4;//喇叭接口

uchar a,b;                  //定义ab变量

void check_key()  //按键函数
{
        P3=0xff;//先赋给P2组口高电平
        switch(P3)//按下一个键
        {
                case 0xfe:a=0xfb;b=0xe9;EA=1;break;//根据不同按键ab的值不同
                case 0xfd:a=0xfc;b=0x5c;EA=1;break;//注意:EA不能改为TR0
                case 0xfb:a=0xfc;b=0xc1;EA=1;break;
                case 0xf7:a=0xfc;b=0xef;EA=1;break;
                case 0xef:a=0xfd;b=0x45;EA=1;break;
                case 0xdf:a=0xfd;b=0x92;EA=1;break;
                case 0xbf:a=0xfd;b=0xd0;EA=1;break;
                case 0x7f:a=0xfd;b=0xee;EA=1;break;
                default:EA=0;speaker=0;                           //没有按键按下,关闭定时器和喇叭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a;
        TL0=b;           //赋初值
        ET0=1;//打开定时器,但是未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while(1) //主循环
        {
                check_key();        //扫描按键函数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0的工作函数
{
        TH0=a;
        TL0=b;                                //将ab的值做为定时器的初值
        speaker=~speaker;        //喇叭电平取反喇叭根据不同的频率震动就可以发声了
}

网友A(2018-10-30):
压缩包下载之后文件损坏,根本打不开,我的黑币啊,积攒黑币那么不容易

后续: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使用最新版的winrar来解压.

网友B:
怎么给扩展到21音的

网友C(2018-11-29):
请问一下楼主,用proteus打开仿真文件调试之后点按键没声音是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用proteus打开仿真文件调试之后点按键没声音是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解答一下,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不麻烦楼主了。

网友D:
顶起,这个真的很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用proteus打开仿真文件调试之后点按键没声音是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解答一下,谢谢了。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9-06-05):
请问放声音可以用蜂鸣器吗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等等回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用proteus打开仿真文件调试之后点按键没声音是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解答一下,谢谢了。

你好,能把资料发我一下吗?谢谢啦
13189852068@163.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不麻烦楼主了。

请问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I(2019-10-29):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下载之后文件损坏,根本打不开,我的黑币啊,积攒黑币那么不容易,

俺也一样,悔不当初没看评论

网友J:
用usb口可以吗

网友J:
焊接完不好用怎么办

网友J:
软件用的是keil吗

网友K:
怎么下载的是损坏的?

网友L(2019-11-30):
为啥按第五个按键一直想

网友M:
感谢分享,刚好用到。

网友N:
很实用,有很大的启发。

网友O:
请问是损坏的还是好的

网友P(2020-01-01):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不麻烦楼主了。

我想知道,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Q(2020-03-17):
这个好用吗

网友R(2020-06-28):
引用 网友I:
俺也一样,悔不当初没看评论

搞定了,要用最新版的winrar解压才可以成功.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下载之后文件损坏,根本打不开,我的黑币啊,积攒黑币那么不容易

后续:

怎么还是打不开的?

网友T(2020-09-06):
有用过正常的吗

网友U(2021-01-04):
nice
,很有帮助

网友V:
可以啊不错 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