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的STM32和MSP430F5529串口读取数据程序

楼主(2018-07-18):
msp43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bsp.h"
int main( void )
{
    float cap,capfirst,capfirst1;
    unsigned int Data_FDC;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elay_ms(500);
  bsp_Init();
  _EINT();
  delay_ms(500);
  Data_FDC = ReadRegfdc2214(0x00);//读取第一通道的值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
  capfirst = cap*cap;
  delay_ms(500);
  Data_FDC = ReadRegfdc2214(0x02);//读取第一通道的值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
  capfirst1 = cap*cap;
  delay_ms(500);
  while(1)
  {
    Data_FDC = ReadRegfdc2214(0x00);//读取第一通道的值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
    cap = capfirst -cap*cap;
    printf("DataTEMP0:\n");
    printf("%d\n",cap);
    delay_ms(200);
    Data_FDC = ReadRegfdc2214(0x02);//读取第一通道的值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
    cap = capfirst1 -cap*cap;
    printf("DataTEMP1:\n");
    printf("%d\n",cap);
    delay_ms(200);
  }
}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McuDataSend.h"

void Sys_Init(void);

float res0,res1,res2,res3;
float temp0,temp1,temp2,temp3;
int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                Oled_Printf_Float(0,1,res0-temp0,0);
//                Oled_Printf_Float(0,3,res1-temp1,0);
//                Oled_Printf_Float(0,5,res2-temp2,0);
//                Oled_Printf_Float(0,7,res3-temp3,0);

        }
}

void Sys_Init(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        OLED_Init();
        while(FDC2214_Init());
        led=0;
        delay_ms(100);
        temp0 = Cap_Calculate(0);//读取初始值
        temp1 = Cap_Calculate(1);
//        temp2 = Cap_Calculate(2);
//        temp3 = Cap_Calculate(3);
        TIM3_Ctrl_Init(10000-1,7200-1);
}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5中断
{
        if(TIM3->SR&0X0001)//500ms定时中断
{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
        res1 = Cap_Calculate(1);
//        res2 = Cap_Calculate(2);
//        res3 = Cap_Calculate(3);
//        Data_Send_Status(res,0,0);
//        printf("%5d : %5d : %5d\r\n",res0,res1,res2);
         led=~led;
         printf("CH0;%3.3f CH1;%3.3f \r\n",res0-temp0,res1-temp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TIM3->SR&=~(1<<0);  //中断标志位清0,等待下一次中断
}

网友A(2023-08-04):
怎么连线大佬

网友B:
怎么连线

网友C(2020-02-02):
请问那个232021045.248是什么意思啊,在读取通道电容值哪里

网友D(2019-08-08):
显示的是电容吗

网友D:
请问具体应该怎样连线呢

网友D:
这个代码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