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红外控制+编码为志高空调遥控器编码

楼主(2018-07-18):
UCOS + 红外控制+编码为志高空调遥控器编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IR_ENCODE.h"
#include "pwm.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touch.h"

#define KEYMSG_Q_NUM        1        //按键消息队列的数量
#define RMOTEMSG_Q_NUM        1        //按键消息队列的数量

OS_Q KEY_Msg;                                //定义一个消息队列,用于按键消息传递,模拟消息邮箱
//OS_Q REMOTE_Msg;
OS_SEM *REMOTE_Sem;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Start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TASK_PRIO                5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ask1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ASK1_TASK_STK[TASK1_STK_SIZE];
void task1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2_TASK_PRIO                6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ask2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ASK2_TASK_STK[TASK2_STK_SIZE];
void task2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3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3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ask3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ASK3_TASK_STK[TASK3_STK_SIZE];
void task3_task(void *p_arg);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4_TASK_PRIO                7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4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ask4_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ASK4_TASK_STK[TASK4_STK_SIZE];
void task4_task(void *p_arg);

//u8 share_resource[30];   //共享资源区

static u8 ucLCD_SW=1;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u32 Timer3_Frq;
        CPU_SR_ALLOC();

        delay_init();  //时钟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配置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dev.init();
        Timer3_Frq=38500;
        PWM_Freq_Set(Timer3_Frq); //38KHz
        Remote_Init();            //初始化红外接收
        POINT_COLOR = RED;
        LCD_Clear(LIGHTBLUE);

        OSInit(&err);                    //初始化UCOSIII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开始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 )"start tas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 )&START_TASK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Start(&err);      //开启UCOSIII
}

//开始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

        CPU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统计任务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如果使能了测量中断关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if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当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功能,时间片长度为1个系统时钟节拍,既1*5=5ms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1,&err);
#endif
        CreateBtn();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消息队列KEY_Msg
        OSQCreate ((OS_Q*                )&KEY_Msg,        //消息队列
                (CPU_CHAR*        )"KEY Msg",        //消息队列名称
                (OS_MSG_QTY        )KEYMSG_Q_NUM,        //消息队列长度,这里设置为1
                (OS_ERR*        )&err);                //错误码
                        //创建消息队列KEY_Msg
        OSSemCreate(        (OS_SEM*)REMOTE_Sem,//消息队列长度,这里设置为1
                                                                "Rmote Sem",
                                                                0,
                (OS_ERR*        )&err);                //错误码
        //创建TASK1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Task1_TaskTCB,
                                 (CPU_CHAR        * )"Task1 task",
                 (OS_TASK_PTR )task1_task,
                 (void                * )0,
                 (OS_PRIO          )TASK1_TASK_PRIO,
                 (CPU_STK   * )&TASK1_TASK_STK[0],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TASK2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Task2_TaskTCB,
                                 (CPU_CHAR        * )"Task2 task",
                 (OS_TASK_PTR )task2_task,
                 (void                * )0,
                 (OS_PRIO          )TASK2_TASK_PRIO,
                 (CPU_STK   * )&TASK2_TASK_STK[0],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OSTaskCreate((OS_TCB         * )&Task3_TaskTCB,
                                 (CPU_CHAR        * )"Task3 task",
                 (OS_TASK_PTR )task3_task,
                 (void                * )0,
                 (OS_PRIO          )TASK3_TASK_PRIO,
                 (CPU_STK   * )&TASK3_TASK_STK[0],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OSTaskCreate((OS_TCB         * )&Task4_TaskTCB,
                                 (CPU_CHAR        * )"Task4 task",
                 (OS_TASK_PTR )task4_task,
                 (void                * )0,
                 (OS_PRIO          )TASK4_TASK_PRIO,
                 (CPU_STK   * )&TASK4_TASK_STK[0],
                 (CPU_STK_SIZE)TASK4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4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TaskDel((OS_TCB*)0,&err);        //删除start_task任务自身
}

//任务1的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_arg) //触屏按键处理
{
        OS_ERR err;
        u8 key;
        u8 ucAirCndiSw=KEY0_PRES; //初始为开
        u8 ucBtnId=-1;
        u8 task1_str[]="First task Running!";
        while(1)
        {
                key = KEY_Scan(0);  //扫描按键
                if(key)
                {
                        //发送消息
                        OSQPost((OS_Q*                )&KEY_Msg,
                                        (void*                )&key,
                                        (OS_MSG_SIZE)1,
                                        (OS_OPT                )OS_OPT_POST_FIFO,
                                        (OS_ERR*        )&err);
                }
                ucBtnId=BtnProcess();
                if(ucBtnId!= (u8)(-1) && ucLCD_SW) //屏幕开着时候
                {
                        switch(ucBtnId)
                        {
                                case 0:
                                        if(stIrTime.StartTime>5)  //开始时间+
                                                stIrTime.StartTime-=5;
                                                LCD_ShowNum(145,12,stIrTime.StartTime,3,16);
                                        break;
                                case 1:
                                        if(stIrTime.StartTime<=115) //开始时间-
                                                stIrTime.StartTime+=5;
                                                LCD_ShowNum(145,12,stIrTime.StartTime,3,16);
                                        break;
                                case 2:
                                        if(stIrTime.OnTime>5)
                                                stIrTime.OnTime-=5;
                                                LCD_ShowNum(145,37,stIrTime.OnTime,3,16);
                                        break;
                                case 3:
                                        if(stIrTime.OnTime<=115)
                                                stIrTime.OnTime+=5;
                                                LCD_ShowNum(145,37,stIrTime.OnTime,3,16);
                                        break;
                                case 4:
                                        if(stIrTime.OffTime>5)
                                                stIrTime.OffTime-=5;
                                                LCD_ShowNum(145,62,stIrTime.OffTime,3,16);
                                        break;
                                case 5:
                                        if(stIrTime.OffTime<=115)
                                                stIrTime.OffTime+=5;
                                                LCD_ShowNum(145,62,stIrTime.OffTime,3,16);
                                        break;

                                case 6:  //开关空调
                                        if(KEY0_PRES== ucAirCndiSw)
                                                ucAirCndiSw= KEY1_PRES;
                                        else if(KEY1_PRES== ucAirCndiSw)
                                                ucAirCndiSw= KEY0_PRES;

                                        OSQPost((OS_Q*                )&KEY_Msg,
                                        (void*                )&ucAirCndiSw,
                                        (OS_MSG_SIZE)1,
                                        (OS_OPT                )OS_OPT_POST_FIFO,
                                        (OS_ERR*        )&err);
                                        break;
                                case 7: //LCD 背光开关
                                        ucLCD_SW=0;
                                        LCD_DisplayOff();
                                        OSTimeDlyHMSM(0,0,0,1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s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ShowNum(40,250,btn_id,2,16);
                }
                else if(DEF_PRESS_DOWN)
                {
                        ucLCD_SW=1;
                        LCD_DisplayOn();
                        OSTimeDlyHMSM(0,0,0,1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s
                }
                OSTimeDlyHMSM(0,0,0,1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s
        }
}

//任务2的任务函数
void task2_task(void *p_arg) //自动开关机
{
        OS_ERR err;
        OS_TICK Os_Tick;
        u8 uc_ir_sendfg=0;
        u32 ulDelayTime=0;
        CPU_SR_ALLOC();
        stIrTime.StartTime=120;//开始时间
        stIrTime.OnTime=30;//开启时间
        stIrTime.OffTime=20;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Sys Time ");
        LCD_ShowChar(120,100,':',16,0);
        LCD_ShowChar(146,100,':',16,0);
        LCD_ShowNum(145,12,stIrTime.StartTime,3,16);
        LCD_ShowNum(145,62,stIrTime.OffTime,3,16);
        LCD_ShowNum(145,37,stIrTime.OnTime,3,16);
        SetRmtIntStat(DISABLE);
        Continues_Send(IR_SEND_OPEN);
        SetRmtIntStat(ENABLE);

        while(1)
        {
                Os_Tick= OSTimeGet(&err)/OSCfg_TickRate_Hz;
                LCD_ShowNum(148,100,Os_Tick%60,2,16);
                LCD_ShowNum(124,100,Os_Tick/60%60,2,16);
                LCD_ShowNum(100,100,Os_Tick/3600,2,16);

                if((Os_Tick/60)>stIrTime.StartTime  ) //开始时间之后,开始间隔开关机
                {
                        if(Os_Tick> ulDelayTime )
                        {
                                OS_CRITICAL_ENTER();
                                if(uc_ir_sendfg)
                                {
                                        ulDelayTime=Os_Tick+ stIrTime.OnTime*60; //
                                        Continues_Send(IR_SEND_OPEN);
                                        LCD_ShowString(50,140,200,16,16,"Timer OPEN  ");
                                }
                                else
                                {
                                        ulDelayTime=Os_Tick+ stIrTime.OffTime*60; //
                                        Continues_Send(IR_SEND_CLOSE);
                                        LCD_ShowString(50,140,200,16,16,"Timer CLOSE");
                                }
                                uc_ir_sendfg=!uc_ir_sendfg;
                                OS_CRITICAL_EXIT();
                        }
                }
                OSTimeDlyHMSM(0,0,1,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1s
        }
}

void task3_task(void *p_arg) //按键处理
{
        OS_ERR err;
        u8 *key;
        OS_MSG_SIZE size;
        CPU_SR_ALLOC();
        while(1)
        {
                        //请求消息KEY_Msg
                key=OSQPend((OS_Q*                        )&KEY_Msg,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OS_MSG_SIZE*        )&size,
                    (CPU_TS*                )0,
                    (OS_ERR*                )&err);
                OS_CRITICAL_ENTER();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KEY_UP控制LED1
                                ucLCD_SW=!ucLCD_SW;
                                if(ucLCD_SW)
                                        LCD_DisplayOn();
                                else
                                        LCD_DisplayOff();
                                break;
                        case KEY0_PRES:
                                        SetRmtIntStat(DISABLE);
                                        LCD_ShowString(50,140,200,16,16,"OPEN        ");
                                        Continues_Send(IR_SEND_OPEN);
                                        SetRmtIntStat(ENABLE);
                        break;
                        case KEY1_PRES:
                                        SetRmtIntStat(DISABLE);
                                        LCD_ShowString(50,140,200,16,16,"CLOSE        ");
                                        Continues_Send(IR_SEND_CLOSE);
                            SetRmtIntStat(ENABLE);
                                break;
                        case REMOTE:

                                break;
                        default :break;
                }
                OS_CRITICAL_EXIT();
                OSTimeDlyHMSM(0,0,0,2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200ms
        }
}
void task4_task(void *p_arg)  //红外解码
{
        OS_ERR err;
        OS_MSG_SIZE size;
        CPU_SR_ALLOC();
        u32 *data;
        char str[9];
        while(1)
        {
                        //请求消息KEY_Msg
                OSSemPend(REMOTE_Sem,
                                                                                        0,
                                                                                OS_OPT_PEND_BLOCKING,
                                                                                (CPU_TS*                )0,
                    (OS_ERR*                )&err);
                OS_CRITICAL_ENTER();
                sprintf(str,"%8X",ir_data[0]);
                LCD_ShowString(15,300,200,16,16,str);//显示键值
                sprintf(str,"%8X",ir_data[1]);
                LCD_ShowString(90,300,200,16,16,str);//显示键值
                sprintf(str,"%8X",ir_data[2]);
                LCD_ShowString(165,300,200,16,16,str);//显示键值
                OS_CRITICAL_EXIT();
                OSTimeDlyHMSM(0,0,0,300,OS_OPT_TIME_PERIODIC,&err);   //延时200ms
        }
}

网友A:
接收码是用中断吗

网友B:
IR_ENCODE.h的内容可否直接贴出来?

网友C:
附件中有IR_ENCODE.h文件吗?

网友D(2019-07-29):
程序的SDK都有吗

网友E(2020-02-05):
UCOS + 红外控制+编码为志高空调遥控器编码
标记,方便查找.

网友F(2020-03-11):
果然有用,楼主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