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制冷片的疑惑,tec1-12708和tec1-12706对比哪个制冷效果好一点

楼主(2018-07-18):
tec1-12708和tec1-12706对比哪个制冷效果好一点,还有我有个12v15a得开关电源,带两个12708或12706可以么

网友A:
12706高级版的

网友B:
tec1-12708最大电流为8A,tec1-12706最大电流为6A,所以前者功率更大,制冷效果也较好点。12V15A开关电源可以带的动两个制冷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c1-12708最大电流为8A,tec1-12706最大电流为6A,所以前者功率更大,制冷效果也较好点。12V15A开关电源可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