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8):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yi<9)
                                 {
                                   yi++;
                                  }
                        while(!key3);
                       }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while(!key2);
                      }
       }

楼主: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er<9)
                       {
                         er++;
                       }
                     while(!key3);
                 }
   }

楼主:
程序里面有多个地方需要按键函数,怎样做一个按键子函数,可以对yi,er,san,si……进行按键加减呢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void打包好就行了,看下面程序就知道了

void anjian1()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yi<9)

                       {

                         yi++;

                       }

                    while(!key3);

                }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while(!key2);
              }
   }

}
void anjian2()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san<9)

                       {

                         san++;

                       }

                    while(!key3);

                }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san>0)
                    {
                      san--;
                     }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1();
  anjian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void打包好就行了,看下面程序就知道了

void anjian1()

谢谢,我在想能不能只写一个按键函数,
void  anjian(x)
{
(按键加减)
},

然后需要写yi时用anjian(yi),需要写er用anjian(er),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没有错误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何给yi设定一个变量初值,然后在这个初值上加减
void  anjian()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yi<9)
                                 {
                                   yi++;
                                  }
                        while(!key3);
                       }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while(!key2);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想能不能只写一个按键函数,
void  anjian(x)
{

不明确,要告诉单片机步骤教他走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何给yi设定一个变量初值,然后在这个初值上加减
void  anjian()
{

void main()
{
可以在这里设置变量初级
yi=0;或等于多少自己定,初始化后就是你自己设定的变量初级!
{
.....................
}
}

网友B:
将while(!key2)写到if条件判断外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确,要告诉单片机步骤教他走路!

谢谢,因为定义的yi,er,san,si....,比较多,所以想需要哪个时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可以在这里设置变量初级

谢谢,是我没说清楚,不能在外面赋值,不过最后用了一个标志位g实现,用的4楼的子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f(g=0)
        {
        yi=guang%10;
        g=1;
        }
    anjian_yi();
      ......
   if(key1==0)
     {
   g=0;
       }

   if(g=0)
        {
        yi=wen%10;
        g=1;
        }
    anjian_yi();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while(!key2)写到if条件判断外面就OK了

不太理解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while(!key2)写到if条件判断外面就OK了

是这样么,在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
                       while(!key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