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习的FDC2214并用OLED显示出电容值的stm32源程序

楼主:
最近要用到FDC2214模块,所以查了一下技术手册学习了一下,FDC2214采用IIC通信,源码平台采用的是STM32F103系列并且用OLED显示出电容值。FDC可用于测量非导电容器中的液位。由于其非常高的激发速率能力,它能够测量肥皂水、油墨、肥皂和其他导电液体。它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比率测量的。
以下是FDC部分源代码: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u32 Data_FDC;
//FDC_I2C及读写操作**************************************************

//FDC IIC 延时函数
void FDC_IIC_Delay(void)
{
        delay_us(2);
}

void FDC_GPIO_Init(void)
{

}

//初始化IIC I/O口
void FDC_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先使能外设IO PORT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GPIO_Pin_5);                                  //PC.4,PC.5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FDC_IIC_Start(void)
{
        FDC_SDA_OUT();     //sda线输出
        FDC_IIC_SDA=1;
        FDC_IIC_SCL=1;
        FDC_IIC_Delay();
         FDC_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FDC_IIC_Stop(void)
{
        FDC_SDA_OUT();//sda线输出
        FDC_IIC_SCL=0;
        FDC_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1;
        FDC_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FDC_IIC_Delay();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FDC_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FDC_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FDC_IIC_SDA=1;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1;FDC_IIC_Delay();
        while(FDC_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FDC_IIC_Stop();
                        return 1;
                }
        }
        FDC_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FDC_IIC_Ack(void)
{
        FDC_IIC_SCL=0;
        FDC_SDA_OUT();
        FDC_IIC_SDA=0;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1;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FDC_IIC_NAck(void)
{
        FDC_IIC_SCL=0;
        FDC_SDA_OUT();
        FDC_IIC_SDA=1;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1;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FDC_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FDC_SDA_OUT();
    FDC_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FDC_IIC_SDA=(txd&0x80)>>7;
        txd<<=1;
                    FDC_IIC_SCL=1;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0;
                    FDC_IIC_Delay();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FDC_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FDC_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FDC_IIC_SCL=0;
        FDC_IIC_Delay();
                FDC_IIC_SCL=1;
        receive<<=1;
        if(FDC_READ_SDA)receive++;
                FDC_IIC_Delay();
    }
    if (!ack)
        FDC_IIC_NAck();//发送nACK
    else
        FDC_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FDC寄存器操作***********************************************************************

/*FDC2214设置函数
*IIC写2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data1:数据1
*data2:数据2
*返回值:0    正常
*     其他  错误代码
*/
u8 Set_FDC2214(u8 reg,u8 MSB,u8 LSB)
{
    FDC_IIC_Start();
        FDC_IIC_Send_Byte((FDC2214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FDC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FDC_IIC_Stop();
                return 1;
        }
    FDC_IIC_Send_Byte(reg);//写寄存器地址
    FDC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DC_IIC_Send_Byte(MSB);  //发送数据1
        if(FDC_IIC_Wait_Ack())         //等待ACK
        {
                FDC_IIC_Stop();
                return 1;
        }
        FDC_IIC_Send_Byte(LSB);  //发送数据2
        if(FDC_IIC_Wait_Ack())         //等待ACK
        {
                FDC_IIC_Stop();
                return 1;
        }
    FDC_IIC_Stop();
        return 0;
}

/*读取FDC2214寄存器数据
*IIC读2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
u16 FDC_Read(u8 reg)
{
        u16 res;
   FDC_IIC_Start();
        FDC_IIC_Send_Byte((FDC2214_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FDC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DC_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FDC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DC_IIC_Start();
        FDC_IIC_Send_Byte((FDC2214_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FDC_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s=FDC_IIC_Read_Byte(1)<<8;//读取数据,发送ACK

        res|=FDC_IIC_Read_Byte(0);//读取数据,发送nACK
    FDC_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s;
}

/*得到通道x转换后的数据
*index:0 -> CH0
*      1 -> CH1
*      2 -> CH2
*      3 -> CH3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
//u16 FCD2214_ReadCH(u8 index)
//{
//        u16 result;
//        switch(index)
//        {
//                case 0:
//                  result = FDC_Read(DATA_CH0)&0x0FFF;
//                  result = (result<<4)|(FDC_Read(DATA_LSB_CH0)>>12);
//                        break;
//                case 1:
//                        result = FDC_Read(DATA_CH1)&0x0FFF;
//                  result = (result<<4)|(FDC_Read(DATA_LSB_CH1)>>12);
//                        break;
//                case 2:
//                        result = FDC_Read(DATA_CH2)&0x0FFF;
//                  result = (result<<4)|(FDC_Read(DATA_LSB_CH2)>>12);
//                        break;
//                case 3:
//                        result = FDC_Read(DATA_CH3)&0x0FFF;
//                  result = (result<<4)|(FDC_Read(DATA_LSB_CH3)>>12);
//                        break;
//                default:break;
//        }
//        return result;
//}

u32 FCD2214_ReadCH(u8 index)
{
        u32 result;
        switch(index)
        {
                case 0:
                  result = FDC_Read(DATA_CH0)&0x0FFF;
                  result = (result<<16)|(FDC_Read(DATA_LSB_CH0));
                        break;
                case 1:
                        result = FDC_Read(DATA_CH1)&0x0FFF;
                  result = (result<<16)|(FDC_Read(DATA_LSB_CH1));
                        break;
                case 2:
                        result = FDC_Read(DATA_CH2)&0x0FFF;
                  result = (result<<16)|(FDC_Read(DATA_LSB_CH2));
                        break;
                case 3:
                        result = FDC_Read(DATA_CH3)&0x0FFF;
                  result = (result<<16)|(FDC_Read(DATA_LSB_CH3));
                        break;
                default:break;
        }
        result =result&0x0FFFFFFF;
        return result;
}

/*FDC2214初始化函数
*返回值:0:初始化正常
*       1:不正常
*/
u8 FDC2214_Init(void)
{
        u16 res;
        //FDC2214芯片IO口初始化
        FDC_GPIO_Init();

        //软件IIC总线初始化
        FDC_IIC_Init();

        //检测ID是否正确,再初始化寄存器
        res=FDC_Read(MANUFACTURER_ID);
        if(res==0x5449)
        {
                //设置Set_FDC2214寄存器
                Set_FDC2214(RCOUNT_CH0,0x34,0xFB);//参考计数转换间隔时间(T=(RCOUNT_CH0*16)/Frefx)
                Set_FDC2214(RCOUNT_CH1,0x34,0xFB);
                Set_FDC2214(RCOUNT_CH2,0x34,0xFB);
                Set_FDC2214(RCOUNT_CH3,0x34,0xFB);

                Set_FDC2214(SETTLECOUNT_CH0,0x00,0x1B);//转换之前的稳定时间(T=(SETTLECOUNT_CHx*16)/Frefx)
                Set_FDC2214(SETTLECOUNT_CH1,0x00,0x1B);
                Set_FDC2214(SETTLECOUNT_CH2,0x00,0x1B);
                Set_FDC2214(SETTLECOUNT_CH3,0x00,0x1B);

                Set_FDC2214(CLOCK_DIVIDERS_C_CH0,0x20,0x02);//选择在0.01MHz ~ 10MHz的传感器频率
                Set_FDC2214(CLOCK_DIVIDERS_C_CH1,0x20,0x02);//Frefx = Fclk = 43.4MHz/2(2分频)
                Set_FDC2214(CLOCK_DIVIDERS_C_CH2,0x20,0x02);//CHx_REF_DIVIDER=2;CHx_FIN_SEL=2
                Set_FDC2214(CLOCK_DIVIDERS_C_CH3,0x20,0x02);

                Set_FDC2214(DRIVE_CURRENT_CH0,0x78,0x00);//0.146ma(传感器时钟建立+转换时间的驱动电流)
                Set_FDC2214(DRIVE_CURRENT_CH1,0x78,0x00);
                Set_FDC2214(DRIVE_CURRENT_CH2,0x78,0x00);
                Set_FDC2214(DRIVE_CURRENT_CH3,0x78,0x00);

                Set_FDC2214(ERROR_CONFIG,0x00,0x00);//全部禁止错误汇报

                Set_FDC2214(MUX_CONFIG,0xC2,0x0D);//通道0,1,2 ,3;选择10Mhz为超过振荡槽振荡频率的最低设置,多通道,四通道

                Set_FDC2214(CONFIG,0x14,0x01);//激活模式,使用内部振荡器做参考频率,INTB引脚会随状态寄存器更新被置位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测量线路电容
*index:0:线路0
*      1:线路1
*      2:线路2
*      3:线路3
*返回值:线路总电容C
*/
float Cap_Calculate(u8 index)
{
        float Cap;
        Data_FDC = FCD2214_ReadCH(index);
//        Cap = 56645.763f/((float)Data_FDC);
//        return ((Cap*Cap)-33);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
        return (Cap*Cap);
}

网友A(2018-07-19):
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B:
非常好,刚好可以用上,谢谢哈

网友C:
非常好,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很有帮助,谢谢!

你好,请问你们是做的手势识别吗?

网友E:
请问你们用起来了吗

网友F: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G:
@楼上,这代码有用么,我res总是0XFFFF过不了fdc2214的初始化,是我fdc2214引脚没焊好的原因么

网友H:
这个程序里面OLED是怎么和STM32F103的引脚接线的

网友H:
请问这个用OLED显示电容的值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I:
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Cap = 232021045.248/(Data_FDC);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啊

同问!!!!!!

网友K(2019-03-19):
正好用的到,参考一下

网友L(2019-08-08):
请问我这个编译没错误,接口也没问题,下载后没反应,灯也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M(2019-12-24):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刚好可以用上,谢谢哈

FDC2214初始化失败,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N:
正好参考一下,不知道有谁测非导电液位成功了吗?

网友O(2020-12-28):
引用 网友L:
请问我这个编译没错误,接口也没问题,下载后没反应,灯也不亮怎么回事啊。。

请问硬件怎么连接,有原理图pcb图吗

网友P(2021-08-13):
为啥我就只有通道0有数据  其他串口输出nan

网友Q(2022-11-11):
引用 网友G:
@楼上,这代码有用么,我res总是0XFFFF过不了fdc2214的初始化,是我fdc2214引脚没焊好的原因么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这是为啥,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Q:
这个我初始化也一直是0xffff,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R(2023-02-15):
OLED不亮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