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采集电压为什么不稳定,数值一直在变动

楼主(2018-07-18):
用51单片机 运用芯片ADC0809 采集电压时 为什么液晶12864上显示的电压  不稳定 数值一直在变动,求51单片机大神求教!

网友A:
要不加按键控制试试?

网友B:
可以让单片机隔两秒钟采集并将数值放到一个中间变量temp中,然后再显示一下temp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单片机隔两秒钟采集并将数值放到一个中间变量temp中,然后再显示一下temp里的值

中间变量也设置了 ,我以为是延时的问题 ,改了,发现不是 ,求帮助。

网友C:
你测得太快太多了。

网友D:
看一下你的电源吧,如果用USB供电,可以换个充电宝试试,应该是基准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E:
变动很大吗???
如果不大,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而是12864在刷新???
也可能是它刷新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