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嵌入式C的游戏小程序2048代码

楼主(2018-07-18):
#if defined(UNICODE) && !defined(_UNICODE)
    #define _UNICODE
#elif defined(_UNICODE) && !defined(UNICODE)
    #define UNICODE
#endif
#include <tchar.h>
#include <windows.h>
/*  Declare Windows procedure  */
LRESULT CALLBACK WindowProcedure (HWND, UINT, WPARAM, LPARAM);
/*  Make the class name into a global variable  */
TCHAR szClassName[ ] = _T("CodeBlocksWindowsApp");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This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szArgument,
                     int nCmdShow)
{
    HWND hwnd;               /* This is the handle for our window */
    MSG messages;            /* Here messages to the application are saved */
    WNDCLASSEX wincl;        /* Data structure for the windowclass */
    /* The Window structure */
    wincl.hInstance = hThisInstance;
    wincl.lpszClassName = szClassName;
    wincl.lpfnWndProc = WindowProcedure;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windows */
    wincl.style = CS_DBLCLKS;                 /* Catch double-clicks */
    wincl.cbSize = sizeof (WNDCLASSEX);
    /* Use default icon and mouse-pointer */
    wincl.hIcon = LoadIcon (NULL, IDI_APPLICATION);
    wincl.hIconSm = LoadIcon (NULL, IDI_APPLICATION);
    wincl.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wincl.lpszMenuName = NULL;                 /* No menu */
    wincl.cbClsExtra = 0;                      /* No extra bytes after the window class */
    wincl.cbWndExtra = 0;                      /* structure or the window instance */
    /* Use Windows's default colour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window */
    wincl.hbrBackground = (HBRUSH) COLOR_BACKGROUND;
    /* Register the window class, and if it fails quit the program */
    if (!RegisterClassEx (&wincl))
        return 0;
    /* The class is registered, let's create the program*/
    hwnd = CreateWindowEx (
           0,                   /* Extended possibilites for variation */
           szClassName,         /* Classname */
           _T("Code::Blocks Template Windows App"),       /* Title Text */
           WS_OVERLAPPEDWINDOW, /* default window */
           CW_USEDEFAULT,       /* Windows decides the position */
           CW_USEDEFAULT,       /* where the window ends up on the screen */
           544,                 /* The programs width */
           375,                 /* and height in pixels */
           HWND_DESKTOP,        /* The window is a child-window to desktop */
           NULL,                /* No menu */
           hThisInstance,       /* Program Instance handler */
           NULL                 /* No Window Creation data */
           );
    /* Make the window visible on the screen */
    ShowWindow (hwnd, nCmdShow);
    /* Run the message loop. It will run until GetMessage() returns 0 */
    while (GetMessage (&messages, NULL, 0, 0))
    {
        /* Translate virtual-key messages into character messages */
        TranslateMessage(&messages);
        /* Send message to WindowProcedure */
        DispatchMessage(&messages);
    }
    /* The program return-value is 0 - The value that PostQuitMessage() gave */
    return messages.wParam;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Windows function DispatchMessage()  */
LRESULT CALLBACK WindowProcedure (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 (message)                  /* handle the messages */
    {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 (0);       /* send a WM_QUIT to the message queue */
            break;
        default:                      /* for messages that we don't deal with */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return 0;
}
/*
* Copyright (C) Judge Young
* E-mail: [url=mailto:yjjtc@126.com]yjjtc@126.com[/url]
* Version: 1.0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 包含设定随机数种子所需要的time()函数 */
#include <conio.h>   /* 包含Windows平台上完成输入字符不带回显和回车确认的getch()函数 */
#include <windows.h> /* 包含Windows平台上完成设定输出光标位置达到清屏功能的函数 */
    int word[19][6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0,1,1,0,0,0,0,1,1,0,0,0,0,0,0,0,0,1,1,1,1,1,1,1,1,1,1,0,0,0,},
   {0,0,0,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0,1,1,0,0,0,0,1,1,0,0,0,0,0,0,0,0,1,1,1,1,1,1,1,1,1,1,0,0,0,},
   {0,0,0,0,0,0,0,0,0,0,0,1,1,0,0,0,0,1,1,0,0,0,0,0,0,1,1,0,0,0,0,1,1,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0,0,0,0,0,0,0,0,1,1,0,0,0,0,1,1,0,0,0,0,0,0,1,1,0,0,0,0,1,1,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0,0,0,0,0,0,0,0,1,1,0,0,0,0,1,1,0,0,0,0,0,0,1,1,0,0,0,0,1,1,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0,0,0,0,0,0,0,0,1,1,0,0,0,0,1,1,0,0,0,0,0,0,1,1,0,0,0,0,1,1,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1,1,1,1,1,1,1,1,1,1,0,0,0,0,1,1,0,0,0,0,0,0,1,1,0,0,0,0,1,1,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
   {0,0,0,1,1,1,1,1,1,1,1,1,1,0,0,0,0,1,1,0,0,0,0,0,0,1,1,0,0,0,0,1,1,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
   {0,0,0,1,1,0,0,0,0,0,0,0,0,0,0,0,0,1,1,0,0,0,0,0,0,1,1,0,0,0,0,0,0,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1,1,0,0,0,0,0,0,0,0,0,0,0,0,1,1,0,0,0,0,0,0,1,1,0,0,0,0,0,0,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1,1,0,0,0,0,0,0,0,0,0,0,0,0,1,1,0,0,0,0,0,0,1,1,0,0,0,0,0,0,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1,1,0,0,0,0,0,0,0,0,0,0,0,0,1,1,0,0,0,0,0,0,1,1,0,0,0,0,0,0,0,0,0,0,1,1,0,0,0,0,0,0,0,0,1,1,0,0,0,0,0,0,1,1,0,0,0,},
   {0,0,0,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0,0,0,0,0,0,0,1,1,0,0,0,0,0,0,0,0,1,1,1,1,1,1,1,1,1,1,0,0,0,},
   {0,0,0,1,1,1,1,1,1,1,1,1,1,0,0,0,0,1,1,1,1,1,1,1,1,1,1,0,0,0,0,0,0,0,0,0,0,1,1,0,0,0,0,0,0,0,0,1,1,1,1,1,1,1,1,1,1,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void start_game(); /* 开始游戏 */
void reset_game(); /* 重置游戏 */
/* 往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移动 */
void move_left();
void move_right();
void move_up();
void move_down();
void refresh_show();    /* 刷新界面显示 */
void add_rand_num();    /* 生成随机数,本程序中仅生成2或4,概率之比设为2:1 */
void check_game_over(); /* 检测是否输掉游戏,设定游戏结束标志 */
int get_null_count();   /* 获取游戏面板上空位置数量 */
int board[4][4];     /* 游戏数字面板,抽象为二维数组 */
int score;           /* 游戏的分 */
int best;            /* 游戏最高分 */
int if_need_add_num; /* 是否需要生成随机数标志,1表示需要,0表示不需要 */
int if_game_over;    /* 是否游戏结束标志,1表示游戏结束,0表示正常 */
/* main函数 函数定义 */
int main()
{
    start_game();
}
void printwall()
    {
        HANDLE handle = 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SetConsoleTextAttribute(handle, FOREGROUND_INTENSITY | FOREGROUND_RED);
    printf("■");
    }
void DrawMapstart()
{
    //遍历二维数组  //
   int i,j;
    for ( i = 0; i < 19; i++)
    {
        for (j = 0; j < 60; j++)
        {
            //if  else  switch
            switch (word[i][j])
            {
            case 0:
                printf("  ");
                break;
            case 1:
                printwall();//红
               // printf("■");
                break;

            }
        }
    }
}
/* 开始游戏 函数定义 */
void start_game()
{
    int id;
    DrawMapstart();
    scanf("%d",&id);
    reset_game();
    char cmd;
    while (1)
    {
        cmd = getch(); /* 接收标准输入流字符命令 */
        if (if_game_over) /* 判断是否需已经输掉游戏 */
        {
            if (cmd == 'y' || cmd == 'Y') /* 重玩游戏 */
            {
                reset_game();
                continue;
            }
            else if (cmd == 'n' || cmd == 'N') /* 退出 */
            {
                return;
            }
            else
            {
                continue;
            }
        }
        if_need_add_num = 0; /* 先设定不默认需要生成随机数,需要时再设定为1 */
        switch (cmd) /* 命令解析,w,s,a,d字符代表上下左右命令 */
        {
        case 'a':
        case 'A':
        case 75 :
            move_left();
            break;
        case 's':
        case 'S':
        case 80 :
            move_down();
            break;
        case 'w':
        case 'W':
        case 72 :
            move_up();
            break;
        case 'd':
        case 'D':
        case 77 :
            move_right();
            break;
        }
        score > best ? best = score : 1; /* 打破得分纪录 */
        if (if_need_add_num) /* 默认为需要生成随机数时也同时需要刷新显示,反之亦然 */
        {
            add_rand_num();
            refresh_show();
        }
    }
}
/* 重置游戏 函数定义 */
void reset_game()
{
    score = 0;
    if_need_add_num = 1;
    if_game_over = 0;
    /* 了解到游戏初始化时出现的两个数一定会有个2,所以先随机生成一个2,其他均为0 */
    int n = rand() % 16;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board[i][j] = (n-- == 0 ? 2 : 0);
        }
    }
    /* 前面已经生成了一个2,这里再生成一个随机的2或者4,且设定生成2的概率是4的两倍 */
    add_rand_num();
    /* 在这里刷新界面并显示的时候,界面上已经默认出现了两个数字,其他的都为空(值为0) */
    system("cls");
    refresh_show();
}
/* 生成随机数 函数定义 */
void add_rand_num()
{
    srand(time(0));
    int n = rand() % get_null_count();/* 确定在何处空位置生成随机数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if (board[i][j] == 0 && n-- == 0) /* 定位待生成的位置 */
            {
                board[i][j] = (rand() % 3 ? 2 : 4);/* 确定生成何值,设定生成2的概率是4的概率的两倍 */
                return;
            }
        }
    }
}
/* 获取空位置数量 函数定义 */
int get_null_count()
{
    int n = 0;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4; j++)
        {
            board[i][j] == 0 ? n++ : 1;
        }
    }
    return n;
}
/* 检查游戏是否结束 函数定义 */
void check_game_over()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0; j < 3; j++)
        {
            /* 横向和纵向比较挨着的两个元素是否相等,若有相等则游戏不结束 */
            if (board[i][j] == board[i][j+1] || board[j][i] == board[j+1][i])
            {
                if_game_over = 0;
                return;
            }
        }
    }
    if_game_over = 1;
}
/*
* 如下四个函数,实现上下左右移动时数字面板的变化算法
* 左和右移动的本质一样,区别仅仅是列项的遍历方向相反
* 上和下移动的本质一样,区别仅仅是行项的遍历方向相反
* 左和上移动的本质也一样,区别仅仅是遍历时行和列互换
*/
/* 左移 函数定义 */
void move_left()
{
    /* 变量i用来遍历行项的下标,并且在移动时所有行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
    for (int i = 0; i < 4; i++)
    {
        /* 变量j为列下标,变量k为待比较(合并)项的下标,循环进入时k<j */
        for (int j = 1, k = 0; j < 4; j++)
        {
            if (board[i][j] > 0) /* 找出k后面第一个不为空的项,下标为j,之后分三种情况 */
            {
                if (board[i][k] == board[i][j]) /* 情况1:k项和j项相等,此时合并方块并计分 */
                {
                    score += board[i][k++] <<= 1;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需要生成随机数和刷新界面 */
                }
                else if (board[i][k] == 0) /* 情况2:k项为空,则把j项赋值给k项,相当于j方块移动到k方块 */
                {
                    board[i][k] = board[i][j];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 情况3:k项不为空,且和j项不相等,此时把j项赋值给k+1项,相当于移动到k+1的位置 */
                {
                    board[i][++k] = board[i][j];
                    if (j != k) /* 判断j项和k项是否原先就挨在一起,若不是则把j项赋值为空(值为0) */
                    {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
            }
        }
    }
}
/* 右移 函数定义 */
void move_right()
{
    /* 仿照左移操作,区别仅仅是j和k都反向遍历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2, k = 3; j >= 0; j--)
        {
            if (board[i][j] > 0)
            {
                if (board[i][k] == board[i][j])
                {
                    score += board[i][k--] <<= 1;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if (board[i][k] == 0)
                {
                    board[i][k] = board[i][j];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
                    board[i][--k] = board[i][j];
                    if (j != k)
                    {
                        board[i][j] = 0;
                        if_need_add_num = 1;
                    }
                }
            }
        }
    }
}
/* 上移 函数定义 */
void move_up()
{
    /* 仿照左移操作,区别仅仅是行列互换后遍历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1, k = 0; j < 4; j++)
        {
            if (board[j][i] > 0)
            {
                if (board[k][i] == board[j][i])
                {
                    score += board[k++][i] <<= 1;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if (board[k][i] == 0)
                {
                    board[k][i] = board[j][i];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
                    board[++k][i] = board[j][i];
                    if (j != k)
                    {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
            }
        }
    }
}
/* 下移 函数定义 */
void move_down()
{
    /* 仿照左移操作,区别仅仅是行列互换后遍历,且j和k都反向遍历 */
    for (int i = 0; i < 4; i++)
    {
        for (int j = 2, k = 3; j >= 0; j--)
        {
            if (board[j][i] > 0)
            {
                if (board[k][i] == board[j][i])
                {
                    score += board[k--][i] <<= 1;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if (board[k][i] == 0)
                {
                    board[k][i] = board[j][i];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else
                {
                    board[--k][i] = board[j][i];
                    if (j != k)
                    {
                        board[j][i] = 0;
                        if_need_add_num = 1;
                    }
                }
            }
        }
    }
}

/* 刷新界面 函数定义 */
void refresh_show()
{
    /* 重设光标输出位置方式清屏可以减少闪烁,system("cls")为备用清屏命令,均为Windows平台相关*/
    COORD pos = {0, 0};
    SetConsoleCursorPosition(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pos);
    printf("\n\n\n\n");
    printf("                GAME: 2048     SCORE: %06d    BEST: %06d\n", score, best);
    printf("             --------------------------------------------------\n\n");
    /* 绘制表格和数字 */
    printf("                        ┌─--─┬─--─┬─--─┬─--─┐\n");
    for (int i = 0; i < 4; i++)
    {
        printf("                        │");
        for (int j = 0; j < 4; j++)
        {
            if (board[i][j] != 0)
            {
                if (board[i][j] < 10)
                {
                    printf("  %d │", board[i][j]);
                }
                else if (board[i][j] < 100)
                {
                    printf(" %d │", board[i][j]);
                }
                else if (board[i][j] < 1000)
                {
                    printf(" %d│", board[i][j]);
                }
                else if (board[i][j] < 10000)
                {
                    printf("%4d│", board[i][j]);
                }
                else
                {
                    int n = board[i][j];
                    for (int k = 1; k < 20; k++)
                    {
                        n >>= 1;
                        if (n == 1)
                        {
                            printf("2^%02d│", k); /* 超过四位的数字用2的幂形式表示,如2^13形式 */
                            break;
                        }
                    }
                }
            }
            else printf("    │");
        }
        if (i < 3)
        {
            printf("\n                        ├─--─┼─--─┼─--─┼─--─┤\n");
        }
        else
        {
            printf("\n                        └──--┴─--─┴─--─┴──--┘\n");
        }
    }
    printf("\n");
    printf("             --------------------------------------------------\n");
    printf("                            W↑  A←  →D  ↓S");
    if (get_null_count() == 0)
    {
        check_game_over();
        if (if_game_over) /* 判断是否输掉游戏 */
        {
            printf("\r                    GAME OVER! TRY THE GAME AGAIN? [Y/N]");
        }
    }
}

网友A:
此贴需要补全说明后才可获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