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果想学的话应该从哪个开始入手呢

楼主(2018-07-18):
本来想学51单片机来着   结果他们说这个不容易上手。。。是真的吗?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刚入门学的51,其实我觉得不管别人说啥,重要的是自己的体会,每个人都不同。慢慢来吧,我是先跟着视频学,哪不懂再去查资料看书什么的,总会有进步的。

网友B:
从51上手吧,别犹豫。想到就做

网友C:
51单片机是最基础简单的单片机了,先学51单片机再去学stm32这些。学51的话先学C语言吧。

网友D:
可以试试比较容易上手的Arduino单片机,如果想深入学习单片机以及C语言的话,就搞51单片机

网友E:
我是学51上手的,感觉不会特别难。

网友F:
51单片机就是入门级的单片机很容易上手,买开发板都会送很多资料都是手把手教学的,不妨买一块回来试试

网友G:
肯定先学51,51打基础,基础不好学别的很难理解,而且学好51用其他控制器也能很快上手

网友G:
先学51单片机再去学stm32

网友H:
单片机当然是从51开始入手,但是其实32也可以,51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I:
买块学习板,跟着视频从历程开始一点点积累,目的知道它能干什么,怎样去实现它  51不是很难慢慢来 一定要稳扎

网友J:
首先你得有良好的C语言基础,一般都是用C语言来写单片机程序了,很少用汇编语言。因为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的汇编语言不同,那样的话程序移植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你想要学习单片机,先得吧C语言学牢靠,然后再学习单片机硬件方面的知识,然后再买一块实验板子,动手实践。

网友K:
学会写程序很重要

网友L:
程序比较重要

网友M:
51单片机是单片机中最简单的,先从51学起,才好学更多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N:
STC89C52

网友O:
看视频就很好理解了,,买个学习开发板, 有C语言基础

网友P:
51很容易上手,1.买套学习开发板,先学习下硬件认识硬件的各个部件,2.手动学习安装IDE软件及如何下载程序 3.搭建工程学习开发板自带的示例程序 4.自己动手模拟新创建一个工程编写示例的代码加深理记忆 ;到此基础已经入门了,学习要有恒心,不要心急,要带着好现的兴趣心去学习探索。

网友Q:
具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数字电路基础的话,不会那么难。边

网友Q:
如果没有C语言和数字电路基础,其实也可以边学51边补,只要坚持,也不会说难到无法下手,反而会越学越容易。

网友R:
很容易的,越早学习单片机越好

网友S:
还是从51开始学习比较好,价格低,易上手,学会之后再学别的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T:
51上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