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子时,发现芯片是这样的,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规则设置不对吗,如果是请大神们帮忙给出解决办法。多多益善

网友A(2018-07-18):
规则设置一下,最近距离调小。

网友B:
规则设置间距小了

网友C:
1、间距小了。
2、疑问:焊盘上打那么多孔,是自己画的封装?

网友D:
规则设置中的安全距离设置太大

网友E:
间距设置一下

网友F:
实时规则检查报警,应该是规则设置间距过小了

网友G:
应该是规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H:
布线后的板子,不知道对不对,第一次。求大神们指教。下一步是不是敷铜,敷完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I:
覆铜上下层都要覆,并且一般接地

网友J:
最近距离调小没毛病

网友K:
还有些线没连在一起C5、C6、C7、C9

网友L:
应该是最小线间距小了

网友M:
间隔距离过小,可以按T+M键忽略

网友N:
AD17的话,点击间距规则中的忽略引脚之间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这个选项,或者额外加个room在这个芯片上,然后单独给这个room设置个间距规则,优先级设到最高

网友O(2018-08-24):
设置规则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