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09 sot-89封装出现出现绿色圈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这个 sot-89封装上面出现绿色的圈,这个代表什么错误还是?AD9初学还请各位哥哥姐姐帮个忙,有没有关于这个软件的快捷键或者使用技巧。网上查到的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比较杂乱,看不懂?

网友A(2018-07-18):
首先你这个封装疑是SOT23-6,其次你的蓝色线没有过孔,正常没有特定设置的话,从你的IC焊盘颜色看的话,红色代表顶层,所以你得选择顶层布线,你选择的是底层蓝线,顶层和底层需要过孔连接,再者你的蓝线太宽,根据具体 情况对线宽设置。最后ic相邻引脚之间绿色警告,取消DRC error,添加自定义rules(design->rules->routing->clearance constraint)。

网友B:
这是没有连接的标志,说明蓝色这段线,没有连接对象。
如果你是想连接到top层的焊盘,需要过孔后才能连接(快捷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封装疑是SOT23-6,其次你的蓝色线没有过孔,正常没有特定设置的话,从你的IC焊盘颜色看的话,红色 ...

谢谢,你说的那些我都注意了,是没有过孔,因为板子上的连线需要我自己来一个一个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