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Y-mini80单片机学习板的数码管时钟电路的设计资料

楼主(2018-07-18):
1.时钟电路硬件设计:
图1  89S51电路图
图 2   8位共阴极数码管与锁存器的连接
图3  独立键盘与矩阵键盘[1]

              本实验用到前6个数码管(P2.2~P2.0取000~101)和第一个按钮开关(P3.0)。P0口输出数码管数据,锁存器直通[2]。

2.系统主要程序设计:
              (1).主程序
              本设计中的计时采用定时器T0中断完成,其余状态循环调用显示子程序,当P3.0开关按下时,转入调时功能程序。系统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2).显示子程序
              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存放在内存单元70H~75H中,其中70H~71H存放的秒数据,72H~73H存放的分数据,74H~75H存放的时数据,每一地址单元内均为十进制BCD码。由于采用软件动态扫描实现数据显示功能,显示用十进制BCD码数据的对应段码数据存放在ROM表中。显示时,先取出70H~75H某一地址中的数据,然后查得对应的显示用段码从P0口输出。P2口将对应的数码管选中,就能显示该地址单元的数据值。
              (3).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定时器T0用于时间计时。定时溢出中断周期设为50ms,中断累计20次(即1s)时对秒计数单元进行加1操作。时间计数单元地址分别在70H~71H(s)、76H~77H(min)、78H~79H(h),7AH单元中存放“熄灭符”数据(#0AH)。在计数单元中采用十进制BCD码计数,满60进位。T0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见图5所示。
              (4).T1中断服务程序
              T1中断服务程序用于指示调整单元数字的亮闪。在时间调整状态下,每过0.3s,将对应单元的数据换成“熄灭符”数据(#0AH)。这样,在调整时间时,对应调整单元的显示数据就会间隔闪亮。
              (5).调时功能程序
              调时功能程序的设计方法是:按下按键,若按下时间小于1s,进入省电状态(数码管不亮,时钟不停),否则进入调分状态,等待操作,此时定时器停止走动。当再次按下按钮时,若按下时间小于0.5s,则时间加1min;若按下时间大于0.5s,则进入小时调整状态。在小时调整状态下,当按键按下的时间大于0.5s时退出调整状态,时钟继续走动。
图4  主程序流程图
图5  T0中断服务程序
4.实验总结:
                            1.实验中使用的是12MHz晶振;
                            2.数码管使用动态扫描显示;
                            3.操作都要先等待按键释放后才做相应;
                            4.按键按下时间长短判断:在两次监测键是否按下语句中间夹一条延时语句(类似于按键消抖动)。
                            5.按键释放等待时应一直调用显示子程序,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6.适当设置标志位对程序的设计很重要。例如:本例中设置了20H做标志位,其中00H、01H、02H(即20H.0、20H.1、20H.2)分别做调分标志、调时标志、闪烁标志;只要监测标志位既能方便对应出不同响应。
                            7.本例中ADD1子程序(即BCD码加1子程序)。其入口参数是R0,它作为指针指向待加1的两位BCD码的高位;出口参数为R3,存放着加1后的BCD码值。
3.数码管时钟电路源程序代码
              ORG 0000H        ;程序执行开始地址
              LJMP      START  ;跳到标号START执行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0中断返回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  ;跳至INTTO执行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1中断返回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1              ;跳至INTT1执行
              ORG 0023H        ;串行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RETI             ;串行中断程序返回
;*******************************************************
START:               MOV   SP,#30H
        MOV   PSW,#00H
              MOV   R0,#70H                    ;清70H-7AH共11个内存单元
              MOV   R7,#0BH                    ;
CLEAR:  MOV   @R0,#00H                    ;
              INC   R0                            ;
              DJNZ  R7,CLEAR                 ;
              MOV   20H,#00H                            ;标志位
              MOV   7AH,#0AH                            ;放入"熄灭符"数据
              MOV   TMOD,#11H                    ;设T0、T1为16位定时器
              MOV   TL0,#0B0H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MOV   TH0,#3CH                 ;50MS定时初值
        MOV   TL1,#0B0H                 ;50MS定时初值(T1闪烁定时用)
        MOV   TH1,#3CH                  ;50MS定时初值
              SETB  EA                           ;总中断开放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
              MOV   R4,#14H                      ;1秒定时用初值(50MS×20)
START1: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JNB   P3.0,SETMM1              ;P3.0口为0时转时间调整程序
              SJMP  START1                      ;
SETMM1: LJMP  SETMM                   ;转到时间调整程序SETMM
;*********************************************************
INTT0:               PUSH  ACC           ;累加器入栈保护
              PUSH  PSW           ;状态字入栈保护
              CLR   ET0           ;关T0中断允许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MOV   A,#0B7H       ;中断响应时间同步修正
              ADD   A,TL0         ;低8位初值修正
              MOV   TL0,A         ;重装初值(低8位修正值)
              MOV   A,#3CH        ;高8位初值修正
              ADDC  A,TH0         ;
              MOV   TH0,A         ;重装初值(高8位修正值)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后面再开放中断允许
              DJNZ  R4, OUTT0         ;20次中断未到中断退出
ADDSS:  MOV   R4,#14H           ;20次中断到(1秒)重赋初值
              MOV   R0,#71H           ;指向秒计时单元(71H-72H)
              ACALL ADD1              ;调用加1程序(加1秒操作)
              MOV   A,R3              ;秒数据放入A(R3为2位十进制数组合)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MM      ;
ADDMM:  JC    OUTT0             ;小于60秒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秒时对秒计时单元清0
              MOV   R0,#77H           ;指向分计时单元(76H-77H)
              ACALL ADD1              ;分计时单元加1分钟
              MOV   A,R3              ;分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HH      ;
ADDHH:               JC    OUTT0             ;小于60分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分时分计时单元清0
              MOV   R0,#79H           ;指向小时计时单元(78H-79H)
              ACALL ADD1              ;小时计时单元加1小时
              MOV   A,R3              ;时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24H,HOUR       ;
HOUR:               JC    OUTT0             ;小于24小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小时小时计时单元清0
OUTT0:               MOV   72H,76H           ;中断退出时将分、时计时单元数据移
        MOV   73H,77H           ;入对应显示单元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POP   PSW               ;恢复状态字(出栈)
              POP   ACC               ;恢复累加器
              SETB  ET0               ;开放T0中断
              RETI                    ;中断返回
;*******************************************************
INTT1:                PUSH    ACC                ;中断现场保护
                      PUSH    PSW                ;
                      MOV     TL1,   #0B0H       ;装定时器T1定时初值
                      MOV     TH1,   #3CH                               ;
                      DJNZ    R2,INTT1OUT                               ;0.3秒未到退出中断(50MS中断6次)
                      MOV     R2,#06H                                   ;重装0.3秒定时用初值
                      CPL     02H                                       ;0.3秒定时到对闪烁标志取反
                                   JB      02H,FLASH1                                ;02H位为1时显示单元"熄灭"
                      MOV     72H,76H       ;02H位为0时正常显示
                MOV     73H,77H       ;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INTT1OUT: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
                RETI                  ;中断退出
FLASH1:         JB      01H,FLASH2    ;01H位为1时,转小时熄灭控制
                MOV     72H,7AH       ;01H位为0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分
                MOV     73H,7AH       ;显示单元(72H-73H),将不显示分数据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FLASH2:         MOV     72H,76H       ;01H位为1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小时
                MOV     73H,77H       ;显示单元(74H-75H),小时数据将不显示
                MOV     74H,7AH       ;
                MOV     75H,7A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
DISPLAY:MOV              R1,#75H                            ;指向显示数据首址
              MOV              R5,#00H                            ;扫描控制字初值
PLAY: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先放段码入P0
              MOV              A,R5                            ;扫描字放入A
              MOV              P2,A                            ;扫描字放入扫描控制端口
              LCALL              DL1MS                            ;1MS子程序另编
              MOV              A,R1
              CLR              C
              SUBB              A,#01H
              MOV              R1,A
              INC              R5
              CJNE              R5,#06,PLAY
              MOV              P0,#00H                            ;P0段码输出口复位
              MOV              P2,#0FFH              ;一次显示结束P2扫描控制口复位
              RET
TAB:               DB 3FH,6H,5BH,4FH,66H,6DH,7DH,7H,7FH,6FH,00H
;*****************************************************
ADD1:               MOV                 A,@R0       ;取当前计时单元数据到A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ORL               A,@R0       ;前一地址中数据放入A中低四位
              ADD              A,#01H      ;A加1操作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3,A        ;移入R3寄存器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放回前一地址单元
              MOV              A,R3        ;取回R3中暂存数据
              INC              R0          ;指向当前地址单元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数据放入当削地址单元中
              RET                  ;子程序返回
;**************************************************
              CLR0:                             CLR A           ;清累加器
              MOV                             @R0,A                     ;清当前地址单元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MOV                             @R0,A                     ;前一地址单元清0
              RET                                    ;子程序返回
;**************************************************
           SETMM:  CLR                ET0            ;关定时器T0中断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LCALL                DL1S           ;调用1秒延时程序
                   JB                              P3.0,CLOSEDIS  ;键按下时间小于1秒,关闭显示(省电)
                   MOV                R2,#06H        ;进入调时状态,赋闪烁定时初值
                   SETB               ET1            ;允许T1中断
                   SETB               TR1            ;开启定时器T1
            SET2:  JNB                             P3.0,SET1      ;P3.0口为0(键未释放),等待
                   SETB                00H            ;键释放,分调整闪烁标志置1
            SET4:  JB                              P3.0,SET3      ;等待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0,SETHH     ;按下时间大于0.5秒转调小时状态
                   MOV                             R0,#77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分钟操作
                   LCALL               ADD1           ;调用加1子程序
                   MOV                             A,R3           ;取调整单元数据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HHH     ;调整单元数据与60比较
              HHH: JC                             SET4           ;调整单元数据小于60转SET4循环
                   LCALL               CLR0           ;调整单元数据大于或等于60时清0
                   CLR                             C              ;清进位标志
                   AJMP                SET4           ;跳转到SET4循环
        CLOSEDIS:  SETB               ET0           ;省电(LED不显示)状态。开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开时钟)
        CLOSE:     JB                 P3.0,CLOSE    ;无按键按下,等待。
                   LCALL              DISPLAY       ;有键按下,调显示子程序延时削抖
                   JB                  P3.0,CLOSE     ;是干扰返回CLOSE等待
        WAITH:     JNB                 P3.0,WAITH     ;等待键释放
                   LJMP                START1         ;返回主程序(LED数据显示亮)
           SETHH:  CLR                00H           ;分闪烁标志清除(进入调小时状态)
          SETHH1:  JNB                             P3.0,SET5      ;等待键释放
                   SETB         01H            ;小时调整标志置1
            SET6:  JB                              P3.0,SET7      ;等待按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0,SETOUT    ;按下时间大于0.5秒退出时间调整
                   MOV                            R0,#79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小时操作
                   LCALL               ADD1            ;调加1子程序
                   MOV                            A,R3            ;
                   CLR                             C                ;
                   CJNE               A,#24H,HOUU      ;计时单元数据与24比较
            HOUU:  JC                             SET6             ;小于24转SET6循环
                   L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时清0操作
                   AJMP                SET6             ;跳转到SET6循环
           SETOUT: JNB                 P3.0,SETOUT1     ;调时退出程序。等待键释放
                   LCALL               DISPLAY          ;延时削抖
                   JNB                 P3.0,SETOUT      ;是抖动,返回SETOUT再等待
                   CLR                 01H              ;清调小时标志
                   CLR                 00H              ;清调分标志
                   CLR                 02H              ;清闪烁标志
                   CLR                 TR1              ;关闭定时器T1
                   CLR                 ET1              ;关定时器T1中断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
                   SETB                ET0              ;开定时器T0中断(计时开始)
                   LJMP               START1           ;跳回主程序
            SET1: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分)
                   AJMP     SET2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3: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分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4
            SET5: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小时)
                   AJMP     SETHH1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7: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小时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6
         SETOUT1:  LCALL    DISPLAY          ;退出时钟调整时键释放等待
                    AJMP    SETOUT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
DL1MS: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
DL1S:   LCALL      DL05S
        LCALL      DL05S
        RET
DL05S:  MOV        R3,#2CH      ;5.76毫秒*44=0.253秒
DL05S1: LCALL      DISPLAY
        DJNZ       R3,DL05S1
        RET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