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8*8LED点阵点亮左上角的第一个点,程序是对的,但就是点不亮,是我接线接错了吗

楼主(2018-07-18):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贴出代码来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晶振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你最好也把电路图和程序贴一下,我的猜测是接线接错了

网友D:
把程序发下看看

楼主:
STC90C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代码来看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ser=DAT1>>7;
  DAT1<<=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HC595SENDBYTE(0x00);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晶振有问题引起的?

感觉应该不会,之前开发板一直用这个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也把电路图和程序贴一下,我的猜测是接线接错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ser=DAT1>>7;
  DAT1<<=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HC595SENDBYTE(0x00);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file:///D:/BaiduYunDownload/%E6%99%AE%E4%B8%AD%E5%8D%95%E7%89%87%E6%9C%BA/4--%E5%BC%80%E5%8F%91%E6%9D%BF%E5%8E%9F%E7%90%86%E5%9B%BE/EM3%20V2.2%E5%BC%80%E5%8F%91%E6%9D%BF%E5%8E%9F%E7%90%86%E5%9B%BE.pdf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ser=DAT1>>7;
  DAT1<<=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HC595SENDBYTE(0x00);
HC595SENDBYTE(0x80);
P0=0x7f;
while(1);
}

网友E:
尝试下全部点亮

网友F:
我一开始也是一样,按照视频上来接法俩接,接出来不显示,后面我发现视频上的是3.0的开发板16*16的,
而我的是8*8的2.0的开发板。

网友G:
点阵实验 是和电路有关的。程序与电路 一致才行。

网友H:
普中的板子吧?跳线问题,检查一下板子上的跳线帽接对没有

网友I(2020-02-13):
引用 网友H:
普中的板子吧?跳线问题,检查一下板子上的跳线帽接对没有

怎么操作?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J:
跳线帽是短路用的,主要是用来区分不同的工作方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