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代码,stm32,ov7670识别二值化并识别黑色物体,串口返回坐标值

楼主(2018-07-18):
自己网上找的代码,根据要求修改可二值化,识别黑色物体,用红色框框框起来,串口返回坐标值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EasyTracered.h"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u16 r0,r1;
u16 g0,g1;
u16 b0,b1;
        RESULT Resured;//判定为的目标条件
        RESULT Resugreen;
        RESULT Resublue;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读取FIFO里面的数据
{
        u32 j;
        u16 color;
  u16  k;

//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d={160,160,0,0,240,240,30,30,320,240};        //   API参数  hsl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TARGET_CONDI Conditiongreen={0,240,0,240,0,50,30,30,320,240};                //黑色1  API参数  hls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960,6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0,0,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k=color>>11;//rrrrrggggggbbbb
                        if(k>=0x0008)
                        {
                                color=0xffff;//全白
                        }
                        else
                        {
                                color=0x0000;//全黑
                        }
                        LCD->LCD_RAM=color;
                }

                        if(Trace1(&Conditiongreen,&Resugreen) )                      //API
                        {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1,0xf800);//u16 x,u16 y,u16 width,u16 hight,u16 Color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1,Resugreen.y+Resugreen.h/2,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1,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1,Resugreen.y+Resugreen.h/2,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2,Resugreen.y-2,Resugreen.x+2,Resugreen.y+2,0xf800);
                                 // LED1=!LED1;
                                  g0=Resugreen.x;
                                  g1=Resugreen.y;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brightness=2,contrast=2;
        u8 effect=6;
        u8 i=0;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u8 tm=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TPAD_Init(6);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8");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Light Mode");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1: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KEY2: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KEY_UP:Contrast");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TPAD:Effects");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23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是特效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苃 n鞑痘?
//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onfig_window(12,176,240,320);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
                {
                        tm=20;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灯光模式Light Mode
                                        lightmode++;
                                        if(lightmode>4)lightmode=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sprintf((char*)msgbuf,"%s",LMODE_TBL[lightmode]);
                                        break;
                                case KEY1_PRES:        //饱和度Saturation
                                        saturation++;
                                        if(saturation>4)saturation=0;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sprintf((char*)msgbuf,"Saturation:%d",(signed char)saturation-2);
                                        break;
                                case KEY2_PRES:        //亮度Brightness
                                        brightness++;
                                        if(brightness>4)brightness=0;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sprintf((char*)msgbuf,"Brightness:%d",(signed char)brightness-2);
                                        break;
                                case WKUP_PRES:        //对比度Contrast
                                        contrast++;
                                        if(contrast>4)contrast=0;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sprintf((char*)msgbuf,"Contrast:%d",(signed char)contrast-2);
                                        break;
                        }
                }
                if(TPAD_Scan(0))//检测到触摸按键
                {
                        effect++;
                        if(effect>6)effect=0;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设置特效
                         sprintf((char*)msgbuf,"%s",EFFECTS_TBL[effect]);
                        tm=20;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f(tm)
                {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30,(lcddev.height-320)/2+60,200,16,16,msgbuf);
                        tm--;
                }
                i++;
                if(i==15)//DS0闪烁.
                {
                        i=0;
                        LED0=!LED0;
                        printf("x坐标=%d\r\n",g0);
                        printf("y坐标=%d\r\n",g1);
                }
        }
}

实验35

网友A(2019-05-01):
请问楼主的ov7670有没有带FIFO

网友B:
这个用ov7725 都需要改哪些程序

网友C:
前辈你这个很厉害,比如我电脑屏幕有5种颜色,分别是1 2 3 4 5,假如摄像头识别到2号颜色 就反馈回一个2号的信息,这个信息到我的舵机控制器里  我控制器再实现我代码写好的动作 可以实现吗?

网友D:
为什么烧录到 单片机上只有白框   没有图像啊

网友E(2019-07-31):
其他颜色怎么改呢

网友F:
if(Trace1(&Conditiongreen,&Resugreen) )                      //API
                        {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1,0xf800);//u16 x,u16 y,u16 width,u16 hight,u16 Color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1,Resugreen.y+Resugreen.h/2,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1,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Resugreen.w/2,Resugreen.y-Resugreen.h/2,Resugreen.x+Resugreen.w/2+1,Resugreen.y+Resugreen.h/2,0xf800);
                                LCD_Fillgreen(Resugreen.x-2,Resugreen.y-2,Resugreen.x+2,Resugreen.y+2,0xf800);
                                 // LED1=!LED1;
                                  g0=Resugreen.x;
                                  g1=Resugreen.y;
                        }

能不能请问下这段代码的含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ov7670有没有带FIFO

你看程序里有写读取FIFO的函数 应该是带的

网友H:
只做過arducam ov2640
感謝分享ov7670

网友I(2019-09-10):
能问下是用那个芯片吗

楼主(2020-05-09):
引用 网友I:
能问下是用那个芯片吗

STM32F103

网友J(2020-07-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ov7725 都需要改哪些程序

我也是OV7725 请问能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