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的S7-200与485使用中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7-18):
1、请问一台PLC是否可以通过一个RS485接口接工控机发送来的三路数据信号?工控机上装了三个数据采集终端。如果可以的话请问怎样区分三路信号?
答: PLC可以通过485接工控机发的出来的数据来读取数据采集终端的数据,通过自由口通信的RCV命令接收工控机发出来的数据。
2、为什么RS485不能完全替代RS232呢?我们的触摸屏和PLC通讯或PC与PLC通讯都是要用RS232为什么不能都用RS485呢?资料上说485的优点比232多多啦!为什么不能完全替代呢?
答:因为首先232是计算机的标准信号,是一个业界标准,存在范围广泛;其次232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可以接收,可以用对讲机和电话来理解,485是半双工通信,相当于对讲机,一个时间只能一个讲话,232是电话机方式,双方都可以同时说话。

3、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装有MCGS通用软件,还有一台西门子200PLC,数据线有USB转232,还有232转485.另外还有一个PPI编程电缆,我用自由口监控200时为什么数据监测不到呢,读写都不行。想请问高手我应该如何设置呢。我想监视和控制输出点
答:485是基于232串口通信标准衍生出来的一种远距离,半双工通信的硬件标准,相对于232标准来说,485采用差分信号进行收发,可以得到更好的干扰抑制效果,所以通信距离更远,理想状态可以达到1.2KM的通信距离,另外485适用于多设备组成总线使用;由于其是半双工的工作模式,所以在发送时不可接收,接收时不可发送,而232信号属于全双工,接收的同时也可以发送。自由口做数据监视,这个描述表达本身是缺少很多条件或者问题不清晰的, 存在问题:a、使用编程软件监测还是使用MCGS监测? 如果编程软件监测只能基于PPI通信,不可基于自由口通信,  如果是MCGS监测,需要关闭编程软件,并驱动号USB转COM口,并且COM口被识别在MCGS软件内;b、使用自由口通信,需要前面在PLC内部编辑上自由口通信的程序,如果没有正确程序是无法通信的; c、 确认USB转232, 232转485的硬件转换是否有问题;

4、怎样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去读取另外几个S7-200从站的数据和一些流量计的数据?(流量计支持Modbus协议,用485通讯)
答:可以调用modbus主站库,需要设置库存储区以及读取地址,不能相互重叠,也不能同其它应用过的存储区重叠。
5、做一个条码枪232通讯给plc条码的程序,用的232转485接头连接到plc,现在状况是条码枪连接到电脑扫条码能正常看到条码,电脑用一个usb转232再接到232转485,电脑发送条码过去plc是能正常接收条码的,但用条码枪直接连接到plc扫描时,只有vb100有值变化,从0递增到设定的接收最大字符数20后又重复,扫一次vb100加1,后面没有条码数值,条码枪设置的通讯方式是标准232,plc端通讯速度是9600,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求帮助。
答:这个情况属于使用上程序没写好。

6、用plc和某国产触摸屏通讯(采用485通讯),然后产生了一个问题,平时都是用的原厂家的触摸屏,设计触摸屏的软件中带有如触点I,M或输出Q的设置,而这国产的触摸屏不带有这些功能,我想问如果通讯成功后,如果将plc的一个输出高电平发送给触摸屏,触摸屏接受到的是什么信息然后又会放在哪里,同样,反过来触摸屏上的按钮如何通过设置来控制plc的触点?
答:PLC和触摸屏通信,如果有直接的I,M.Q 的通信可以直接触摸屏上调用, 如果没有这些单元,而只有V单元,那么可以把这些在PLC里面做个程序, 比如输入部分IB0单元传输给VB0单元, 然后屏这边读V单元对应的地址;输出部分可以VB100传输给QB0单元, 然后在屏这边读或写对应的V单元; M单元可以直接不使用,直接使用V单元。
7、S7 200可以直接用USB转485串口线直连吗?不用PPI的(PPI是什么意思?)。
答:200可以直接使用USB转485线连接, 设置好通信模式就行, PPI 表示的是一种通信协议。
8、PLC通过485和5个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如果我需要不断地更改变频器的频率等参数(意思就是通过触摸屏更改变频器可以自动修改频率),还要不断地读取变频器频率等参数 ,485是半双工的,我在程序上的思路是不是应该这样呢:步骤1:先将变频器1参数写进变频器1,写完后再将变频器2写进变频器2,以此类推,然后,再读取变频器1的实际参数,然后到变频器2参数,一直读到变频器5,最后再循环到步骤1,耐特的可行吗,还需要注意哪些点,若不可行的话,请给个可行的思路,谢谢!
答:该方式可行的,注意通信速度和通信切换的时间,这么多组如果每台一读一写,一个操作预计100ms的话,一个循环至少1秒了。
9、谁有工厂流水线上 固定式扫码器(条形码)跟PLC通信的案例啊,现在需要做一套系统,就是把生产产品贴上标签式的条形码,然后使用读码器识别,连接至PLC自动控制产品归类,PLC支持RS485通信,有没有已经做过的案例,发一下,或者给点经验指导,求帮忙!
答:耐特PLC连接扫码器可使用MODBUS通信进行实时读扫码器信息,读到信息之后再进行运算处理。(详细案例程序这里就暂不分享了)
10、现有一款PLC,S7-200CPU222,只有一个RS485口,请问这款PLC能不能支持Modbus通信(在不扩展外部模块的前提下)?我尝试用这款PLC做Modbus从站,用PPI电缆通过RS485口下载程序,完成后,拔掉点看线,将通讯口与Modbus主站相连,最后出现:Modbus从站协议错误代码(如下方图十中所示)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其不支持Modbus通信
答:支持用modbus通信,但是不可能同时使用程序监控,执程序监控的时候说明MODBUS指令没有正确执行。图上只有执行指令,没有初始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