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加减问题:怎样给yi设置一个变量初值

楼主(2018-07-18):
  • void  anjian()
  • {
  • if(key3==0)
  •       {
  •           delay_ms(50);
  •                   if(key3==0)
  •                         {
  •                              if(yi<9)
  •                                  {
  •                                    yi++;
  •                                   }
  •                         while(!key3);
  •                        }
  •         }
  •   if(key2==0)
  •        {
  •            delay_ms(50);
  •                  if(key2==0)
  •                       {
  •                           if(yi>0)
  •                                 {
  •                                  yi--;
  •                                  }
  •                        while(!key2);
  •                       }
  •        }
  • }

网友A:
初始化定义的时候就可以赋值

网友B:
定义时可以直接赋值啊
int  yi=0;
就像这样

网友C:
直接int yi=0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你的yi还没有定义,你的yi应该是一个全局变量,定义在函数的外边,在定义是就可以顺便给他附初始值

网友E:
1首先你要定义变量(定义了忽略此条):int yi; 按键的定义。

网友E:
1首先你要在anjian()函数里定义变量(定义了忽略此条):int yi;按键的定义。
2while( ! key* ); 应该放在第二个if按键循环语句后面表示等待按键释放,也就是拉高 。   (*key3,key2)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你要在anjian()函数里定义变量(定义了忽略此条):int yi;按键的定义。
2while( ! key* ); 应该放在 ...

是这样么,在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
                       while(!key2);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的yi还没有定义,你的yi应该是一个全局变量,定义在函数的外边,在定义是就可以顺便给他附初始值

不能在外面赋固定值,用标志位g实现的
void  main
{
while(1)
   {
       if(g==0)
        {
         yi=guang%10;
         g=1;
        }
       anjian();
      if(key1==0)
       {
       g=0;
       }
      if(g==0)
        {
         yi=wen%10;
         g=1;
        }
       anjian();
      if(key1==0)
       {
       g=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你要定义变量(定义了忽略此条):int yi; 按键的定义。

不能在外面赋固定值,用标志位g实现的
void  main
{
while(1)
   {
       if(g==0)
        {
         yi=guang%10;
         g=1;
        }
       anjian();
      if(key1==0)
       {
       g=0;
       }
      if(g==0)
        {
         yi=wen%10;
         g=1;
        }
       anjian();
      if(key1==0)
       {
       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