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秤设计的问题,有什么24bitADC内置在MCU推荐的吗?

楼主(2018-07-18):
打算开发一个电子秤芯片,考虑后决定把ADC坐在MCU内部。有什么24bitADC内置在MCU推荐的吗?还有哪位大神有开源的汇编代码或者C代码用于电子计价秤上面的吗?

网友A:
你看看C8051F350是否合适,内置24bit ADC

网友B(2018-08-17):
这种单片机可能价格贵一点,可以使用24位的HX711,这个ad与单片机连接使用很简单

网友C:
HX711為內建穩壓及基準電壓; 使用雖然方便,但雜訊過大;漂移嚴重.大概只有4~5位數,有效位數可讀.

网友D:
上合泰单片机官网,BH系列有

网友D:
BH66F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