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阵程序的小问题

楼主(2018-07-18):
这是个点阵程序 重点就在那个date 为什么date为char型点阵才能显示0 为int型 点阵显示就不对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sbit RCLK=P3^5;

sbit SRCLK=P3^6;

sbit SER=P3^4;

ucharledduan[]={0x00,0x00,0x7E,0x81,0x81,0x81,0x7E,0x00};

uchar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intz);

void HC595(uchardate)     //date必须是char 型

{

  uint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e>>7;

       date<<=1;

       SRCLK=1;

       SRCLK=0;

  }

  RCLK=1;

  RCLK=0;

}

void main()

{

       P0=0x7f;

  while(1)

  {    uchar i=0;

     for(i=0;i<8;i++)

       {

         P0=ledwei[ i];
         HC595(ledduan[ i]);
          delay(1);

          HC595(0x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网友A:
char是8位的,int是16位的,设置不一样吧?

网友B:
这个要从数据类型说起,因为 char在计算机中占一个字节也就是8个位,int占4个字节也就是32个位。而你使用的点阵式8*8点阵,对应16个i/o口,如果用int型数据则要进行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从数据类型说起,因为 char在计算机中占一个字节也就是8个位,int占4个字节也就是32个位。而你使用的 ...

可是这里面确实移位了

网友C:
位数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