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只是在按键按下一瞬间才有效?求帮助

楼主(2018-07-18):
void key()
{
        if(K1==0 && zhenk!=K1&&FZ==1) //真空启停控制按钮,不能与反转一起启动
        {
            ZK=~ZK;
                TR0=~TR0;                                   //开启定时器
    }
        zhenk=K1;
这个程序只是在按键按下一瞬间才有效

网友A:
后面的zhenk=K1;之后,上面的if语句就进不去了,只有第一次进入有效

网友B:
如果zhenk=K1; 没有复位指令,zhenk永远为0,if(K1==0 && zhenk!=K1 && FZ==1)条件就不会再次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