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显示系统课程设计报告下载

楼主(2018-07-18):
这是我的单片机课程设计,关于51单片机16*16点阵课程设计的,功能不错,里面有源代码等,分享给大家
二、16*16点阵LED电子显示屏的设计方案
2.1  显示模块方案论证
四个8×8的点阵构成一个16×16的点阵。行和列的交叉处有一个LED,共由256个LED构成,如果LED的阳极与行相连,而阴极与列相连,那么只要给该LED对应的行以高电平,列以低电平,那么对应的LED就发光。
2.2  数据传输方案论证
采用扫描方式进行显示时,每行有一个行驱动器,各行的同名列共用一个行驱动器。显示数据通常储存在单片机的储存器中,按8位一个字节的形式顺序排放。显示时,要把一行中各列的数据都传送到相应列的驱动器上去,这就存在一个显示数据传输的问题。从控制电路到列驱动器的数据传输可以采用并行方式或串行方式。显然,采用并行方式时,从控制电路到列驱动器的线路数量大,相应的硬件数目多。当列数很多时,并列传输的方案是不可取的。
采用串行传输的方法,控制电路可以只用一根信号线,将列数据一位一位传往列驱动器,在硬件方面无疑是十分经济的。但是,串行传输过程较长,数据按顺序一位一位地输出给列驱动器,只有当一行的各列数据都以传输到位之后,这一行的各列才能并行地进行显示。这样,对于一行的显示过程就可以分解成列数据准备(传输)和列数据显示两部分。对于串行传输方式来说,列数据准备时间可能相当长,在行扫描周期确定的情况下留给行显示的时间就太少了,以致影响到LED的亮度。
解决串行传输中列数据准备和列数据显示的时间矛盾问题,可以采用重叠处理的方法。即在显示本行各列数据的同时,传送下一列数据。为了达到重叠处理的目的,列数据的显示就需要具有所存功能。经过上述分析,就可以归纳出列驱动器电路应具有的功能。对于列数据准备来说,它应能实现串入并处的移位功能;对于列数据显示来说,应具有并行锁存的功能。这样,本行已准备好的数据打入并行锁存器进行显示时,串并移位寄存器就可以准备下一行的列数据,而不会影响本行的显示。
三、16×16点阵LED电子显示屏硬件的设计
3.1 单片机系统与外围电路
刷新频率越高,时期显示更稳定。单片机的串口与列驱动器相连,用来显示数据。P1口低4位与行驱动器相连,送出行选信号;P1.5~P1.7口则用来发送控制信号。P0口和P2口空着,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扩展系统的ROM和RAM。
16×16点阵显示屏的硬件原理图如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