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完89c52单片机芯片还要学习哪块芯片?

楼主(2018-07-18):
大家好,我是个单片机爱好者,学习51单片机已经3个月了,基本上已经能熟练使用定时计数器,中断来编写一些小的程序,我想要再深入些,问问大家还应该学习哪个芯片,谢谢,我今年48岁,学的很认真。

网友A:
可以跟进学习功能更强大的STM32系列单片机

网友B:
学习stm32,,51的提升

网友C:
学得深一点的话,可以了解一下STM32

网友D:
习完51单片机后可以去学习STM32, msp430, ARM, DSP这些芯片。
那种在实际的找工作或产品中用的多而且好的:这个要根据许多的因素决定的, 实际项目应用,可能以上的单片机都不合适。
找工方面可能你精于51就已经找到很不错的工了。

网友E:
STM32  ARM DSP可以试试,有志不在年高,加油!

网友F:
哥,能帮我编一个中断的程序吗,休眠用的

网友G:
stm32,51的进阶版

网友H:
当然首先推荐32芯片

网友I:
想要功能更强大,,学stm32    c8051      如果还想在51单片机上发展,,,可以做做小车,之类的项目

网友J:
深入的话学习STM32,然后ARM

网友K:
学习stm32,stm8都可以

网友L:
外围电路搞好了,再学习STM32

网友M:
学学STM32系列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N:
接下来学习stm32

网友O:
我也在学32

网友P:
stm32,我也刚刚才学,

网友Q:
可以尝试一下STM32,再进一步可以试试飞思的芯片哦

网友R:
有51基础,看视频学stm32吧

网友S:
学习 STM32 或者 NXP

网友T:
多学一些外设吧,芯片之间通信这些。

网友U:
STM32,这个可以

楼主: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指点和鼓励。

网友V:
可以学习一下60s2,比51性能好些

网友W:
ADC,DAC等各种芯片,还有试着写写PWM,跳跳I2C和SPI芯片,熟练掌握通信时序!

网友X:
个人认为可以用51做一些系统工程

网友Y:
stm32系列,体验一下库函数编程的感觉。

网友Z:
给自己定写一些项目,及比较底层的驱动程序;后再试着玩PIC,新唐,STC,STM 后生的芯片功能很强大不是单纯的89C52有的

网友AA:
可以尝试学习STM32

网友AB:
新唐N7E6003也是51内核的,MSP430系列,stm8和stm32,要学很多可以学的

网友AC:
51单片机

51

网友AD:
评论中看见有很多建议直接转战学习STM32的,本人并不认同。
首先,两者的开发方式就存在差异,51主要操作寄存器,因为STC89C52单片机的片内资源很少,所以调配起来很容易,可是换到32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STM32主要采用库文件开发方式,突然从寄存器转到库文件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次,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对51单片机掌握的还不够熟练,对某些片内资源可能不能充分利用,对外部设备的操作可能缺乏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到32的开发,会导致出现问题的时候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排查问题(不能准确定位问题所在位置是库调用、底层寄存器调配、硬件连接、外设故障等)。所以建议不要太过心急,51系列并不止STC89C52一个单片机,目前的阶段还是适合多使用模块,多了解单片机片内资源。
个人认为在51系列单片机中,至少要掌握这些片内资源:
1.定时器、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
2.串口中断,上位机调试、双机通信
3.片内EEPROM的读写,片内FLASH、SRAM字节、EEPROM的区别
4.片内看门狗
5.单片机的休眠和掉电唤醒等
在以上基础上转战15系列单片机,并且增加对以下片内资源的了解:
1.片内AD转换器,制作ADC键盘很好用
2.硬件SPI、IIC接口,因为硬件控制器比软件速度快得多
3.硬件PWM
4.硬件CCP以及基于比较器的DAC转换
在使用上述片内资源的时候,不能忘记对以下外设的熟练使用:
1.矩阵键盘,要做到无论怎么连都可以快速写出驱动函数
2.数码管显示、LCD1602、OLED12864的使用,对字模的提取过程和原理有了解
3.时钟芯片DS1202、DS1302、DS1307、HT1380、DS12C887等均可
4.温度传感器系列,DS18B20、DHT11、SHT14等
5.外置EEPROM,如AT24Cxx系列
6.外置ADC、DAC转换芯片,不要拘泥于ADC0809、DAC0832什么的,一些为电容屏开发的,内含AD转换的芯片也是可以了解的嘛
7.外置看门狗和电源管理芯片
8.等等等等,什么无线、光耦、光感、气压、霍尔都可以用在聚合度稍微高一些的制作上。

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感到自己实力的提升,什么时候你觉得已经感受到51和15的处理速度的瓶颈了,那个时候再转战STM8或者STM32不迟,因为即使对于陌生的库函数操作,你也已经在上述实践过程中尝试过了。

网友AE:
STM32, msp430, ARM, DSP等等
厉害 厉害 令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评论中看见有很多建议直接转战学习STM32的,本人并不认同。
首先,两者的开发方式就存在差异,51主要操作 ...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想学习15系列的了,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AF:
我建议是学完51可以试试15,32确实有点难

网友AG:
可以学习STM32单片机,低配版的ARM芯片,对之后学习ARM有很大的裨益

网友AH:
stm32啊,比较适合51后的进阶

网友AI:
学的深一点当然是考虑stm32,但是在学习32之前也可以玩一下别的单片机,比如说60s2,arduino之类的扩展一下也行

网友AJ:
往32位单片机方向靠,比如STM32

网友AK:
stm32,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AL:
那就上32了,现在基本都在用32,所以学习32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