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如何转stm32程序?

楼主(2018-07-18):
求帮助
51程序转换成stm32f103程序

网友A:
修改寄存器的头文件定义和RAM方面的使用

网友B:
看视频教程动手干

网友C:
转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寄存器和编译工具都不一样,最好是理解代码后自己写STM32的代码

网友D:
额,你这个估计很难直接转。因为寄存器不一样,IO口的操作方式也不一样,直接转是不现实的

网友E:
首先是头文件不同了,而且语法差异也比较大,而且stm32对位定义更加细致化,所以转过去一定要注意端口。

网友F:
把驱动接口部分改成Stm32的就可以了。比如IO驱动,中断,定时器等。

网友G:
对照参考手册看,头文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寄存器的头文件定义和RAM方面的使用

可以具体说说嘛 刚接触32 不太会

网友H:
不能直接转换吧

网友I:
看视频教程动手做吧

网友J:
不如网上搜个程序改一改。。。转和重写没区别的

网友K:
重新写,这还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寄存器的头文件定义和RAM方面的使用

可以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教程动手干

看谁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驱动接口部分改成Stm32的就可以了。比如IO驱动,中断,定时器等。

可以具体说说嘛

网友L:
建议重写,两者区别有点大。

网友M:
我也是从51转过来的,感觉STM强大很多,但是STC的也还在用,各有所强吧,先看一些关键的资料,然后开个小开发练手,应该也快的

网友N:
首先你要找到对应的引脚,将51上的管脚变为stm32上的GPIO,另外对应的高低电平要一一对应;其次51上的功能在32上基本都有的,但是在32上学要开启对应的时钟,你要找到对应的时钟将它打开,其他的一些你要随机应变了

网友O:
在MDK5加入stm32的知识包,然后用32的库重写一遍代码

网友P:
STM32是32位的,区别有点大,建议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你要找到对应的引脚,将51上的管脚变为stm32上的GPIO,另外对应的高低电平要一一对应;其次51上的功能 ...

就是时钟那部分搞不懂

网友Q:
买个开发板,对着教程自己做东西,边做边学比较快

网友R:
库从新配置 主程序大多能用

网友S:
这个转的话,还不如自动动手写,寄存器定义都要修改,初始化等

网友T:
单片机都是相通的,搞懂原理 学其它的单片机就简单了

网友U:
51单片机利用电频控制外设,要强转的话,有个很简单的方法stm32全部gp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利用高低电平的方式转

网友V:
STM32有很多的库函数,了解逻辑后建议自己重新写。

网友W:
好,真是不错啊

网友X:
配置一下端口就行。端口时钟,速度,类型。

网友X:
我就改过51,把51程序加入到stm32工程,把端口配置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51单片机利用电频控制外设,要强转的话,有个很简单的方法stm32全部gp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利用高低电平的 ...

稳定吗??? 用你说的方法

网友Y:
要看你的原来代码的量有多大,与硬件相关的全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Z:
我也是不清楚,受教了

网友AA:
  直接转是不可能的,移植还是可以的,移植的时候主要是延时函数和IO口定义需要修改,其实说了这么多如果你没有stm32基础的话还是等于说了 废话,如果没学stm32就去学学吧,用我发在论坛里的stm32工程和stm32仿51方式IO操作,你移植起来就会很轻松

网友AB:
这个怕是不能转哦,要实现此功能得动大手术

网友AC(2019-01-15):
不如重新写,来的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