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简易电子秤程序

楼主(2018-07-18):
简易电子秤程序,在此分享,欢迎下载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conf.h"
#include "stm32f4xx_it.h"
#include <stdio.h>       //C语言头文件
#include "LCD.h"
#include "math.h"        //C语言的头文件
#include "WAVEDAT.h"

#define KEY_RAM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60070000))     //外部地址是从0x60000000开始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u16 volatile i,j;
u8  posbit=0x00;
u8  posbit1=0x00;
u8  posbit2=0x00;
u16 DACDAT;
u8 keysign=0;
u8 keycode;
u8 duty=0x02;
//u16 count;
u8  sindat[256];
char temp[3];
u8 k;
u16 timer,tdata;

u8 RANGE;
//u16 adc_value;          //存放A/D转换值
//u8  ADCSIGN;            //A/D转换结束标志
//*********************************
u32 price=0;//单价
u32 count=0;//计价
u32 sum=0;//累计
u32 weight=0;//质量
u32 weight1=0;
u32 tare=0;//皮重
u8 flag_int=1;//整数小数输入标志,1=整数
u8 flag_price=0;//单价输入标志,1=正在输入单价
u8 num_num=0;
u32 number=0;
u8 number1=0;
u8 number2=0;
u32 value1[5];
//*********************************
void FSMC_init(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init(void);
void TIM1_init(void);
void TIM2_init(void);
void TIM1INT_init(void);
void TIM2INT_init(void);
void DAC_init(void);
//void ADC_init(void);                    //ADC初始化
void PE0Tog(void);
void PE3Tog(void);
void PE2Tog(void);
void SysClk_Init(u32 clock);
void delay_ms(volatile u16 time);

//*********************************
//          IIC 初始化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I2C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91;  //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ack 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100k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          IIC Read
//*********************************
char value[2];
void I2C_Read(void)
{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91,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2C_SendData(I2C1, 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0x9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value[0] = I2C_ReceiveData(I2C1);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value[1] = I2C_ReceiveData(I2C1);
  //cal_data = value[0]<<8 | value[1];

  //printf("buf[0] = %x,buf[1] = %x,%d,%d\r\n",buf[0],buf[1],(buf[0]<<8|buf[2]),cal_data);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          四位整数两位小数显示
//*********************************
void printnum(u16 x,u16 y,u32 num,u16 color)
{
    u32 temp;
    temp=num/100;
    LCD_ShowNumBig_L(x+48,x-16,y,temp,color);

    LCD_ShowCharBig(x+48,y,'.',color);

    temp=num/10%10;
    LCD_ShowCharBig(x+64,y,temp+'0',color);
    temp=num%10;
    LCD_ShowCharBig(x+80,y,temp+'0',color);
}
//*********************************
//          质量刷新
//*********************************
u32 weight2=0;
void printweight(void)
{
    printnum(120,190,weight2,BLACK);
    printnum(120,190,weight-tare,WHITE);
    weight2=weight-tare;
}
//*********************************
//          累计刷新
//*********************************
u32 sum2=0;
void printsum(void)
{
    printnum(350,80,sum2,BLACK);
    printnum(350,80,sum,WHITE);
    sum2=sum;
}
//*********************************
//          单价刷新
//*********************************
u32 price2=0;
void printprice(void)
{
    printnum(120,80,price2,BLACK);
    printnum(120,80,price,WHITE);
    price2=price;
}
//*********************************
//          计价刷新
//*********************************
u32 count2=0;
void printcount(void)
{
    printnum(350,190,count2,BLACK);
    printnum(350,190,count,WHITE);
    count2=count;
}
//*********************************
//          按键处理
//*********************************
u16 temp_price_high=0;
u16 temp_price_low=0;
void keycontrol(void)
{
    if(keysign==1)
    {
        keysign=0;
        if(keycode==0x07)//单价
        {
            price=0;
            printprice();
            temp_price_high=0;
            temp_price_low=0;
            flag_price=1;
            flag_int=1;
            num_num=0;
        }
        else if(keycode==0x03&&flag_price==1)//确定
        {
            flag_price=0;
            price=temp_price_high*100+temp_price_low;
            printcount();
        }
        else if(keycode==0x0f)//去皮
        {
            tare=weight;
        }
        else if(keycode==0x0e)//复位
        {
            price=0;
            temp_price_high=0;
            temp_price_low=0;
            count=0;
            sum=0;
            flag_price=0;
            flag_int=1;
            tare=0;
            num_num=0;
            printweight();
            printsum();
            printprice();
            printcount();
        }
        else if(keycode==0x0d&&flag_price==1)//小数点
        {
            flag_int=0;
            num_num=0;
        }
        else if(keycode==0x0b)//累加
        {
            sum=sum+count;
            printsum();
        }
        else if(flag_price==1)//数字按键
        {
            u16 temp=0;
            switch(keycode)
            {
                case 0x0c:
                {
                    temp=0;
                    break;
                }
                case 0x08:
                {
                    temp=1;
                    break;
                }
                case 0x09:
                {
                    temp=2;
                    break;
                }
                case 0x0a:
                {
                    temp=3;
                    break;
                }
                case 0x04:
                {
                    temp=4;
                    break;
                }
                case 0x05:
                {
                    temp=5;
                    break;
                }
                case 0x06:
                {
                    temp=6;
                    break;
                }
                case 0x00:
                {
                    temp=7;
                    break;
                }
                case 0x01:
                {
                    temp=8;
                    break;
                }
                case 0x02:
                {
                    temp=9;
                    break;
                }
            }
            if(flag_int==1)//如果输入整数
            {
                num_num++;
                if(num_num<=3)
                {
                    temp_price_high=temp_price_high*10+temp;
                }
            }
            else//输入单价小数
            {
                num_num++;
                if(num_num==1)
                {
                    temp_price_low=temp*10;
                }
                if(num_num==2)
                {
                    temp_price_low=temp_price_low+temp;
                }
            }
            price=temp_price_high*100+temp_price_low;
            printprice();
        }

    }

}
//*********************************
//          main
//*********************************
int main(void)
{
    FSMC_init();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外部中断初始化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GPIO_Configuration();                       //I/O初始化
    TIM1_init();
    TIM2_init();
    DAC_init();
    //ADC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EXTI_init();
    TIM1INT_init();
    TIM2INT_init();
    RCC_MCO1Config(RCC_MCO1Source_HSE,RCC_MCO1Div_4);            //MCO选择HSI,4分频,因此PA8输出3MHz方波
    SysClk_Init(1000);

    LCD_ShowChineseStringBig(160,270,8,5,YELLOW);

    LCD_ShowChineseStringBig(40,190,13,2,YELLOW);
    LCD_ShowChineseStringBig(270,190,19,2,YELLOW);
    LCD_ShowChineseStringBig(40,80,17,2,YELLOW);
    LCD_ShowChineseStringBig(270,80,15,2,YELLOW);

    TFTLED=0x01;                                                //开启背光
    keysign=0;

    I2C_Configuration();

    printweight();//显示初始值
    printsum();
    printprice();
    printcount();

    while(1)
    {
       keycontrol();
       if(number1==1)
       {
           number1=0;
           /*
           I2C_Read();
           weight=value[0]*256+value[1];
           LCD_ShowNumBig(5,20,weight,WHITE);
           */
           if(number2<5)
           {
               I2C_Read();
               value1[number2]=value[0]*256+value[1];//高八位低八位合成
               number2++;
           }
           else
           {
               number2=0;
               weight=0;
               for(u8 i=0;i<5;i++)
               {
                   weight+=value1[number2];
               }
               weight=weight/5;//五组数据取平均
               //LCD_ShowNumBig(5,20,weight,WHITE);
               weight=weight*15135-140000000;//质量换算
               weight=weight/1000;
               //LCD_ShowNumBig(205,20,weight,WHITE);
               weight=618;
               printweight();
               count=price*(weight-tare)/100;
               printcount();
           }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RESET ) //是否发生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待处理位
      PE2Tog();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TIM_GetITStatus (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PE3Tog();
    number++;
    if(number>100)
    {
        number=0;
        number1=1;
    }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键盘中断
{
        keycode = KEY_RAM;
        keycode &= 0x0f;
        keysign = 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count++;
  adc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if (count==500)
  {
      ADCSIGN=1;
      count=0;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PE0Tog();
}

void FSM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AD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AD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NO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NW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A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A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AD15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A16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A17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A18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AD0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A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AD4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AD5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AD6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AD7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AD8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AD9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AD10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AD1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AD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PORTB复用推挽输出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FSMC);   //NDAV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7;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4;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1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GPIOE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PE0推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PE3和PE2推拉输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PE3和PE2推拉输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8,GPIO_AF_MC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PA8推拉输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Enable GPIOB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Enable SYSCFG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0);/* Connect EXTI Line0 to PB pin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Configure EXTI 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Enable and set EXTI Line0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keycode = 0;
        keysign = 0;
}

void TIM1_init(void)
{
      /* TIM1 Configuration */
     /*定时时间TOUT=(124+1)*(167+1)/168=125u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使能TIM1
      TIM_DeInit(TIM1);                                             //复位定时器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24;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167;                       //设置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IM_CKD_DIV1=0x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x00;             //设置RCR寄存器值(这个只有高级定时器中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3
      TIM_Cmd(TIM1,ENABLE);                                         //开启TIM1计数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清溢出标志
}

void TIM2_init(void)
{
      /*我估计SYSCLK为168MHz,AHB的预分频器为1,APB1预分频器为4,因此APB1的时钟频率为42MHz,TIM2的时钟为84MHz*/
      /* 定时时间TOUT=(610+1)*(167+1)/84=1000u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2 Configur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499;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6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2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更新事件被选为触发输入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1INT_init(void)
/* Enable the TIM1 global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TIM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溢出中断
}

void TIM2INT_init(void)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溢出中断
}

void DAC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使能DA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PA.4 DAC1输出;PA.5DAC2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2047;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TEN1=0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1输出缓存关闭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AC通道1

      /*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Enable DAC Channel2: Once the DAC channel2 is enabled, PA.05 is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 Set DAC dual channel DHR12RD register */
      DAC_SetDualChannelData(DAC_Align_12b_R, 0x100, 0x100);
}
/*
void ADC_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84/4=21MHz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网友A(2019-01-21):
楼主能QQ分享一下资料吗,黑币不够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