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语言的简易商品信息管理系统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8):
基于c语言的简易管理系统,已用visual c++6.0调试可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io.h>
#define PR printf
#define SC scanf
struct goods
{
        int num;
        char name[20];
        char sort[20];
        int count;
        float price;
}goods[100];                //全局定义结构体名称

int k,n,i;

void input();
void sequence();
void purchase();
void sell();
void edit();
void correct();
void search();
void scan();
void reserve();
int open();

void main ()
{
        i=1;
        while(i) /*菜单选择界面*/
        {
                system("color F0");
                PR("\n\n--★-☆--★-☆--☆-★--☆-★--☆-☆--★-\n");
                PR("\n\t\t\t    商品信息管理系统\t\n\n");
                PR("\t  1 →重新输入商品信息\n\n");
                PR("\t  2 →排序商品信息\n\n");
                PR("\t  3 →输入进货信息\n\n");
                PR("\t  4 →输入销售信息\n\n");
                PR("\t  5 →增加/删除商品\n\n");
                PR("\t  6 →修改商品信息\n\n");
                PR("\t  7 →查询商品信息\n\n");
                PR("\t  8 →浏览商品信息\n\n");
                PR("\t  9 →保存商品信息\n\n");
                PR("\t  10→打开一个文件\n\n");
                PR("\t  0 →退出系统\n\n");
                PR("\n\n--☆-★--☆-★--☆-☆--★-☆--★-☆--★-");
                PR("\n\n");
                PR("\t请选择您所要的操作:");
                fflush(stdin);
                SC("%d",&k);
                system("cls");
                switch(k)
                {
                case 1: input();break;
                case 2: sequence();break;
                case 3: purchase();break;
                case 4: sell();break;
                case 5: edit();break;
                case 6: correct();break;
                case 7: search();break;
                case 8: scan();break;
                case 9: reserve();break;
                case 10: open();break;
                case 0: PR("\n\n\t…………谢谢使用,欢迎再来,再见O(∩_∩)O…………");exit(0);
                default: puts("输入错误,请按任意健返回主菜单:\n"); break;
                }
                system("cls");   /*清屏*/
        }
}

void input()  /*功能1:重新输入商品信息*/
{
        PR("\n\n\t\t请输入需要建立新库存的商品数量:");
        SC("%d",&n);
        system("cls");
        for(i=0;i<n;i++)   /*用循环实现输入n个商品*/
        {
                PR("\n\t 请输入商品的编号:(数字)");
                SC("%ld",&goods[i].num);
                PR("\n\t 请输入商品的名称:");
                SC("%s",goods[i].name);
                PR("\n\t 请输入商品的种类:");
                SC("%s",goods[i].sort);
                PR("\n\t 请输入商品的数量:(数字)");
                SC("%d",&goods[i].count);
                PR("\n\t 请输入商品的单价:(数字)");
                SC("%f",&goods[i].price);
                PR("\n …………………………………………………………………………………………………\n");
        }
        PR("\tPleas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main();
}

void sequence()   /*功能2:排序商品信息*/
{
        int temp;
        float temptemp;
        char p1[30],p2[30];

        for(k=0;k<n-1;k++)    /*按商品类别排序*/
                for(i=0;i<n-k-1;i++)   /*冒泡排序*/
                        if(strcmp(goods[i].sort,goods[i+1].sort)>0)        /*按商品类别首字母由小到大排序*/
                        {
                                temp=goods[i].num;
                                goods[i].num=goods[i+1].num;
                                goods[i+1].num=temp;
                                strcpy(p1,goods[i].name);
                                strcpy(goods[i].name,goods[i+1].name);
                                strcpy(goods[i+1].name,p1);
                                strcpy(p2,goods[i].sort);
                                strcpy(goods[i].sort,goods[i+1].sort);
                                strcpy(goods[i+1].sort,p2);
                                temp=goods[i].count;
                                goods[i].count=goods[i+1].count;
                                goods[i+1].count=temp;
                                temptemp=goods[i].price;
                                goods[i].price=goods[i+1].price;
                                goods[i+1].price=temptemp;
                        }
                        PR("--------------------------------------------------------------------------------");
                        PR("\n\t\t按商品类别排序后的商品信息\n\n");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for(k=0;k<n-1;k++)   /*按商品名称排序*/
                                for(i=0;i<n-k-1;i++) /*冒泡排序*/
                                        if(strcmp(goods[i].name,goods[i+1].name)>0)        /*按商品首字母由小到大排序*/
                                        {
                                                temp=goods[i].num;
                                                goods[i].num=goods[i+1].num;
                                                goods[i+1].num=temp;
                                                strcpy(p1,goods[i].name);
                                                strcpy(goods[i].name,goods[i+1].name);
                                                strcpy(goods[i+1].name,p1);
                                                strcpy(p2,goods[i].sort);
                                                strcpy(goods[i].sort,goods[i+1].sort);
                                                strcpy(goods[i+1].sort,p2);
                                                temp=goods[i].count;
                                                goods[i].count=goods[i+1].count;
                                                goods[i+1].count=temp;
                                                temptemp=goods[i].price;
                                                goods[i].price=goods[i+1].price;
                                                goods[i+1].price=temptemp;
                                        }
                                        PR("--------------------------------------------------------------------------------");
                                        PR("\n\t\t按商品名称排序后的商品信息\n");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for(k=0;k<n-1;k++)   /*按编号排序*/
                for(i=0;i<n-k-1;i++)  /*冒泡排序*/
                        if(goods[i].num>goods[i+1].num)        /*按编号由小到大排序*/
                        {
                                temp=goods[i].num;
                                goods[i].num=goods[i+1].num;
                                goods[i+1].num=temp;
                                strcpy(p1,goods[i].name);
                                strcpy(goods[i].name,goods[i+1].name);
                                strcpy(goods[i+1].name,p1);
                                strcpy(p2,goods[i].sort);
                                strcpy(goods[i].sort,goods[i+1].sort);
                                strcpy(goods[i+1].sort,p2);
                                temp=goods[i].count;
                                goods[i].count=goods[i+1].count;
                                goods[i+1].count=temp;
                                temptemp=goods[i].price;
                                goods[i].price=goods[i+1].price;
                                goods[i+1].price=temptemp;
                        }
                        PR("--------------------------------------------------------------------------------");
                        PR("\n\t\t按商品编号排序后的商品信息\n\n");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
                        PR("pleas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main();
}

void purchase()  /*功能3:进货商品信息*/
{
        long temp;    /*定义临时变量表示刚进货的商品编号*/
        int j;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t请输入刚进货的商品编号:");
        SC("%ld",&temp);
        fflush(stdin);
        PR("\n\t请输入刚进货的商品数量:");
        SC("%d",&j);
        fflush(stdin);
        for(i=0;i<n;i++)    /*寻找与进货相同的商品信息*/
                if(temp==goods[i].num)
                        goods[i].count=goods[i].count+j;  /*更改商品数量*/
        PR("\n\t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PR("\n\t进货后的商品信息:");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n\t\tPress any key to enter menu");
        getch();
        main();
}
void sell()  /*功能4:销售商品信息*/
{
        int number,sell;    /*临时变量temp:表示刚销售的商品编号*/
        PR("\n|\t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t请输入刚销售的商品编号:");
        SC("%ld",&number);
        fflush(stdin);
        PR("\n\t请输入刚销售的商品数量:");
        SC("%d",&sell);
      for(i=0;i<n;i++)  /*找到刚销售的商品信息*/
      {
                if(number==goods[i].num)
                {
                        for(;sell>goods[i].count;)   /*如果销售额大于库存量,则出现错误提示*/
                        {
                                PR("\n\t售出数量大于商品原有数量,请重新输入:");
                                SC("%d",&sell);
                        }
                        goods[i].count=goods[i].count-sell;   /*更改商品数量的功能*/
                }
        }
        PR("\n\t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getch();
        PR("\n|     销售后商品信息:                                         |");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tPress any key to enter menu");
        getch();
        main();    /*返回功能选择界面*/
}

void edit()  /*功能5:添加或删除商品信息*/
{
        void add(); /*声明子函数*/
        void delete();
        PR("\n\t请选择:1.添加商品信息;    2.删除商品信息;\n");
        SC("%d",&k);
        switch(k)  /*用switch语句实现功能选择*/
        {
        case 1: add();break;
        case 2: delete();break;
        }
        PR("\n\tPress any key to enter menu");
        getch();
        main();  /*返回主菜单*/
}

void add()  /*添加商品信息*/
{            /*定义子函数*/
        PR("\t*请输入所添加商品的商品编号:");
        SC("%ld",&goods[n].num);
        PR("\n\t请输入所添加商品的名称:");
        SC("%s",goods[n].name);
        PR("\n\t请输入所添加商品的类别:");
        SC("%s",goods[n].sort);
        PR("\n\t请输入所添加商品的数量:");
        SC("%d",&goods[n].count);
        PR("\n\t请输入所添加商品的价格:");
        SC("%f",&goods[n].price);
        n=n+1;
        PR("\n");
        return;
}

void delete()  /*删除商品信息*/
{             /*定义子函数*/
        int temp; /*定义局部变量*/
        int j;
        PR("\n|\t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请输入要删除的商品编号:");
        SC("%d",&temp);
        PR("\n\n");
        for(i=0;i<n;i++)
        {
                if(temp==goods[i].num)
                {
                        for(j=i;j<n;j++)        /*全部前移覆盖一位*/
                        {
                                goods[j].num=goods[j+1].num;
                                strcpy(goods[j].name,goods[j+1].name);
                                strcpy(goods[j].sort,goods[j+1].sort);
                                goods[j].count=goods[j+1].count;
                                goods[j].price=goods[j+1].price;
                        }
                        n=n-1;   /*商品总库存量减少*/
                }
        }
        for(i=0;i<n;i++)
        {
                PR("删除后的商品信息为:\n");
                PR("\n|\t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
        return;    /*返回主界面*/
}

void correct()  /*功能6:修改商品信息*/
{
        int temp;  /*定义局部变量*/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t请输入要修改的商品的编号:");
        SC("%d",&temp);   /*输入新的商品信息*/
        PR("\n");
        for(i=0;i<n;i++)   /*保存新的商品信息*/
        {
                if(temp==goods[i].num)
                {
                        PR("\t请输入一个新的的商品编号:");
                        SC("%ld",&goods[i].num);
                        PR("\n\t请输入新的商品的名称:");
                        SC("%s",goods[i].name);
                        PR("\n\t请输入新的商品的类别:");
                        SC("%s",goods[i].sort);
                        PR("\n\t请输入新的商品的数量:");
                        SC("%d",&goods[i].count);
                        PR("\n\t请输入新的商品价格:");
                        SC("%f",&goods[i].price);
                        PR("\n");
                }
        }
        PR("修改之后的商品信息为:\n");
        PR("\n|\t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Pleas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返回功能选择界面*/
        getch();
        main();   /*返回主菜单*/
}

void search()  /*功能7:查询商品信息*/
{
        int a;   /*定义局部变量*/
        int temp1;
        char temp2[30],temp3[20];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n1-按商品编号查询\n2-按商品名查询\n3-按商品类别查询\n4-查需要进货的商品\n");
        PR("\n\t请输入数字确定查询方式:");
        SC("%d",&k);
        switch(k)   /*查询方式的选择*/
        {
        case 1:
                PR("\n\t请输入要查询的商品的编号:");  /*按商品编号查询*/
                SC("%d",&temp1);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if(temp1==goods[i].num)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break;
        case 2:
                PR("\n\t请输入要查询的商品名:");  /*按商品名查询数据*/
                SC("%s",temp2);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if(strcmp(temp2,goods[i].name)==0)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break;
      case 3:
                PR("\n\t请输入要查询的商品类别:");   /*按商品类别查询数据*/
                SC("%s",temp3);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if(strcmp(temp3,goods[i].sort)==0)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break;
      case 4:
                printf("请输入进货标准:(标准库存)");
                scanf("%d",&a);
                for(i=0;i<n;i++)  /*查询需要进货的商品名*/
                {
                        if(goods[i].count<a)
                                PR("\n需要进货的商品名:%s    现有库存量:%d\n",goods[i].name,goods[i].count);
                }
                break;
        }
        PR("\n\n\tPress any key to enter menu");
        getch();
        main();
}

void scan()   /*功能8:浏览商品信息*/
{
                PR("\t\t\t浏览输入的商品信息\n");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PR("Press any key to enter menu");
                getch();
                main();
}

void reserve()  /*功能9:保存文件*/
{
        FILE *fp;
        system("cls");     /*清屏*/
        PR("\n\t请输入文件名");
        fp=fopen("GOODS.txt","w+");   /*创建并打开一个文件,并得到该文件的地址*/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i=0;i<n;i++)
        {
                fprintf(fp,"%10s    %5d   %10s    %5d        %6.2f\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
        fclose(fp);      /*关闭文件*/
        PR("文件已经保存!\n");
        getch();
        system("cls");   /*清屏*/
        main();
}

int open()
{
        int number=0;
        FILE *fp;
        if((fp=fopen("GOODS.txt","r"))==NULL)/*p1是图书管理系统的书籍信息文件指针*/
        {
                PR("还没有保存过文件呢,朋友\n");
                PR("按任意键回到主菜单!\n");
                getch();
                return(0);
                main();
        }
        else
        {
                n=0;
                fflush(stdin);
                PR("文件内容如下:\n\n\n");
                PR("\n|商品类别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数量      商品单价|\n");
                for (i=0; !feof(fp); i++)
                {
                        fflush(stdin);
                        /*fscanf(里边必须加\n,否则会有奇怪的一行0)*/
                        fscanf(fp,"%s %d %s %5d %f\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PR("|%-10s    %5d   %10s         %5d         %6.2f |\n",goods[i].sort,goods[i].num,goods[i].name,goods[i].count,goods[i].price);
                        n++;
                }
                fclose(fp);
                printf("按任意键回到主菜单!\n\n");
                getch();
                return(n);
                ma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