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keil工程码 求帮助

楼主(2018-07-18):
请问用这个图编写keil工程代码,使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知识,实现gif图中的功能:按键第一次按下,数码管数值自动每秒加一(按16进制从0加到F),加到F自动清零。用按键接到外部中断0的引脚(P3^2),用外部中断控制计数开启/停止。另外,在计数时,LED亮,计数停止时LED灭。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m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谁帮我看看这有啥问题啊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m P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i=0,k=0,j=0,T;
sbit led=P2^5;
sbit anjian=P3^2;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display()
{
        led=0;
        while(j<16)
        {
                P0=smgduan[j];
                delay1ms();
                if(i==15)
                        {
                                i=0;
                                j++;
                        }
        }
//        delay1ms();
}
void kk()
{
        if(anjian==0)
        {
                delay1ms();
                if(anjian==0)
                {
                        TR0=!TR0;
                        while(anjian==0)
                                display();
                }
        }
}
void zhongdua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定时50ms
        //设置INT0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设置INT1
        TR1=1;
        ET1=1;
        EA=1;//打开总中断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delay1ms();         //延时消抖
        while(1)
        {
                kk();
        }
}
*/
void main()
{
        zhongduan();
        P0=smgduan[0];
        while(1)
        {
        //        display();
                kk();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0x3c;
    TL0=0xb0;    //定时50ms
        k++;
        if(k==20)
        {
                i++;
                k=0;
        }
}

网友A:
这种网上找一个数码管显示和中断式例自己改,一般没人帮你一下写好,不过可以帮忙修改错误。

网友B:
不要发求程序的帖子,根据经验,一般不会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