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煤气报警Proteus仿真与程序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煤气报警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sbit clk=P1^0;//位定义
sbit di=P1^1;
sbit doo=P1^2;
sbit cs=P1^3;

sbit ledg =P3^7;
sbit ledr =P3^6;
sbit ledy =P3^5;
sbit buzzer=P3^4;
sbit relay=P3^3;
sbit motor =P3^2;

unsigned char temp=0,temp_buzzer;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延时
{
        unsigned char a=160;
        while(x--)
        {
                while(a--);
                a=160;
        }
}

/******************************************************************/
/*                    ??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 //?? ????????? ?????//延时
{
if (n == 0)
  {
  return ;
  }
  while (--n);
}
void main()
{
                cs=1;
                doo=1;

        TH0=(65536-5000)/256;//设置定时器
        TL0=(65536-5000)%256;
        TMOD=1;//定时器模式
        ET0=1;//开定时器中断
        EA=1;//开总中断
        TR0=0;//停止计时
        ledg=0;//ledg亮
        relay=0;//继电器开
                while(1)
                {
                                temp=0;//开始读取ad数据
                                clk=0;
                                cs=0;
                                di=1;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di=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8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4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2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10;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8;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4;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2;

                                delay_us(20);
                                clk=1;
                                delay_us(20);
                                clk=0;

                                if(doo)
                                        temp|=0x1;
                                cs=1;

                                if(temp>150)//如果ad数据大于150
                                {
                                        ledr=0;//红led亮
                                        TR0=1;//开始计时
                                        motor=0;//电机转
                                        relay=1;//继电器关
                                }
                                else
                                {
                                        ledr=1;//灯关
                                        TR0=0;//定时器停
                                        motor=1;//电机关
                                        relay=0;//继电器开
                                }

                                delayms(50);

                }
}

void e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设置定时值
        TL0=(65536-1000)%256;
        buzzer=temp_buzzer;//蜂鸣器电压取反
        temp_buzzer=!temp_buzzer;
}

网友A(2018-11-28):
你的代码为什么在仿真过程中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