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温湿度传感器和STM32链接在一起呀

楼主(2018-07-18):
接到oled屏上

网友A:
要看各模块的接口,,,,找相应的资料,研究看看

~~~

网友B:
DH11 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
这个同求,请问咋呢处理

网友D:
要有具体模块的资料。温湿度传感器有很多种的。

网友E:
没说清具体是什么温度传感器,一般只要数据输出脚直接接到STM32的普通GPIO口,芯片配置一下上拉即可。

网友F:
用STM 32的通用输入输出端口连接,然后看看用的总线是什么,编写程序,外部可能要配置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G:
对好模块借口直接写程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