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米433或者315M无线遥控器检测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1.天线用软导线或其它硬质金属(如拉杆天线),长度大约20cm(315MHz )或18cm(434MHz ) ,尽
量拉直使用。不要靠近金属物体。
2.电源电压要求稳定且波纹系数低,需多级滤波(如增加磁珠﹑电感﹑电容等)。
3.若配合单片机使用建议MCU时钟频率在4MHZ以下并且晶体尽量远离RF 接收模块,
否则晶体的高次谐波会影响通讯距离。
    4.注意编码IC和解码IC的速率一致和码的格式一致,否则将会影响距离乃至不能通讯。

RF接收模块使用说明
该高频接收模块采用进口SMD器件,6.5G 高频三极管,高Q值电感生产。性能稳定可靠,灵敏度高,
带有解码IC 可直接使用,功耗低,质优价廉。广泛应用于各种防盗系统,遥控控制系统。
一.适用范围
1. 四位数据无线接收,防盗报警器信号接收;
2. 工业遥控,遥测,遥感;
3. 各种家用电器的遥控等。

二.技术指标: 1 工作电压: 5.0VDC ±0.5V
2. 工作电流: ≤3mA(5.0VDC)
3. 工作原理: 超再生
4. 调制方式:OOK/ASK
5. 频率范围: 250MHz-450MHz
6. 带宽: 2MHz(315MHz, 灵敏度下降3dBm 时测试)
7. 灵敏度: 优于-105dBm(50Ω)
8. 速率: <5Kbps(315MHz, -95dBm时)
9. 输出信号:锁存(L)或脉动(M)
10 .天线长度:24cm(315MHz), 18cm(433.92MHz)

200米无线遥控器检测

//当按下无线遥控器的A-B-C-D键时,流水灯D1-D2-D3-D4对应亮起.松手熄灭。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linght1=P1^3;
sbit linght2=P1^2;
sbit linght3=P1^1;
sbit linght4=P1^0;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1)
                linght1=0;
              else
                linght1=1;

                 if(key2==1)
                linght2=0;
              else
                linght2=1;

                 if(key3==1)
                linght3=0;
              else
                linght3=1;

                if(key4==1)
                linght4=0;
              else
                linght4=1;
        }
}

程序都在网页上了,模块手册下载:

网友A(2018-07-27):
四个按键 可以单独扫描 ,8个按键的怎么扫描呢?

网友A:
比如8个按键  按1 就是1000  2就是0100, 3就是1100,4按键出来0010,这样的高低电平,但是我按3件,扫描1100的时候 程序会闪几下

网友B:
关注下,看看能不能用在行车遥控器上

网友C(2020-05-21):
谢谢  虽然我已成功做出来了,但也想借鉴一下 。 我是做两个按键控制4个输出

网友C:
哈哈 原来毫无用处
程序在这 没什么用处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linght1=P1^3;
sbit linght2=P1^2;
sbit linght3=P1^1;
sbit linght4=P1^0;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1)
        linght1=0;
          else
        linght1=1;

         if(key2==1)
        linght2=0;
          else
        linght2=1;

         if(key3==1)
        linght3=0;
          else
        linght3=1;

        if(key4==1)
        linght4=0;
          else
        linght4=1;

网友D(2020-10-15):
关键的遥控解码程序根本就没有,只是几行独立按键代码

网友E:
这个接收模块是硬件解码,D1~D4的输出就是码值。
所以解码的抗干扰能力超强,缺点就是占用4个I/O口。

网友F:
实物出来了吗,能用在遥控车上吗。来一套多少钱?

网友G(2021-08-30):
引用 网友F:
实物出来了吗,能用在遥控车上吗。来一套多少钱?

这个就是弄点积分或卖模块的。
单片机部分就是用4个端口对应4按键控制另4个端口开关4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