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51单片机仿真器下载操作说明

楼主(2018-07-19):
普中51仿真器下载操作说明
  首先安装普中51仿真器的驱动:(安装时,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最好要把 360 等杀毒软件先关掉 成功后再打开)
双击set up图标
对应什么电脑系统就装什么驱动,有win32,win64;
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选择路径中,选择与你keil安装的路径一样就行了(这里我们把KEIL1安装在E盘)
一旦“安装”由灰色变成黑色,点击它就行了
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如果电脑XP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就把那个驱动安装文件中的这个
复制到WINDOW SYSTEM32下面,
本文这里用的是MDK Keil4.74版本,在“Debug”硬件仿真设置中找到PZ51 Tracker Driver就行了,如果没有找到就说明KEIL版本不合适,需要安装新版本的keil软件。

仿真步骤:打开一个能够正常编译通过的工程
  • 进入KEIL硬件仿真设置

  • 设置好硬件仿真后我们点Settings进入更深入的设置,请按照我这个面板这样设置。最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 (在线仿真调试)我们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调试程序,点工具栏的start debug  开始调试,如果退出也是点这个按钮
点击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页面,RST是复位的意思、第二个是全速运行、第三个是停止运行,再过来就是我们程序检查程序中错误的时候会用到的功能的,第一个箭头是单步运行、第二个和第一个功能差不多,第三个是跳出这个函数,第四个是进入函数内部。这四个功能大家可以自己运行体验一下效果就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A(2018-12-09):
大神,已经按照你的步骤设置好了pz51的setting部分,但是报错如下图求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感谢,收下啰!

网友C(2019-02-19):
为什么我的驱动装不上,始终检测不到连接

网友D(2019-08-20):
为什么选择了路径之后安装还是灰色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驱动装不上,始终检测不到连接

我也是这样,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2020-02-27):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选择了路径之后安装还是灰色的呢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请我你后面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请我你后面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H(2022-10-29):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请我你后面怎么解决的呀

我也是

网友I:
怎么读取单片机里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