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开发环境除了keil外,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2018-07-19):
Keil公司现在版权查的太严了,就因为开发环境的问题,我现在都不敢用51系列的单片机了,但有些简单项目用51系列单片机超快好省,无法摆脱。

所以大伙儿51系列的单片机都有哪些开源的开发环境?

网友A:
一般来说编程和硬件仿真可以用Keil c51,还有极少部分人用IAR for 8051,最近还听说了什么SDCC_8051。
下载用STC-ISP、AVR Fighter等。
软件仿真用Proteus。

网友B:
用UltraEdit编辑,然后创建一个BAT文件(自动批处理)REM This Batch-File generates a Sample-Program for the C51-Compiler
C51 epcs1.C
pause
rem DEBUG
L51 epcs1.OBJ
rem RAMSIZE(256) 如果是52把这行的REM去掉,移上去
rem IXREF
pause
OH51 epcs1
pause
rem 是将该行注释,  将所有的epcs1改为你的文件名.编译用的文件见附件
如果是汇编程序 把第二行改成A51 epcs1.asm其它只改文件名

楼主:
帖子沉了还是被版主“关小黑屋”啦?在列表中都看不到我这帖子了

网友C:
KEIL用的比较多 还有IAR 等

网友D:
额,这个真的不知道哦。您那天找到其他的,欢迎分享

网友E:
IAR应该也可以

网友F:
Proteus软件是英国Lab Center Electronics公司出版的EDA工具软件,它不仅具有其它EDA工具软件的仿真功能,还能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Proteus具有电路仿真功能,能仿真一些最基本电子元器件,如led,数码管,键盘等,并且是能仿真51单片机代码运行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请务必不能以仿真电路的效果图与真实的硬件开发混搅,电路仿真软件往往都是逻辑上的电路连接,完全不能够用来说明真实硬件开发过程。此外,Proteus仿真51单片机也会有一些逻辑的问题,例如,在硬件上真实可运行的代码在Proteus上无法仿真达到效果,修改一下代码顺序即可。总之,对于小代码,Proteus都是可以胜任的,如果代码太复杂,仿真任务会达到100%,无法再进行仿真了。因此,笔者推荐对于初学者,可先用Proteus进行仿真,进行一些最基本的练习,熟悉汇编语言,51单片机状态变化,c语言等,验证自己在51单片机架构学习中的一些理解,代码实现的理解。学习到一定的程度还是需要一块51开发板进行开发练习的,毕竟仿真软件只能仿真很少部分的外围,也不能仿真复杂的硬件及代码。

网友G:
好多环境,编辑器很多,编译工具很多,自己折腾把

网友H:
还是在用keil

网友I:
sdcc for 8051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J:
我一直再用这个软件啊 还挺好用的

网友K:
用Protues仿真,ICCAVR联调也可以吧

网友L:
keil、IAR for 8051、TASKING51,这些都可以给51单片机写程序。

网友M:
还有开源的?

网友N: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网友N:
Tools:
1)Codeblocks
2)SDCC (Small Device C Compiler)
3)Proteus
SDCC是免费开源的编译器,可以用来编译8051系列的芯片,也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51单片机可以用此编译,而不是使用KEIL商业软件
IDE配合Codeblocks
最终验证用proteus仿真验证

网友I:
proteus8.6中已经配置了sdcc编译器在proteus中操作即可。

网友O:
常用的还有IAR

网友P:
iar也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ltraEdit编辑,然后创建一个BAT文件(自动批处理)REM This Batch-File generates a Sample-Program for th ...

大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Tools:
1)Codeblocks
2)SDCC (Small Device C Compiler)

哇哦~~~~真有开源的编译环境啊

楼主:
Keil公司现在查的真非常严厉,我司几台电脑里面Keil都删除干净,一插上网线律师事务所就一封封律师函和电话过来,小公司惹不起,因为Keil开发环境的问题都不敢用51系统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