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_Arduino测角仪制作源码

楼主(2018-07-19):
使用ADXL345测量角度

#include <Wire.h>  //调用arduino自带的I2C库
#include <LiquidCrystal.h>   //调用arduino自带的LiquidCrystal库

#define Register_ID 0
#define Register_2D 0x2D
#define Register_X0 0x32
#define Register_X1 0x33
#define Register_Y0 0x34
#define Register_Y1 0x35
#define Register_Z0 0x36
#define Register_Z1 0x37
#define pai 3.1415926
unsigned char wave_x,wave_y,wave_z;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设置接口

int ADXAddress = 0xA7>>1;  //转换为7位地址
int reading = 0;
int val = 0;
int X0,X1,X_out;
int Y0,Y1,Y_out;
int Z1,Z0,Z_out;
int Xg,Yg,Zg;

void setup()
{
  lcd.begin(16, 2);  //初始化LCD
  delay(100);
  Wire.begin();  //初始化I2C
  delay(100);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Address);
  Wire.write(Register_2D);
  Wire.write(8);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loop()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Address);
  Wire.write(Register_X0);
  Wire.write(Register_X1);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ADXAddress,2);
  if(Wire.available()<=2);
  {
    X0 = Wire.read();
    X1 = Wire.read();
    X1 = X1<<8;
    X_out = X0+X1;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Address);
  Wire.write(Register_Y0);
  Wire.write(Register_Y1);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ADXAddress,2);
  if(Wire.available()<=2);
  {
    Y0 = Wire.read();
    Y1 = Wire.read();
    Y1 = Y1<<8;
    Y_out = Y0+Y1;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XAddress);
  Wire.write(Register_Z0);
  Wire.write(Register_Z1);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ADXAddress,2);
  if(Wire.available()<=2);
  {
    Z0 = Wire.read();
    Z1 = Wire.read();
    Z1 = Z1<<8;
    Z_out = Z0+Z1;
  }

  Xg = X_out;
  Yg = Y_out;
  Zg = Z_out;
  Xg=Xg*3.9+3;
Yg*=3.9;
Zg=Zg*3.9-6;
if(Xg<0){Xg=-Xg;wave_x=1;}
else wave_x=0;
if(Yg<0){Yg=-Yg;wave_y=1;}
else wave_y=0;
if(Zg<0){Zg=-Zg;wave_z=1;}
else wave_z=0;
Xg=(int)((atan((double)(Xg/sqrt(pow((double)Yg,2)+pow((double)Zg,2))))*180/pai*10));
Yg=(int)((atan((double)(Yg/sqrt(pow((double)Xg,2)+pow((double)Zg,2))))*180/pai*10));
Zg=(int)((atan((double)(Zg/sqrt(pow((double)Xg,2)+pow((double)Yg,2))))*180/pai*10));
if(wave_z&!wave_x)Xg=1800-Xg;
else if(wave_z&wave_x)Xg=1800+Xg;
else if(!wave_z&wave_x)Xg=3600-Xg;
  lcd.clear(); //清屏
  lcd.print("X = "); //使屏幕显示文字X=
  lcd.print(Xg/10.0);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Y = ");
  lcd.print(Yg/10.0);

  delay(300);  //延时0.3秒,刷新频率这里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