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程控电子负载电路图与源码设计

楼主(2018-07-19):
本人为初学者,内容十分贫乏,欢迎各位指点。

电路原理图如下:

恒流模式
用设定电流乘R2,得到电压值,根据这个电压调节基准电压,使电流稳定在设定值

恒阻模式
在P4处采到电压,得到待测电压值,根据设定阻值得到MOS管和R2处的电流,算出R2的电压,在调节基准电压使得阻值稳定

Altium Designer画的程控电子负载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AC.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void oled_show(int a);

int main(void)
{

        float adc1,u1;
        float set_I = 100,u,I,R = 2.71,set_R = 100,set_P = 1.00,temp;
        u16 key, i =0,j=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dc1_Init();
        Dac1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delay_init();
        AT24CXX_Init();
        while(1)
        {
                oled_show(0);
                key =KEY_Scan(0);
                if (key ==KEY0_PRES)//恒流模式
                {
                                OLED_Clear();
                                oled_show(1);
                        while(1)
                        {
                                adc1 = Get_Adc1_Average(ADC_Channel_1, 10);
                                u1 = adc1/4096*3.3/0.99*10.993;

                                key =KEY_Scan(0);
                                if (key ==WKUP_PRES)
                                {
                                                set_I = set_I+10;
                                                if (set_I>1000) set_I =1000;
                                }
                                if (key ==KEY1_PRES)
                                {
                                                set_I = set_I-10;
                                                if (set_I<100) set_I =100;
                                }
                                u =set_I/1000*R;
                                Dac1_Set_Vol(u*1000);
                                if (key ==KEY2_PRES)
                                {
                                        temp =u*100;
                                        AT24CXX_WriteLenByte(0+4*i,temp,4);
                                        i++;if (i == 10) i = 0;
                                }
                                if (key ==KEY0_PRES)
                                {
                                        temp =        AT24CXX_ReadLenByte(0+4*j,4);
                                        temp = temp/100;
                                        OLED_ShowUnFloat(90, 6, temp, 2, 2, 12);
                                        j++;if (j == 10) j = 0;
                                }
                                I = u/R*1000;
                                OLED_ShowUnFloat(30, 2, u1, 2, 4, 12);
                                OLED_ShowUnNum(40, 4, set_I, 4,12);
                                OLED_ShowUnFloat(40, 6, u, 2, 2, 12);
                                OLED_ShowUnNum(40, 7, I, 4, 12);
                        }
                }
                if (key ==KEY1_PRES)//恒阻模式
                {
                                OLED_Clear();
                                oled_show(2);
                        while(1)
                        {
                                adc1 = Get_Adc1_Average(ADC_Channel_1, 10);
                                u1 = adc1/4096*3.3/0.99*10.993;

                                key =KEY_Scan(0);
                                if (key ==WKUP_PRES)
                                {
                                                set_R = set_R+1000;
                                                if (set_R >10000) set_R =10000;
                                }
                                if (key ==KEY1_PRES)
                                {
                                                set_R = set_R-1000;
                                                if (set_R <15) set_R = 15;
                                }
                                if (key ==KEY2_PRES)
                                {
                                        temp =u*100;
                                        AT24CXX_WriteLenByte(0+4*i,temp,4);
                                        i++;if (i == 10) i = 0;
                                }
                                if (key ==KEY0_PRES)
                                {
                                        temp =        AT24CXX_ReadLenByte(0+4*j,4);
                                        temp = temp/100;
                                        OLED_ShowUnFloat(90, 6, temp, 2, 2, 12);
                                        j++;if (j == 10) j = 0;
                                }
                                u = u1/set_R*R;
                                Dac1_Set_Vol(u*1000);
                        I = u/R*1000;
                                OLED_ShowUnFloat(30, 2, u1, 2, 4, 12);
                                OLED_ShowUnNum(40, 4, set_R, 5,12);
                                OLED_ShowUnFloat(40, 6, u, 2, 2, 12);
                                OLED_ShowUnNum(40, 7, I, 4, 12);
                        }
                }
                if (key ==KEY2_PRES)//恒功率模式
                {
                                OLED_Clear();
                                oled_show(3);
                        while(1)
                        {
                                adc1 = Get_Adc1_Average(ADC_Channel_1, 10);
                                u1 = adc1/4096*3.3/0.99*10.993;

                                key =KEY_Scan(0);
                                if (key ==WKUP_PRES)
                                {
                                        set_P = set_P+1.00;
                                        if (set_P > 30.00) set_P = 30.00;
                                }
                                if (key ==KEY1_PRES)
                                {
                                        set_P = set_P-1.00;
                                        if (set_P < 1.00) set_P = 1.00;
                                }
                                if (key ==KEY2_PRES)
                                {
                                        temp =u*100;
                                        AT24CXX_WriteLenByte(0+4*i,temp,4);
                                        i++;if (i == 10) i = 0;
                                }
                                if (key ==KEY0_PRES)
                                {
                                        temp =        AT24CXX_ReadLenByte(0+4*j,4);
                                        temp = temp/100;
                                        OLED_ShowUnFloat(90, 6, temp, 2, 2, 12);
                                        j++;if (j == 10) j = 0;
                                }

                                u = set_P/u1*R;
                                Dac1_Set_Vol(u*1000);
                        I = u/R*1000;
                                OLED_ShowUnFloat(30, 2, u1, 2, 4, 12);
                                OLED_ShowUnFloat(40, 4, set_P,2,2,12);
                                OLED_ShowUnFloat(40, 6, u, 2, 2, 12);
                                OLED_ShowUnNum(40, 7, I, 4, 12);

                        }
                }
        }
}

void oled_show(int a)
{
        if (a == 0)
        {
                        OLED_ShowCHinese(17,0,0);
                        OLED_ShowCHinese(34,0,1);
                        OLED_ShowCHinese(50,0,2);
                        OLED_ShowCHinese(67,0,3);
                        OLED_ShowCHinese(17,3,0);
                        OLED_ShowCHinese(34,3,4);
                        OLED_ShowCHinese(50,3,2);
                        OLED_ShowCHinese(67,3,3);
                        OLED_ShowCHinese(17,6,0);
                        OLED_ShowCHinese(34,6,5);
                        OLED_ShowCHinese(50,6,6);
                        OLED_ShowCHinese(67,6,2);
                        OLED_ShowCHinese(84,6,3);
        }
        if (a == 1)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7,0,1);
                        OLED_ShowCHinese(34,0,2);
                        OLED_ShowCHinese(50,0,3);
                        OLED_ShowString(0,2, "Uin=      V",12);
                        OLED_ShowString(0,4, "Iset=    mA",12);
                        OLED_ShowString(0,6, "Uout=     V",12);
                        OLED_ShowString(0,7, "  I =    mA",12);
        }
        if (a == 2)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7,0,4);
                        OLED_ShowCHinese(34,0,2);
                        OLED_ShowCHinese(50,0,3);
                        OLED_ShowString(0,2, "Uin=      V",12);
                        OLED_ShowString(0,4, "Rset=     R",12);
                        OLED_ShowString(0,6, "Uout=     V",12);
                        OLED_ShowString(0,7, "  I =    mA",12);
        }
        if (a == 3)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7,0,5);
                        OLED_ShowCHinese(34,0,6);
                        OLED_ShowCHinese(50,0,2);
                        OLED_ShowCHinese(67,0,3);
                        OLED_ShowString(0,2, "Uin=      V",12);
                        OLED_ShowString(0,4, "Pset=     W",12);
                        OLED_ShowString(0,6, "Uout=     V",12);
                        OLED_ShowString(0,7, "  I =    mA",12);

        }
}

网友A:
不知,实物做出来没有,效果如何

网友B(2019-05-16):
楼主实际有做过测试吗?效果如何

网友C(2019-08-05):
学习了,我试着做一下

网友D(2020-06-16):
乱发,运放都是反的.还有上面反馈也没有.你是新手么,电流你采集的负,误导群友,拉出去.

网友E(2020-10-19):
电路试过行不行的?

网友F:
感谢分享,51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22-06-10):
引用 网友D:
乱发,运放都是反的.还有上面反馈也没有.

这种一看就是上电炸板的DIY,乱发贴子赚黑币的.不理会就是了

网友H(2022-10-24):
高深,先标记一下慢慢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