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H桥电路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9):
该电路没有问题呀,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上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这是一个H桥电路,是通过两个IO口来控制,实现扩流的目的。而且可以实现转向,一般是应用在电机控制电路中。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是哪个部分不懂?这个是H 桥电路。三极管是放大,因为IO口的能力有限。中间的RC电路是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是哪个部分不懂?这个是H 桥电路。三极管是放大,因为IO口的能力有限。中间的RC电路是滤波

就是不知道怎么驱动三极管,电流是怎样流动的

网友E:
H桥吗,IR2104

网友D:
H桥 ,不知道怎么驱动的三极管

网友F(2018-08-24):
GPIO13、14是信号端,控制电机正反转。P4接电机。
此电路核心为“H桥”,即  Q4 Q5 Q7 Q8。
H桥原理见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e97a646b148b5bbfd461de0.html

网友G:
Q3基极加高电平时,Q7和Q4导通,电流方向,右正左负,Q6基极加高电平时Q6导通,Q8和Q5导通,电流方向左正右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