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寄存器讲解

楼主(2018-07-19):
LED灯:P2 最右边的第八位LED灯对应1111 1111
独立键盘:P3^0至P3^3:K1,K2,K3,K4.
I/O口内部具有上拉电阻,独立按键内部也具有上拉电阻。当按键按下时,接通,变为低电平(0);当按键未按下时,又变为高电平(1); while(!k2);   :当为高电平时(1),跳出循环,表示已经松手。
P1 P2 P3都有上拉电阻,P0没有,需要外接。
数码管 静态数码管如果要显示8位,则需要64个串口,动态数码管将段选线并联在一起:
共阴:段选:1点亮。0熄灭
138译码器:E1(LOW)   E2(LOW)  E3(HIGH):如果输入无效值,八个输出通道都为高电平。
矩阵按键扫描原理:
逐行扫描:高四位轮流输出0,通过判断低四位是否为0来确认那个按键按下
行列扫描:高四位全部输出1,低四位全部输出0,通过判断高四位那一位为0来确认按下按键的行,交换高低四位的电平值,通过判断低四位那一位为0来确认按下按键的列。
              中断允许寄存器:IE
EA:中断总允许位,每种中断都需要打开(置1)
1、3:定时/计数器中断允许位
0、2:外部中断允许位
4: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中断请求标志:控制寄存器:TCON
ITO、IT1:外部中断触发方式控制位:0:电平触发 1:下降沿
IE0、IE1:中断请求标志位
TF0、TF1:定时/计数器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

IE0、IE1:外部中断INT1请求标志位。当CPU检测到在INT1引脚上出现的外部中断信号时,由硬件置位IE1=1,请求中断。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后,IE1位被硬件自动清0.

外部中断中IT1与IE1的搭配工作流程原理:
IE1,即TCON.3:外部中断INT1请求标志位。当CPU检测到在INT1引脚上出现的外部中断信号时,由硬件置位IE1=1,请求中断。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后,IE1位被硬件自动清0.
IT1,即TCON.2:
外部中断INT1请求类型,触发方式控制位,由软件来置1或清0,以控制外部中断1的触发类型。
    IT1=0,外部中断1被设置为电平触发方式,当引脚INT1输入低电平时,置位IE1,申请中断。CPU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期间采样INT1的输入电平,当采样到低电平时,置IE1=1。采用电平触发方式时,输入到引脚INT1的外部中断源必须保持电平有效,直到该程序被CPU响应。同时,在该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之前,外部中断源有效电平必须被撤销,否则将产生,另一次中断。
IT1=1,外部中断1被设置为边缘触发方式,CPU在每个机器周期采样引脚INT1的电平。如果相继的两次采样中,一个周期采样到引脚INT1为高电平,接着下一个周期采样到引脚INT1为低电平,IE1由硬件自动清0.因为每个机器周期采样一次外部中断输入电平,外部中断源输入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间必须保持12个振荡周期以上,才能保证CPU检测到负跳变信号,即下降沿。
即:TF1/0类似于IE0/1(都是中断请求标志位,只是前者可用软件置0/1)
中断源工作原理图:
中断运用:
外部中断:打开总中断允许位(EA=1),打开外部中断0/1(EX0/1=1):(IE中断允许寄存器),设置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IT1/0=0/1(TCON控制寄存器) 当CPU检测到在INT1引脚上出现的外部中断信号时,由硬件置位IE1=1,请求中断。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后,IE1位被硬件自动清0.
定时/计数器中断:打开总中断允许位(EA=1),打开定时器中断0/1(ET0/1=1):(IE中断允许寄存器),打开定时/计数器(TR1/0=1):(TCON控制寄存器).
中断优先级:

定时/计数器GATE门控位与外部中断的关系原理图:
定时/计数器换算原理:(13位、8位类推)

FC18赋值给高八位(FC)和低八位(18)
串口通信
异步通信:通信的发送与接收设备使用各自的时钟(独立)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过程,字符间有任意间隙。
同步通信:建立发送方时钟对接收方时钟的直接控制,字符间不留间隙。
比特率/波特率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80C51串行口原理图:
SCON控制寄存器:
SM2:多机通信控制位,SM2=1时可以利用收到的RB8来控制是否激活RI(RB8=0时不激活,收到的信息丢弃;RB8=1时收到的数据进入SBUF,并激活RI,进而在中断服务中将数据从SBUF读走)。SM2=0,不管RB8的值,收到的数据都可进入SBUF,并激活RI。
在方式0时,SM2必须是0。
在方式1时,RB8接收到的是停止位,若SM2=1,则当RB8接收到的是有效停止位时,RI才置1.
REN:

SM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