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3231数码管电子钟制作

楼主(2018-07-19):
   在开发板移植STC98C52+两块74HC573用DS1320驱动码数管电子钟,用洞洞做, 玩过DS1302钟知道,DS1302要精度很高晶振,但是受外界温度影响还是有很大误差。网上很难找到用DS3231数码管电子钟例子,以前我在淘宝购DS3231模板一直在空,总想找源植入改变DS1320驱动码数管电子钟,现在终于找到了,STC98C52+74HC573+74HC138或STC98C52+74HC245+74HC138驱动数码管,数码管显示很好、方便,象DS3231这样精准不必要加什么样GPS或红外了。改一下STC98C52+两块74HC573用DS1320驱动数码管电子钟,把DS1320移掉,两块74HC573,留一换一,试一下,成功显示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3^7;     //DS3231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3^6;     //DS3231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key1=P1^0;                //设置键
sbit key4=P3^1;                //闹钟设置
sbit key2=P1^4;                //加加
sbit key3=P1^7;                //减减
sbit SPK=P2^0;               //蜂鸣器

sbit IA=P2^7;//行控制线A                   //138
sbit IB=P2^6;//行控制线B
sbit IC=P2^5;//行控制线C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define BSY                 2       //忙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uchar code dis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时间
uchar data dis_buf[8];
uchar data dis_digit;
uchar line;
uchar wss,key1n,key2n,key3n,tcont,miao,miao1;
uchar temp,sec,min,hou,da,mon,yea,wee,alhou,almin;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闹时  闹分

void scan(uchar Value)
{
   switch(Value)
    {
           case  0: IA=0;IB=0;IC=0;break;
           case  1: IA=1;IB=0;IC=0;break;
           case  2: IA=0;IB=1;IC=0;break;
           case  3: IA=1;IB=1;IC=0;break;
       case  4: IA=0;IB=0;IC=1;break;
           case  5: IA=1;IB=0;IC=1;break;
           case  6: IA=0;IB=1;IC=1;break;
           case  7: IA=1;IB=1;IC=1;break;
        //   break;
    }
}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 (--us);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4);
    SCL=1;
    delayus(4);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4);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4);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4);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4);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4);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4);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4);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4);
    SCL=1;
    delayus(4);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4);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4);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4);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4);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4);
   }
   SCL=0;
   delayus(4);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4);
    SCL=1;

    delayus(4);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4);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us(4);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uchar wee)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OND,temp); //修改秒

        temp=HEX2BCD(wee);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星期
}

void SetAlarm(uchar alhou,uchar almin)//修改闹钟1
{
        uchar temp = 0;

//        temp = 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AL1DAY,temp);                   //修改日

        temp = HEX2BCD(alhou);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temp = HEX2BCD(almin);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void SetA2arm(uchar da,uchar hour,uchar min)//修改闹钟2
{
        uchar temp = 0;
        temp = 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AL2DAY,temp);                   //修改日

        temp = HEX2BCD(hour);
        write_byte(DS3231_AL2HOUR,temp);                   //修改时

        temp = 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AL2MIN,temp);                 //修改分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时间
{
        if(key2n==2&wss==0)                                                        //调时闪烁
          {
       dis_buf[7]=dis_buf[6]=0;
          }
        else
         {
           dis_buf[7]=dis_code[D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6]=dis_code[Dhour % 10];        // 时个位
         }
        if(key2n==1&wss==0)                                                   //调分闪烁
          {
             dis_buf[4]=dis_buf[3]= 0;
          }
        else
          {
        dis_buf[4]=dis_code[D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dis_code[Dmin % 10];         // 分个位
          }
    dis_buf[1]=dis_code[D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0]=dis_code[Dsec % 10];             // 秒个位
    dis_buf[2]=dis_buf[5]=0x40;                 // 显示"-"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 Dmonth,uchar Dday)        //日期
{
        if(key2n==5&wss==0)                                                    //调年闪烁
          {
                 dis_buf[7]=dis_buf[6]=0;
          }
        else
          {
         dis_buf[7]=dis_code[Dyear / 10];        // 年十位
         dis_buf[6]=dis_code[Dyear % 10];        // 年个位
          }

        if(key2n==4&wss==0)                                                         //调月闪烁
          {
                 dis_buf[4]=dis_buf[3]=0;
          }
        else
          {
         dis_buf[4]=dis_code[Dmonth / 10];       // 月十位
         dis_buf[3]=dis_code[Dmonth % 10];       // 月个位
          }

        if(key2n==3&wss==0)                                                         //调天闪烁
          {
                 dis_buf[1]=dis_buf[0]=0;
          }
        else
          {
         dis_buf[1]=dis_code[Dday / 10];         // 天十位
         dis_buf[0]=dis_code[Dday % 10];         // 天个位
          }

    dis_buf[2]=dis_buf[5]=0;                     // 显示" "
}

void TimeDisplay1(uchar xin,uchar T1,uchar T2,uchar T3)         //星期,温度
{
        if(key2n==6&wss==0)                 //调星期闪烁
          {
                 dis_buf[6]=0;                //星期
          }
        else
          {
                 dis_buf[6]=dis_code[xin %10];    //星期
          }

    dis_buf[3]=dis_code[T1 % 11];         //温度十位
    dis_buf[2]=dis_code[T2 / 11] | 0x80;  //温度个位带点
    dis_buf[1]=dis_code[T3 % 11];         //小数位
    dis_buf[0]=0x58;                                           //显示c
    dis_buf[5]=dis_buf[7]=0x40;           //显示"-"
    dis_buf[4]=0;
}

void displayAL(uchar alhou,uchar almin)        //显示闹钟1
{
           dis_buf[7]=0x77;        //显示A
       dis_buf[6]=0x38;        //显示L

        if(key3n==2&wss==0)                                                   //调时闪烁
          {
             dis_buf[4]=dis_buf[3]= 0;
          }
        else
          {
         dis_buf[4]=dis_code[alhou / 10];         // 时十位
         dis_buf[3]=dis_code[alhou % 10];         // 时个位
          }
        if(key3n==1&wss==0)
          {
                 dis_buf[1]=dis_buf[0]=0;                                 //调分闪烁
          }
        else
          {
         dis_buf[1]=dis_code[al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0]=dis_code[almin % 10];             // 分个位
          }
    dis_buf[2]=0x40;                    // 显示"-"
        dis_buf[5]=0x01;                          // 显示"-"
}

/*void displayAL(uchar A,B)        //显示闹钟2
{
        smg[0] = 16;                    // 显示"A" 闹钟
        smg[1] = 17;                    // 显示"L" 闹钟
        smg[3] = sz[0]/10;            //“时“
        smg[4] = sz[0]%10;           //“时“
        smg[6] = sz[1]/10;           //“分“
        smg[7] = sz[1]%10;           //“分“
        sz[0] = A;
        sz[1] = B;
        smg[2] = 10;                      // 显示"-"
        smg[5] = 10;                           // 显示"-"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时间显示
{
    uchar Htemp1,Htemp2,Mtemp1,Mtemp2,Stemp1,Stemp2;

    Htemp1=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Htemp1&=0x3f;
    Htemp2=BCD2HEX(H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Mtemp2=BCD2HEX(Mtemp1);

    Stemp1=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Stemp2=BCD2HEX(Stemp1);

    TimeDisplay(Htemp2,Mtemp2,Stemp2);        //时间显示函数
}

void get_show_date(void)                                        //日期显示
{
    uchar Ytemp1,Ytemp2,Mtemp1,Mtemp2,Dtemp1,Dtemp2;

    Ytemp1=read_random(DS3231_YEAR);        //年
    Ytemp2=BCD2HEX(Y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ONTH);       //月
    Mtemp2=BCD2HEX(Mtemp1);

    Dtemp1=read_random(DS3231_DAY);         //日
    Dtemp2=BCD2HEX(Dtemp1);

    DateDisplay(Ytemp2,Mtemp2,Dtemp2);               //日期显示函数
}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温度显示
{
    uchar G,G1,Ttemp1,Ttemp2,Ttemp3,Ttemp4;

    Ttemp1=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H);    //温度 高字节
    Ttemp2=BCD2HEX(Ttemp1);

    Ttemp3=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
    Ttemp4=BCD2HEX(Ttemp3);

        G = read_random(DS3231_WEEK);                        //星期;
        G1=BCD2HEX(G);

        TimeDisplay1(G1,Ttemp2,Ttemp4);                    //星期 温度显示函数
}

/*******************读取闹铃1时间********************/
void ReadAlarm()
{
        uchar A,A1,B,B1;
        A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HOUR);          //时
        A1 = BCD2HEX(A);

        B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MINUTE);                //分
        B1 = BCD2HEX(B);
//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1DAY);          //星期or日
//        A = BCD2HEX(temp);
        displayAL(A1,B1);                                                         //送显示
}
/***************读取闹铃2时间***************/
/*void ReadA2arm()
{
        uchar temp,A2,B2,C2;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MIN);                //分
        C2 = BCD2HEX(temp);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HOUR);          //时
        B2 = BCD2HEX(temp);
        temp = read_random(DS3231_AL2DAY);          //星期or日
        A2 = BCD2HEX(temp);
        display(A2,B2,C2);                                                //送显示
}*/

void didi(void)                   //按键发音
{
         SPK=1;
         delayus(5000);
         SPK=0;
}

void didial(void)                   //按键发音
{
         SPK=1;
         delayus(2000);
         SPK=0;
}

void keyal1(void)                     //查看闹钟
{
//        if(key2==0)                     //查看闹钟1
//          {
//                 zz=0;
//          }

/*        if(key3==0)                     //查看闹钟2
          {
                  ReadAlarm();
          }*/
}

void key()                  //调时间函数
{
        if(key1==0)
          {
                 delayus(500);
                 if(key1==0)
                   {
                      didi();
                          key3n=0;
                          while(!key1);
                          key2n++;
                          if(key2n==7)
                           {
                                  key2n=0;
                                  key1n=0;
                                  miao1=0;
                           }
                         if(key2n==1)           //调时间显示时间
                           {
                                  key1n=0;
                           }
                         if(key2n==3)           //调日期显示日期
                           {
                                  key1n=6;
                           }
                         if(key2n==6)           //调星期显示星期
                           {
                                  key1n=7;
                           }
                   }
          }

         if((key2n==1)&key2==0)                  //分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min++;
                         if(min==60)min=00;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
          }

         if((key2n==1)&key3==0)                  //分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min--;
                         if(min==-1)min=59;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
          }

        if((key2n==2)&key2==0)                  //时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hou++;
                         if(hou==24)hou=00;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
          }

         if((key2n==2)&key3==0)                  //时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hou--;
                         if(hou==-1)hou=23;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
          }

        if((key2n==3)&key2==0)                  //日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da++;
                         if(da==32)da=01;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
          }

         if((key2n==3)&key3==0)                  //日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da--;
                         if(da==-1)da=31;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
          }

        if((key2n==4)&key2==0)                  //月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mon++;
                         if(mon==13)mon=1;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
          }

         if((key2n==4)&key3==0)                  //月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mon--;
                         if(mon==-1)mon=12;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
          }

        if((key2n==5)&key2==0)                  //年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yea++;
                         if(yea==30)yea=15;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
          }

         if((key2n==5)&key3==0)                  //年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yea--;
                         if(yea==14)yea=3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
          }

        if((key2n==6)&key2==0)                  //星期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wee++;
                         if(wee==8)wee=1;
             temp=HEX2BCD(wee);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改星期
                   }
          }

         if((key2n==6)&key3==0)                  //星期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wee--;
                         if(wee==0)wee=7;
             temp=HEX2BCD(wee);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改星期
                   }
          }
}

void keyal(void)                  //调闹钟函数
{
        if(key4==0)
          {
                 delayus(500);
                 if(key4==0)
                  {
                     didi();
                         key1n=9;          //显示闹钟
                         while(!key4);
                         key3n++;
                         if(key3n==3)
                          {
                                 key2n=0;
                                 key3n=0;
                                 key1n=0;
                                 miao1=0;
                          }
                  }
          }

        if((key3n==1)&key2==0)                  //分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almin++;
                         if(almin==60)almin=0;
             temp=HEX2BCD(almin);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

         if((key3n==1)&key3==0)                  //分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almin--;
                         if(almin==-1)almin=59;
             temp=HEX2BCD(almin);
             write_byte(DS3231_ALARM1MINUTE,temp); //修改分
                   }
          }
        if((key3n==2)&key2==0)                  //时加加
          {
                  delayus(500);
                  if(key2==0)
                   {
                         didi();
                         while(!key2);
                         alhou++;
                         if(alhou==24)alhou=0;
             temp=HEX2BCD(alhou);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
          }

         if((key3n==2)&key3==0)                  //时减减
          {
                  delayus(500);
                  if(key3==0)
                   {
                         didi();
                         while(!key3);
                         hou--;
                         if(hou==-1)hou=23;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ALARM1HOUR,temp);   //修改时
                   }
          }
}

void ALzx()                                                                   //闹钟执行程序与整点报时
{
        uchar Y,Z,X,V,W;
        X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HOUR);          //闹钟“时”
        V = read_random(DS3231_ALARM1MINUTE);        //闹钟“分”
        Y = 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Z =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W =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if(((X == Y) && (V == Z)))        //如果闹钟时间和时钟时间相同,bz12为闹钟控制位
        {
                didial();                                                //闹钟翻转 报警
        }
……………………

网友A:
数码管亮度不均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亮度不均匀啊

那是74HC138引起的,在第一段位加电阻510,就解决了。

网友B:
请教楼主:是R6的阻值由360欧改为510欧吗?

网友B:
是将74HC138第7脚R6的阻值由360欧改为510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将74HC138第7脚R6的阻值由360欧改为510欧吗?

是的,这个是一个限流电阻,要求不严。另外注意DS3231模块上充电电阻应该是102,有些是2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一个限流电阻,要求不严。另外注意DS3231模块上充电电阻应该是102,有些是201。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C(2019-01-18):
最近在做这个 参考参考

网友D(2019-04-03):
楼主你好,<STC89C5xRC.H>即使添加了stc的头文件keil仍不识别,可以使用reg52.h么?

楼主:
你的keil有问题,STC89C51这么老,keil不可能不识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keil有问题,STC89C51这么老,keil不可能不识别。

好的谢谢,下载了stc的头文件库就好用了

网友E(2021-02-08):
還未試過用數碼管造時鐘,下載試一下。感謝分享!

网友F(2021-04-08):
请问数码管是用共阴还是共阳,非常感谢,想仿制一个。

网友G:
这个比较实用,以高精度时钟为基础,采用大LED数码管显示输出。

网友H(2021-06-09):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中,先下载下来,后续自已动手照样子做一个。

网友I(2021-12-05):
这个好,容易理解.